基于51单片机和红外收发模块的远程温度控制与检测

楼主:
红外线遥控Proteus仿真电路+发射+接收程序

同时还附带了大量的相关新资料:

目录:
hw+ds1307\
38kHz 红外发射与接收.doc
wendu.ldb

单片机发送源程序如下: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include<absacc.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Write_comm XBYTE[0XFCFF]    //RS=0,RW=0,指令寄存器写入  0100 0000
#define Read_addr XBYTE[0XFEFF]     //RS=0,RW=1,忙标志和地址计数器读出   0100 0010
#define Write_data XBYTE[0X4DFF]

sbit  DATA = P1^0; //DS18B20接入口

uchar t;
uchar xsd;

delay1(uint i)            //延时1MS
{
uint j,k;
for(j=0;j<i;j++)
for(k=0;k<120;k++);
}

/*延时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num)
{
        while(num--) ;
}

void LCDBusy()           //------------lcd忙碌判断
{

uchar a;
   do{
      P0=0xFF;
      a=Read_addr;
      }
     while ((a&0x80)!=0x00);
}

void LCDInit()                        //---------------lcd初始化
{
  LCDBusy();
Write_comm=0x38;       //使用8 位数据,显示两行,使用5*7 的字型
  LCDBusy();
Write_comm=0x01;      //清屏
  LCDBusy();
Write_comm=0x06;       //字符不动,光标自动右移一格
  LCDBusy();
Write_comm=0x0c;      //显示器开,光标不显示,字符不闪烁
}

lcd1()        //---------数据处理,液晶显示屏第一行处理程序
{
LCDBusy();
Write_comm=0x80;
LCDBusy();
Write_data=(0x54);             //T
LCDBusy();
Write_data=(0x65);            //e
LCDBusy();
Write_data=(0x6d);            //m
LCDBusy();
Write_data=(0x70);             //p
LCDBusy();
Write_data=(0x65);             //e
LCDBusy();
Write_data=(0x72);             //r
LCDBusy();
Write_data=(0x61);             //a
LCDBusy();
Write_data=(0x74);             //t
LCDBusy();
Write_data=(0x75);             //u
LCDBusy();
Write_data=(0x72);             //r
LCDBusy();
Write_data=(0x65);             //e
LCDBusy();
Write_data=(0x3a);             //:
LCDBusy();
Write_comm=0xc0;
LCDBusy();
Write_data=0x2b;
LCDBusy();
Write_comm=0xc4;
LCDBusy();
Write_data=0x2e;
LCDBusy();
Write_comm=0xc6;
LCDBusy();
Write_data=0xdf;
LCDBusy();
Write_data=0x43;

}

xsdcl()         //小数点位处理程序
{
  switch(xsd)
{
case 0x00:  return(0);   break;
case 0x01:  return(0);   break;
case 0x02:  return(1);   break;
case 0x03:  return(1);   break;
case 0x04:  return(2);   break;
case 0x05:  return(3);   break;
case 0x06:  return(3);   break;
case 0x07:  return(4);   break;
case 0x08:  return(5);   break;
case 0x09:  return(5);   break;
case 0x0a:  return(6);   break;
case 0x0b:  return(6);   break;
case 0x0c:  return(7);   break;
case 0x0d:  return(8);   break;
case 0x0e:  return(8);   break;
case 0x0f:  return(9);   break;
default:   break;
}

}

lcd2()        //---------数据处理,液晶显示屏第二行处理程序,显示当前温度
{

uchar a[4];

a[0]=t/100;
a[1]=(t%100)/10;
a[2]=t%10;
a[3]=xsdcl();

LCDBusy();
Write_comm=0xc1;
LCDBusy();
Write_data=a[0]+0x30;          //百位
LCDBusy();
Write_data=a[1]+0x30;         //十位
LCDBusy();
Write_data=a[2]+0x30;        //个
LCDBusy();
Write_comm=0xc5;

LCDBusy();
Write_data=a[3]+0x30;      //小数点位
}

/*******************************************DS18b20温度传感器函数***************************************/

//传感器初始化
Init_DS18B20(void)
{
        uchar x=0;
        DATA = 1;    //DQ复位
        delay(10);  //稍做延时
        DATA = 0;    //单片机将DQ拉低
        delay(80); //精确延时 大于 480us    //450
        DATA = 1;    //拉高总线
        delay(20);
        x=DATA;      //稍做延时后 如果x=0则初始化成功 x=1则初始化失败
        delay(30);
}

//读一个字节
ReadOneChar(void)
{
        uchar i=0;
        uchar dat = 0;
        for (i=8;i>0;i--)
        {
                  DATA = 0; // 给脉冲信号
                  dat>>=1;
                  DATA = 1; // 给脉冲信号
                  if(DATA)
                   dat|=0x80;
                  delay(8);
        }
        return(dat);
}

//写一个字节
WriteOneChar(unsigned char dat)
{
        uchar i=0;
        for (i=8; i>0; i--)
        {
                  DATA = 0;
                  DATA = dat&0x01;
          delay(10);
          DATA = 1;
          dat>>=1;
        }
        delay(8);
}

//读取温度
ReadTemperature(void)
{
        uchar a=0;
        uchar b=0;
        //int t=0;
        float tt=0;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44); // 启动温度转换
        Init_DS18B20();
        WriteOneChar(0xCC); //跳过读序号列号的操作
        WriteOneChar(0xBE); //读取温度寄存器等(共可读9个寄存器) 前两个就是温度

        a=ReadOneChar();//低位
        b=ReadOneChar();//高位

    //b=b&0x0f;
        t=b<<4;

    xsd=a&0x0f;
    a=a>>4;
    t=t|a;
}
/*********************************************************************************************************/

//*****************温度采集单片机串行口发送程序***********************//

void transdata()
{
uchar m[2];
uchar i;
m[0]=t;
m[1]=xsd;
for(i=0;i<2;i++)
{
SBUF=m[i];
while(!TI);
TI=0;
}
}

//**********串行口初始化,串行工作在工作方式1,T1定时,工作在方式2,波特率不加倍*************//
void Initial()
……………………

网友A(2018-03-23):
谢谢您的分享,很有帮助

网友A:
谢谢分享,很有帮助

网友B(2019-12-07):
楼主您好  这个程序非常实用  能帮我加一个接收模块上 当温度达到255.9度时P1^7脚输出低电平吗? 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