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CD1602输入显示的数字,怎样再给其他函数调用?

楼主(2017-07-31):
有看到请帮下:LCD1602输入显示的数字,怎样再给其他函数调用?

网友A:
定义一个字符串变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定义一个字符串变量

你好,能给个例样吗?

网友B:
你把你的程序发出来看看,一般来说函数可以嵌调用,但是不能嵌套定义。

网友C:
定义个全局变量仍那里,写屏同时写这个变量,用时调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把你的程序发出来看看,一般来说函数可以嵌调用,但是不能嵌套定义。

#include<reg52.h>
#include<intrins.h>

sbit RS = P2^4;   //定义端口
sbit RW = P2^5;
sbit EN = P2^6;

#define RS_CLR RS=0
#define RS_SET RS=1

#define RW_CLR RW=0
#define RW_SET RW=1

#define EN_CLR EN=0
#define EN_SET EN=1

#define DataPort P0
#define KeyPort P1
//

unsigned char code dofly_code[]={'0','1','2','3','4','5','6','7','8','9'};//转换成液晶显示的字符
//
//void FH();
unsigned int x;
sbit OUT=P3^0;    //定义OUT输出端口
void Init_Timer0(void)
{
TMOD |= 0x01;          //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使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给定初值,这里使用定时器最大值从0开始计数一直到65535溢出
//TL0=0x00;
EA=1;            //总中断打开
ET0=1;           //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u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大致延时
长度如下 T=tx2+5 uS
------------------------------------------------*/
void DelayUs2x(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
mS延时函数,含有输入参数 unsigned char t,无返回值
unsigned char 是定义无符号字符变量,其值的范围是
0~255 这里使用晶振12M,精确延时请使用汇编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大致延时1mS
     DelayUs2x(245);
         DelayUs2x(245);
}
}
/*------------------------------------------------
              判忙函数
------------------------------------------------*/
bit LCD_Check_Busy(void)
{
DataPort= 0xFF;
RS_CLR;
RW_SET;
EN_CLR;
_nop_();
EN_SET;
return (bit)(DataPort & 0x80);
}
/*------------------------------------------------
              写入命令函数
------------------------------------------------*/
void LCD_Write_Com(unsigned char com)
{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CLR;
RW_CLR;
EN_SET;
DataPort= com;
_nop_();
EN_CLR;
}
/*------------------------------------------------
              写入数据函数
------------------------------------------------*/
void 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
//while(LCD_Check_Busy()); //忙则等待
DelayMs(5);
RS_SET;
RW_CLR;
EN_SET;
DataPort= Data;
_nop_();
EN_CLR;
}

/*------------------------------------------------
                清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LCD_Write_Com(0x01);
DelayMs(5);
}
/*------------------------------------------------
              写入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Write_String(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s)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while (*s)
        {
LCD_Write_Data( *s);
s ++;
        }
}
/*------------------------------------------------
              写入字符函数
------------------------------------------------*/
void LCD_Write_Char(unsigned char x,unsigned char y,unsigned char Data)
{
if (y == 0)
        {
        LCD_Write_Com(0x80 + x);
        }
else
        {
        LCD_Write_Com(0xC0 + x);
        }
LCD_Write_Data( Data);
}
/*------------------------------------------------
              初始化函数
------------------------------------------------*/
void LCD_Init(void)
{
   LCD_Write_Com(0x38);    /*显示模式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38);
   LCD_Write_Com(0x08);    /*显示关闭*/
   LCD_Write_Com(0x01);    /*显示清屏*/
   LCD_Write_Com(0x06);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DelayMs(5);
   LCD_Write_Com(0x0C);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
按键扫描函数,返回扫描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Scan(void)  //键盘扫描函数,使用行列反转扫描法
{
unsigned char cord_h,cord_l;//行列值中间变量
KeyPort=0x0f;            //行线输出全为0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if(cord_h!=0x0f)    //先检测有无按键按下
{
  DelayMs(10);        //去抖
  if((KeyPort&0x0f)!=0x0f)
  {
    cord_h=KeyPort&0x0f;  //读入列线值
    KeyPort=cord_h|0xf0;  //输出当前列线值
    cord_l=KeyPort&0xf0;  //读入行线值

    while((KeyPort&0xf0)!=0xf0);//等待松开并输出

    return(cord_h+cord_l);//键盘最后组合码值
   }
  }return(0xff);     //返回该值
}
/*------------------------------------------------
按键值处理函数,返回扫键值
------------------------------------------------*/
unsigned char KeyPro(void)
{
switch(KeyScan())
{
  case 0x7e:return 1;break;//0 按下相应的键显示相对应的码值
  case 0x7d:return 2;break;//1
  case 0x7b:return 3;break;//2
  //case 0x77:return 3;break;//3
  case 0xbe:return 4;break;//4
  case 0xbd:return 5;break;//5
  case 0xbb:return 6;break;//6
  //case 0xb7:return 7;break;//7
  case 0xde:return 7;break;//8
  case 0xdd:return 8;break;//9
  case 0xdb:return 9;break;//a
  //case 0xd7:return 11;break;//b
  //case 0xee:return 0;break;//c
  //case 0xed:return 13;break;//d
  //case 0xeb:return 14;break;//e
  //case 0xe7:return 15;break;//f
  default:return 0xff;break;
}
}

/*------------------------------------------------
                    主函数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i,j;        //定义局部变量,i,j,其取值范围是
LCD_Init();
LCD_Write_Com(0x0F);//光标开,光标闪烁开
LCD_Write_String(0,0,"Input 1-9 HZ");
Init_Timer0();
while (1)
{
num=KeyPro();                  //按键返回的值赋给num
if(num!=0xff)
   {
    if((i==0)&&(j==0))//回到第一个字符时清屏
            LCD_Clear();//清屏
    LCD_Write_Char(0,0,dofly_code[num]);//依次显示输入字符
        i++;
        if(i==16)//如果第一行显示满,转到第二行
          {
           i=0;j++;
           if(j==2)//如果2行都显示满,清屏后重新从第一行显示
           {
              j=0;
                  }
          }
   }
  switch(num)
        {
                case 1:x=50000;break;
                case 2:x=25000;break;
                case 3:x=16600;break;
                case 4:x=12200;break;
                case 5:x=9980;break;
                case 6:x=8000;break;
                case 7:x=6800;break;
                case 8:x=5800;break;
                case 9:x=5000;break;
                default:break;
        }
}
}
//定时器中断
void Timer0_isr(void) interrupt 1 using 1
{
unsigned char f;
//FH();
TH0=(65536-x)/256;                  //重新赋值 12M晶振计算,指令周期1uS,
                              //200mS方波半个周期100mS,由于定时器
                              //最大值65536 即65.536ms 所以
TL0=(65536-x)%256;       //直接定时器不够用,需要用循环处理,
                              //定时10ms,然后循环10次后输出 10x10=100ms
f++;
         if(f==10)
{
   f=0;
   OUT=~OUT;        //用示波器可看到方波输出
  }
}

网友D:
想怎么调用就怎么调用

网友E:

在你给出的例程当中,数据是通过变量Data送给了LCD,这个Data里的数据一定是有来源的,如果其它函数也要用到这个数据,将Data里的数据经过处理后传送给该函数即可,不过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就难了。

楼主:
你好,有空了能给我详细讲解一下吗?

网友F:
在主函数前面定义一个全局变量就好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你好,有空了能给我详细讲解一下吗?

你的例程不能说明你提出的问题,因为这只是一个完成显示的程序,没有地方调用这个显示的数据。你可以找一个LCD显示时钟,时钟到位后控制一个指示灯点亮或者继电器等,这个到位的时钟数据既要给LCD显示又要控制指示灯,这就完成了你的“LCD1602输入显示的数字,怎样再给其他函数调用”的命题。这个程序在网上应该能找到。针对问题来说明问题,一好讲解,二好理解。

网友G:
数字+‘0’  ====>  字符串 (lcd显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