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T2315使用i2c协议没有ack应答,一直在等,求大神解决

楼主(2017-07-31):
PT2315使用i2c协议没有ack应答,一直在等,明明地址是正确的,但第九位确仍然是高电平,然后程序就一直在等,没有回应了,15地址是0x80
*********************************************************************************************************
*        等待应答的程序
*********************************************************************************************************
*/
uint8_t i2c_WaitAck(void)
{
        uint8_t re;
        //SDA=1;
        i2c_Delay();
        //NOP4();
        SCL=1;
        i2c_Delay();
        //NOP4();
        if (SDA==1)
        {
                re = 1;
        }
        else
        {
                re = 0;
        }
        //while(SDA==1)
        SCL=0;
        i2c_Delay();
        re=0;
        return re;
}

uint8_t ee_WriteOneBytes(u8 value){

        //uint16_t m;

                i2c_Stop()
                i2c_Start();

              N_nop;
              N_nop;
              N_nop;
              N_nop;
                        i2c_SendByte(PT2315_Addr);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1;
                        }

                        N_nop;
                        N_nop;
                        N_nop;
                        N_nop;
                  i2c_SendByte(value);

                        N_nop;
                        N_nop;
                        N_nop;
                        N_nop;

                if (i2c_WaitAck() != 0)
                {
                        goto cmd_fail1;
                }

        i2c_Stop();
        return 1;

cmd_fail1:
        i2c_Stop();
        return 0;
}

网友A:
你不等,跳过会怎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不等,跳过会怎样?

跳过后示波器显示一直在写地址,没有把数据写进去

网友B:
我使用i2c一般都先编个程序扫描一下地址,因为从某宝上买的好几次地址标注都不对.楼主可以试试.

网友C(2018-08-05):
楼主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