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pcb时,用的AD10,很多元件没有,求教怎么解决啊?

楼主(2017-07-31):
画pcb时,用的AD10,很多元件没有,求教怎么解决啊?

网友A:
简单!自己照实物画,很快的。

网友B:
自己找实物的封装   自己画   而且自带的很多不适用   自己画的比较实用

网友C:
如果是画原理图缺零件的话,点击文件 》 新建 》库》原理图库,根据你所需要的器件图进行操作,你要注意放置引脚的长度要合适,否则原理图编译的时候可能会出现错误,完成制作后点击 报告选项》 器件规则检查   看是否有错误   建立好原理图库后,点击放置选项》器件》点击右上角的选择,》将库下拉》选择你建立的图库, 在下面选择器件
封装的话,点击文件选项》新建》库》PCB库,进行封装绘画,或者点击工具》元器件向导然后选择你需要的元器件封装进行操作   报告选项》元件规则检查  看是否有错误

网友D:
找元件的规格书或者测量尺寸 然后制作

网友E:
你是指的元器件的原理图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在原理图库中自己画或者去百度搜索适合AD的原理图,如果是封装的话就需要去下载了

网友F:
要自己学会建库,原理图库和封装库,原理图库只要自己看得懂就好,封装库要自己根据实物,数据手册进行画图,不然做出来的板子,元器件焊接不上的,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G:
一、可以在器件的官网下载
二、根据规格书提供的封装尺寸自己画一下

网友H:
自己画封装

网友I:
可以下载元器件库,也可以自己做

网友J:
新建一个自己的元器件库,自己画元器件,很快的

网友K:
边学边画,加油吧,有不懂的可以问我

网友L:
建一个集成库,自己画原理图和PCB库,使用起来也很方便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是画原理图缺零件的话,点击文件 》 新建 》库》原理图库,根据你所需要的器件图进行操作,你要注意放 ...

引脚的长度不都是默认的吗?有什么规范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是指的元器件的原理图吗,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可以在原理图库中自己画或者去百度搜索适合AD的原理图,如果是 ...

懂了,其实可以画集成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K:
边学边画,加油吧,有不懂的可以问我

有查看电子器件的专业网站吗?

网友M:
我都是先在网站找,有的话直接下载,是在没有按照手册自己画

网友N:
我除了电阻电容其它的基本上还是喜欢自己制作的封装

网友N:
自己制作吧,照着封装自己画

网友N:
我除了电阻电容,基本上自己制作的

网友O:
可以试着自己画封装  不行就找论坛做好的库 一般都可以解决的

网友P:
可以在论坛里面下载封装库,一般的元件都有了,可以直接用的

网友Q:
自建库画封装呗

网友R:
一般自己画,实在不想画的话可以导入含有你想要的元器件封装的PCB文件,保存PCB文件里的封装就可以为你所用了

网友S:
看一下你的根目录里面有没有libirary文件夹,很多元器件在里面,也可以自己做一个封装。

网友T:
按实物尺寸新建封装

网友U(2018-08-22):
引用 网友K:
边学边画,加油吧,有不懂的可以问我

请问自己画完一个小原件,怎么对这个原件进行封装?

网友V:
如果自己经常用的话,封装还是自己来画,这样用的得心应手,慢慢你会体会到的

网友W:
找下其他PCB文档,可以复制粘贴。也可以用库的

网友X:
网上找找有没有库文件, 还可以自己画一个

网友Y:
自己建立元件封装库,碰到新的元件没有封装的就建一个。慢慢的封装库就会很齐全

网友Z:
自己画原理图库和封装库啊。。。

网友AA:
简单点的可以根据规格书提供的封装尺寸自己画一下,复杂一些的在器件的官网下载

网友AB:
封装这种东西最好自己画  因为自己画的封装库以后到哪里  不论画什么板子用到什么器件 你都知道你画过什么样的器件封装 直接调用   如果没有的话还可以丰富自己的封装库    所以如此循环你的封装库会越来越丰富  你的水平也越来越高  如果你偷懒可以上网  论坛上大把的封装库   还有淘宝上也有封装库  常用的元器件封装  但是始终不是你自己画的   你有不清楚这个封装的尺寸大小

网友AC:
每个工程师都有自己的封装库

网友AB:
用到什么原件  上淘宝搜索  对应的元器件  上面有对应的尺寸数据  和功能引脚

网友AD:
论坛上有的吧,搜一下。

网友AE:
去网上搜索通用的原理图库,大多数的原件都可以找到,对于找不到的原件,按照器件的datasheep,自己制作,关于元器件的查找可以去这个网站alldatasheet

网友AF:
淘宝上有很多的模块资料问店家要下以后一般会有

网友AG:
找到元器件的封装,自己做一个集成库

网友AH:
自己 测量实物  根据实物的引脚和间距自己封装一下

网友AI:
最好的方法就是自己画封装

网友AJ:
封装这种东西最好自己画  因为自己画的封装库以后到哪里  不论画什么板子用到什么器件

网友AK:
先确定选型的器件类型。插装、贴片,然后在网上找相关资料。可以到嘉立创上面一般都有。
能用别人做好的省事了。自己画的要放到自己的库里,日积月累方便以后。

网友AL:
第一种方法就是去你要用的元件官网看看有没有相应的封装,如果有相应的封装,你可以去下载导入到你自己的AD中,这样就可以使用PCB封装和3D文件,如果在你需要的元件中没有封装,你需要自己建立属于自己的封装库,这时候你就需要清楚的知道你自己所用 的元件的大小,引脚间距,最好时身边能有一个游标卡尺,当然这些参数一般在数据手册中就能找到,只要画多了PCB封装库,你就有属于自己的库了,以后画PCB就简单了!!

网友AM:
自己封装很简单      就像画印版一样一样

网友AN:
可以自己手工画也可以去百度查去找合适的封装

网友AO:
应该可以自己画元器件的吧

网友AP:
可以在度娘里找元件库,导入到软件库里面;另外就是自己建立元件库;

网友AQ:
下载安装现成的库,或者自己绘制

网友AR:
自己按元件封装规格话,或者将老司机得封装库复制过来自己用,不过,我还是建议自己画好点,一可以熟悉算了使用,懂得画封装,二是出来工作肯定是要有遇到新的元件封装要自己画得。

网友AS:
可以从已经有的原理图或者PCB文件中快速提取

网友AT:
网上找所要的元件尺寸规格,然后自己画

网友AU:
1.论坛下载常用的封装

网友AU:
1,自己画,2,论坛下载常用的封装

网友AV:
常用的可以在网上找资源,也可以节约时间,不常用的要自己看数据手册或者测实物,画原理图库以及封装库

网友AW:
网上当元件库,或者自己看视频学习新建元件库,方法还是很多的

网友AX:
自己画呀,虽然麻烦了点

网友AY:
可以去网上下载  或者你不知道那里拿下载的话我这里有  QQ1270811032

网友AZ:
一般主流的封装库网上都有,论坛中可以搜索,但是简单的搜索的时间都可以自己画出来了。具体元件封装库尺寸可根据元件数据手册查询。

网友BA:
按照器件datasheet,自己画

网友BB:
原理图库的问题,没有封装就导不进去

网友BC:
自己量尺寸,或者参考规格书建库。还有些元器件厂商,官网会提供封装库下载链接。经常会用到的建议自己建库,用起来更方便

网友BD:
这个得自己画封装你可以百度下画封装

网友BE:
个人觉得AD10没有AD9好用,可能是用习惯了吧

网友BF:
其实AD中就有自带的库,不过这个肯定是不够用的,你可以上网下载一些库来用,也可以自己画,建立自己的集成库然后就这样积累起来。 我就是这样的,一般遇到需要的封装就上网下载,找不到的话就自己来画,不过一般都是自己画,用别人画的不是很放心,就这样积累起来。

网友V:
自己用的软件,自己的习惯,应该自己画,如果想偷懒就进入这个软件的论坛或者是QQ群里面去下载别人的

网友BD:
百度封装,自己画,不会的话就看视频教学

网友BG:
自己找相关芯片器件的手册画

网友V:
搜周边群,替入AD然后你想要的基本都有了

网友BH:
换软件啊

网友BI:
自己做库,以后自己可以管理自己的库

网友BJ:
缺少必要的库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