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90单片机eeprom怎样掉电保存数据

楼主(2017-07-31):
如用p1.0接一个霍尔传感器,电机带一个磁钢转动,电机每秒10~20圈。
电机转动霍尔接通一次记一个数(1、2、3....)显示在数码管上,电机停转不计数。
假如计数到100时,停电了,用stc90 xx  自身的 eeprom掉电保存数据100,
再通电后,100仍显示在数码管上。这时在从100开始计数。
请,编一个实战程序。给一图纸。以便搭接试验。

网友A:
EEPROM掉电保存数据需要硬件支持,检测到外部掉电到把数据写入EEPROM需要有足够的时间,也就是说单片机的电源要有足够大的电容在此期间保持VCC基本不下降。

网友B:
在电源滤波大电解电容之前,加一个二极管,在二极管之前检测是否掉电,在检到掉电后,大电解上的电足以保证你存储信息至EEPROM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