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智能秒表的制作与调试课程设计论文与资料下载

楼主(2017-07-31):
单片机课程设计项目:智能秒表的设计与制作
一、项目任务:智能秒表的设计与制作

用四位LED数码管制作带小数显示的秒表,前两位显示整数部分(秒),后两位显示小数部分(百分之一秒)。

所设计的秒表最大计时时间为99秒99。

开始时,数码管显示“00. 00”,表明从0开始计时。

本智能秒表有两种时间计时模式。(注意:模式1与模式2用同一个程序实现,即当程序下载至单片机芯片后,只需要按下相应按键,该秒表可工作在任意一种模式下)

(一)基本部分:

1、模式1累积计时模式

(1)按按键1可实现秒表开始、停止、再开始、再停止计时(时间累计);

(2)计时完毕,按按键2计时归零。

2、模式2间隔计时模式

(1) 按按键1开始计时;

(2) 按按键2一次暂停秒表并显示当前时间。间隔时间显示2秒后秒表将持续计时。(例如在3秒钟时秒表被暂停,2秒钟后秒表从5秒开始继续计时。显示2秒是为了方便记录当前时间);

(3) 在下一点终止时再按按键2记录此时相关信息,如此重复;

(4) 当计时停止时按按键1;

(5)可通过按键3查看前面操作所记录的时间,最多可查看10个记录;

(6) 计时完毕,按按键2键计时归零。

(二)发挥部分

(1)用电脑时间校准秒表的时间,保证秒表走时的准确性(100秒的误差小于0.1秒),思考如何修改程序?

(2)利用内部E2PROM存储器(STC89C52自带),使智能秒表具有掉电数据不丢失的功能,思考如何修改程序?

(3)仿真无误后,购买元件制作该智能秒表,从商业价值考虑该智能秒表的美观性和实用性。

二、硬件电路及仿真效果图
三、STC90C52RC单片机引脚排列图
四、四位共阴极数码管引脚排列图
五、元器件清单
序号
元件名称
规格型号
数量
单价
合计
1
单片机
STC90C52RC
1
6
6
2
四位共阴数码管
3641AS
1
2
2
3
轻触按键
45*45mm
6
0.2
1.2
4
晶振
12MHz
1
0.5
0.5
5
瓷片电容
20pF
2
0.1
0.2
6
电解电容
10uF/10V
1
0.3
0.3
7
电阻
10KΩ
1
0.1
0.1
8
排电阻
1KΩ
1
0.5
0.5
9
单片机插座
40PIN
1
0.5
0.5
10
电路板
7cm×9cm
1
3
3
11
电池
+5V
1
3
3
12
外部存储器
AT24C04
1
2
2
共计

18

19.30元
七、调试方法和步骤
1、通电前先用万用表欧姆档(1KΩ档)测量电源两端正反向电阻,正向电阻约80KΩ,反向电阻约6.5KΩ。如果电阻很小,则说明有短路性故障,不能通电,排除短路故障后才能通电,如果电阻为无穷大,则有开路性故障。
2、通电后,测量单片机40脚与20脚之间的电压应该有5V左右,如果电压不正常,则说明单片机供电不正常,应重点检查单片机供电电路。
3、测量单片机晶振引脚18和19脚电压,应该在1.9~2.3V左右,两个引脚电压相差0.2V左右,如果这两个引脚电压不正常,说明晶振电路没有起振,重点检查晶振和补偿电容是否焊接好。
4、测量单片机复位引脚9脚,正常工作时电压为0V,按复位键时为5V,松开手后由5V逐渐降至0V。如果该脚电压不正常,说明复位电路有故障,需要检查该脚的电阻、电容的连接和焊接是否正确。
5、以上步骤的测量如果正常,则多数是单片机的软件问题,可以通过编写几个小程序单独调试I/O口、按键、数码管和存储器的功能,测试到底是软件问题还是硬件问题。
六、C语言程序
/********************************/
/* 智能秒表(使用内部EEPROM)*/
/*--------------------------------------------*/
/**(1)启动/停止功能         **/
/**(2)复位/间隔功能          **/
/**(3)两种工作模式           **/
/**(4)查看数据功能           **/
/**(5)断电记忆功能           **/
/********************************/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RdCommand 0x01                             //定义内部EEPROM存储器部分
#define PrgCommand 0x02
#define EraseCommand 0x03
#define Error 1
#define Ok 0
#define WaitTime 0x01
sfr ISP_DATA=0xe2;
sfr ISP_ADDRH=0xe3;
sfr ISP_ADDRL=0xe4;
sfr ISP_CMD=0xe5;
sfr ISP_TRIG=0xe6;
sfr ISP_CONTR=0xe7;

sbit key1=P2^0;                //定义"启动/暂停"按钮
sbit key2=P2^1;                //定义"复位"按钮
sbit key3=P2^2;                                                        //定义"模式"按钮
sbit key4=P2^3;                                                        //定义"查看"按钮
sbit key5=P1^5;                                                        //定义"清除"按钮

sbit wei1=P2^4;                                                        //定义位选
sbit wei2=P2^5;
sbit wei3=P2^6;
sbit wei4=P2^7;

bit flag_start,flag_mode,flag_2sec,flag_CLR;
uchar temp,temp1,aa,aa1,shi,ge,shifen,baifen,num,i=0;
uchar time_data1[11],time_data2[11];
uchar code table[]={                              //共阴极数码管编码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0x40};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uchar shifen,uchar baifen);  //声明显示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z);           //声明延时子函数
void init();                  //声明初始化函数
void key();                                                          //声明键扫描函数
void display_process();                              //声明显示处理函数
void delayus();                                            //声明延时微秒函数
void data_read();                                            //声明内部EEPROM数据读出函数
void clear();                                                          //声明清除EEPROM数据函数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声明EEPROM操作函数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void ISPgoon(void);
uchar byte_read(uint byte_addr);
void SectorErase(uint sector_addr);
void byte_write(uint byte_addr, uchar original_data);
void memory_read();                                            //声明EEPROM读函数
void memory_write();                                   //声明EEPROM写函数

void main()                                                                        //主函数
{
              init();                                //调用初始化子程序
              while(1)
              {
                key();                                                                                       //调用按键扫描函数
                if(num==0&&i!=0)                                             //如果一开机就按查看键
                  memory_read();                                             //调用EEPROM数据读出函数
                if(flag_CLR==1)                                                           //如果按了清除键
                            clear();                                                                         //调用清除EEPROM数据函数
                display_process();                                             //调用显示处理函数
                display(shi,ge,shifen,baifen);      //调用显示函数
              }
}

void delay(uint z)                     //延时毫秒函数
{
              uint x,y;
              for(x=z;x>0;x--)
                            for(y=110;y>0;y--);
}

void display(uchar shi,uchar ge,uchar shifen,uchar baifen)   //显示程序
{
                            P0=table[shi];        //使用动态扫描的方法实现数码管显示
                            wei1=0;
                            delay(1);
                            wei1=1;

                            if(flag_CLR==0)                              //正常显示时,第二位显示小数点
                              P0=table[ge]|0x80;
                            else                                                              //按清除键时,不显示小数点
                              P0=table[ge];
                            wei2=0;
                            delay(1);
                            wei2=1;

        P0=table[shifen];      //使用动态扫描的方法实现数码管显示
                            wei3=0;
                            delay(1);
                            wei3=1;

                            P0=table[baifen];
                            wei4=0;
                            delay(1);
                            wei4=1;
}

void init()                        //初始化子程序
{
              temp=0;
              TMOD=0x01;                //使用定时器T0的方式1
              TH0=(65536-10000)/256;
              TL0=(65536-10000)%256;      //定时10ms中断一次
              EA=1;                       //中断总允许
              ET0=1;                      //允许定时器T0中断
}

void key()                                                                                    //按键扫描函数
{
              uchar j;
              if(key1==0)                 //检测"启动"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5);                 //延时去抖动
                            if(key1==0)             //再次检测"启动"按钮是否按下
                            {
           while(!key1)         //松手检测(按下时数码管不灭)
                                {
                                            display_process();                                          //调用显示处理函数
                        display(shi,ge,shifen,baifen);  //调用显示函数
                                          }
                               flag_start=~flag_start;
                               if(flag_start==1)
                                          TR0=1;                    //启动定时器开始工作
                               else
                                          TR0=0;
                            }
              }
                            if(key2==0)                    //检测"间隔"按钮是否按下
                            {
                                          delay(5);
                                          if(key2==0)
                                          {
                                                        while(!key2)                                                                      //松手检测
                                                        {
                                                        display_process();                                              //调用显示处理函数
                           display(shi,ge,shifen,baifen);   //调用显示函数
                                                        }
                                                        if(flag_mode==0||i!=0)
                                                        {
                                                          shi=0;
                                                          ge=0;
                                                          shifen=0;
                                                          baifen=0;
                                                          aa=0;
                                                          temp=0;
                                                          TR0=0;
                                                          i=0;
                                                          num=0;
                                                          for(j=0;j<=10;j++)
                                                          {
                                                            time_data1[j]=0;
                                                            time_data2[j]=0;
                                                          }
                                                        }
                                              else
                                               {
                                                           num++;
                                                           if(num==11)
                                                             num=1;
                                                           memory_write();
                                                        }
                                          }
                            }
                            if(key3==0)
                            {
                              delay(5);
                              if(key3==0)
                               {
                                 while(!key3)                                                                          //松手检测
                                            {
                                                        display_process();                                              //调用显示处理函数
                          display(shi,ge,shifen,baifen);    //调用显示函数
                                            }
                                          flag_mode=~flag_mode;
                               }
                            }
                 if(key4==0)
                            {
                              delay(5);
                              if(key4==0)
                               {
                                 while(!key4)                                                                          //松手检测
                                            {
                                              display_process();                                              //调用显示处理函数
                          display(shi,ge,shifen,baifen);    //调用显示函数
                                            }
                                          TR0=0;
                                          i++;
                                          if(i==11)
                                            i=1;
                                          data_read();
                               }
                            }
                 if(key5==0)
                            {
                              delay(5);
                              if(key5==0)
                               {
                                 while(!key5)                                                                          //松手检测
                                            {
                                              display_process();                                              //调用显示处理函数
                          display(shi,ge,shifen,baifen);    //调用显示函数
                                            }
                                          flag_CLR=~flag_CLR;
                               }
                            }
}

void display_process()                                  //显示处理函数
{
  shifen=aa%100/10;                                                                                    //正常走秒的处理
  baifen=aa%10;
  shi=temp%100/10;
  ge=temp%10;
  if(flag_mode==1&&num!=0&&flag_2sec==0)              //间隔2秒停顿的处理
   {
              shi=time_data2[num]/10;
     ge=time_data2[num]%10;
              shifen=time_data1[num]/10;
              baifen=time_data1[num]%10;
              if(temp-time_data2[num]==2)
                 flag_2sec=~flag_2sec;
   }
  if(i!=0)                                                                                                    //查看存储数据的处理
              {
                shi=time_data2[i]/10;
                ge=time_data2[i]%10;
                shifen=time_data1[i]/10;
                baifen=time_data1[i]%10;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服务函数
{
              TH0=(65536-10000)/256;   //重新赋初值
              TL0=(65536-10000)%256;
              aa++;                    //中断一次10ms变量aa的值加1
              if(aa==100)              //中断100次后,定时时间100*10ms=1000ms=1s,变量temp的值加1
              {
                aa=0;
                temp++;
                if(temp==100)          //秒表到达100s后回零
                            temp=0;
              }
}

/* EEPROM存储器操作函数 */
/* ================================= */
void ISP_IAP_enable(void)
{
EA = 0;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18;
ISP_CONTR = ISP_CONTR | WaitTime;
ISP_CONTR = ISP_CONTR | 0x80;
}
/* ================================= */
void ISP_IAP_disable(void)
{
ISP_CONTR=ISP_CONTR&0x7f;
ISP_TRIG=0x00;
EA=1;
}
/* ==================================== */
void ISPgoon(void)
{
ISP_IAP_enable();
ISP_TRIG = 0x46;
ISP_TRIG = 0xb9;
_nop_();
}
/* ============================================ */
uchar byte_read(uint byte_addr)
{
ISP_ADDRH = (uchar)(byte_addr >> 8);
ISP_ADDRL = (u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ISP_CMD   = ISP_CMD | RdCommand;
ISPgoon();
ISP_IAP_disable();
return (ISP_DATA);
}
/* ========================================== */
void SectorErase(uint sector_addr)
{
uint iSectorAddr;
iSectorAddr = (sector_addr & 0xfe00);
ISP_ADDRH   = (uchar)(iSectorAddr >> 8);
ISP_ADDRL   = 0x00;
ISP_CMD     = ISP_CMD & 0xf8;
ISP_CMD     = ISP_CMD | EraseCommand;
ISPgoon();
ISP_IAP_disable();
}
/* ============================================ */
void byte_write(uint byte_addr, uchar original_data)
{
ISP_ADDRH = (uchar)(byte_addr >> 8);
ISP_ADDRL = (uchar)(byte_addr & 0x00ff);
ISP_CMD   = ISP_CMD & 0xf8;
ISP_CMD   = ISP_CMD | PrgCommand;
ISP_DATA  = original_data;
ISPgoon();
ISP_IAP_disable();
}

void data_read()                                                                      //读数组数据函数
{
  aa=time_data1[i];
  temp=time_data2[i];
}

void memory_write()                                                                        //写EEPROM数据函数
{
  aa1=aa;
  temp1=temp;
  time_data1[num]=aa1;
  time_data2[num]=temp1;
  if(num==1)
    SectorErase(0x2000);              //擦除扇区
  byte_write(0x2000+num,aa1);         //重新写入数据
  byte_write(0x2000+num+10,temp1);    //重新写入数据
  flag_2sec=0;

完整论文下载(word格式 可编辑)还带仿真和源码:

网友A(2019-06-22):
厉害,很有用,收获很多

网友B(2020-06-17):
作者说的模式二,大家知道怎么运行吗?

网友B:
作者说的模式二,大家有知道怎么运行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