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 pwm控制舵机的程序

楼主(2017-07-31):
如题,并且在keil的位置最好能将文件发给我
就是用pwm驱动舵机的程序
我的舵机只能九十度转并伴随卡壳的声音
程序是网上找的
这里是程序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timer.h"

/************************************************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实验9
PWM输出实验

************************************************/

int main(void)
{
        u16 led0pwmval=0;
        u8 dir=1;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NVIC中断分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TIM3_PWM_Init(899,0);         //不分频。PWM频率=72000000/900=80Khz
           while(1)
        {
                delay_ms(100);
                if(dir)led0pwmval++;
                else led0pwmval--;

                if(led0pwmval>300)dir=0;
                if(led0pwmval==0)dir=1;
                TIM_SetCompare2(TIM3,led0pwmval);
        }
}

网友A(2018-06-26):
TIM3_PWM_Init(1999,719); led0pwmval的值控制在50到250之间,看一下舵机的工作原理就明白为什么舵机抖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