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buntu.wmdk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直接打开配置好的虚拟机出现错误,求解

楼主:
安装虚拟机之后,直接打开配置好的虚拟机,出现这种问题, ubuntu.wmdk 系统找不到指定的文件 卸载了重装也是如此,求解,谢谢!

网友A(2017-08-01):
确定 "F:\new-v\ubuntu-new1\ubuntu-new1"目录下有没有这个 ubuntu.wmdk文件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确定 "F:\new-v\ubuntu-new1\ubuntu-new1"目录下有没有这个 ubuntu.wmdk文件

谢谢回答,那个文件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