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向DC/DC电源变换器设计资料

楼主(2017-07-31):
17 年 6 月
DC/DC 变换器的功能是把一种形式直流电能转换为另一种形式直流电能

的技术,主要是对电压、电流实现变换。它广泛应用在电力系统、交通运输、 可再生新型能源、家用电器、计算机与通讯、工控等领域。

本 次 设计采用 自 带 脉 冲 宽 度 调 制 信 号 的 STC12C5A60S2 单 片 机 发 生

47KHZ 的 PWM 信号,通过半桥驱动器 IR2104 控制同步整流的升降压电路。 单片机能实时检测电流电压数值,并通过其自带的 10 位ADC 反馈到片子内部 进行处理。当放电按钮被按下时,同步整流电路为降压电路,能输出 1.0 到

2A,0.05A 可调的步进电流,形成电流电压闭环控制系统。当充电按钮被按下 时,同步整流电路为升压电路,能输出 30V 电压,形成电压闭环控制系统。输 出电压电流,输出电流的设定值都在 12864 液晶通过设置显示。根据测试,同 步降压效率为 94%。具有充电过压保护功能。

目录
1 绪论 .............................................................. 1
1.1 课题研究的背景 ................................................. 1
1.2 课题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 2
1.3 课题研究的意义 ................................................. 3
1.4 课题设计的目的与过程 ........................................... 3
1.5 本章小结 ........................................................ 4
2 设计要求与需求分析 ................................................ 5
2.1 设计要求 ....................................................... 5
2.2 系统分析 ....................................................... 5
2.3 电池选择 ....................................................... 6
2.4 DC/DC 方案选择 .................................................. 7
2.5 非隔离 Buck-Boost 分析 ........................................... 7
2.5 本章小结 ...................................................... 11
3 硬件设计 ......................................................... 12
3.1 总体框架 ....................................................... 12
3.2 各部分电路的选择 ............................................... 12
3.3 本章小结 ....................................................... 18
4 软件设计 ......................................................... 19
4.1 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算法设计 ..................... 19
4.2 主程序设计 ..................................................... 19
4.3 按键程序设计 ................................................... 20
4.4 ADC 中断程序 ................................................... 21
4.5 闭环控制程序 .................................................. 22
4.6 本章小结 ....................................................... 24
5 系统测试 ......................................................... 25
5.1 实物图片 ....................................................... 25
5.2 测试过程 ....................................................... 25
5.3 本章小结 ....................................................... 32
结论 .............................................................. 33
致谢 .............................................................. 34
参考文献 .......................................................... 35
附录 A 原理图 ...................................................... 36
附录 B 程序 ........................................................ 37
1绪论

1.1 课题研究的背景

我们生活中使用的 DC/DC 变换器都只能从单一方向进行工作,其最根本原因是 功率较大的开关管(像 MOSFT,IGBT)只能处理单一方向上流过的能量,而且主电 路上装有二极管,因为其本身的特性,导致能量只能朝一个方向流通。现在,科技 和社会的发展相当迅速,人们对电源系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以适应其在不同工业、 科研环境下需求。在航空航天系统,I 类负荷不断电系统中,直流电源变换器有着不可 或缺的作用。在要求能充放电的系统,比如电动汽车、不允许断电的系统、光伏发 电、航空电力等场合中,要求能量可以双向自由流通,而为此做两个电能变换器显 然过于笨重,而且增加了成本。双向 DC/DC 变换器(Bi-direCtional DC/DCConverter, BDC)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了,通过适当的控制,它可以让能量两个方向自由 地流动,对比做两个电能变换器,兼顾了变换器的体积、重量,还有成本,提高了 效率。双向的 DC/DC 变换器完成了两个设备的工作,而普通的 DC/DC 变换只能完成 能量的单向流动。变换器之所以双向流动能量是因为它在原来开关管的基础上并联 了一个快恢复的二极管,让其导通电流本来只能在一个象限工作变成了两个。这样 的处理方法好处是不用改变输入和输出电压的极性却能控制电流的流

动方向。图 1.1 是其几种常见的拓扑结构。

图 1.1 不隔离的双向 DC/DC 变换器

双向的 DC/DC 变换器是以电力电子技术为基础的产物,在现今国家大力扶持的 航天技术,光伏发电技术,电力汽车的背景下,它必将蓬勃发展,相信会更多的研 究结果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应用前景也会更加广泛。

1.2 课题在实际生产中的应用

双向的 DC/DC 变换器是因为现实需求而被提出的一种模型,所以它在某些特定 的领域有着广泛应用。

1.2.1 电力汽车电源管理
电力汽车的储能与电机驱动的关系如图 1.2 所示。

图 1.2 电动汽车驱动系统图

从上图中可以看到,双向的直流变换器、电机还有电池共同组成了这个系统。 当汽车运行时:变换器输出的电流与电机的转速存在一定的数学关系,调节变换器 输出的电流大小就能达到控制汽车的行进速度的目的。当汽车刹车时,变换器将储 存在电机中的机械能变成电能,向电池充电;同时调节制动力矩的大小。

1.2.2 不断电系统

电力系统中的负荷有规定,I 类负荷是严禁断电的。因为 I 类负荷往往是工厂, 大型炼钢厂,医院,或者具有重大意义的单位。如果供电突然中断并且没有备 用电源及时投入,可能会对人身造成伤害,或者产生很严重的经济损失。 比如医院的手术室,若突然失去供电,会影响到手术的进行,无法保障病人生命安 全;再如大型钢铁企业中,正在运作的炼钢炉,如果停止对其供电,炉中的铁水会 迅速降温凝结,产生废钢,而且损坏设备。所以不能中断对其的供电,使用双向的 电能变换器是一种有效避免断电的方法。其示意图如图 1.3 所示。

图 1.3 双向的 DC/DC 构成的不断电系统

在正常情况下,220V 交流电直接供给负载并且通过变换器给电池充电。供电中 断时,将储存在蓄电池中的电能变换器升压再逆变,保证负载能正常工作。

1.2.3 太阳能电源系统

长期沿着地球轨道飞行的飞行器需要解决供能问题,收集太阳能作为动力是个 可行的办法。航天器靠太阳能板收集能量,当飞行器运行到向阳面时,太阳能板工 作,此时飞行器的能量来源就靠它,另一方面,多余的电能通过变换器降压,将能 量保存在蓄电池中。当飞行器运行到背阳面时,太阳能板就无法产生作用了,需要 之前储存在蓄电池里的电能通过变换器升压,给负载供电。这种可以双向能量流动 的变换器有效简化了系统的结构,降低了体积和重量,这在航天方面至关重要。

1.3 课题研究的意义

双向的直流电能变换器有着单向变换器所不具备的优点:电流能双象限流动, 只要稍加控制功率管的开关顺序,输入电流和输出电流的方向就可以改变,它完成 了两个单向电能变换器的工作。若实际应用中需要能量来回传递,又对体积、成本 有所要求,那么双向的直流变换器就有用武之地。图 1.1 只是简单地介绍了几个非隔 离的双向的直流变换器拓扑结构。它还有许多带隔离的拓扑,每一种拓扑都有各自 的优缺点,所以在使用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根据实际的要求,来选择合适的 拓扑。本次设计是针对 18650 电池充放电的变换器,采用了不带隔离的 Buck-Boost。 主要考虑到以下 2 点:(1)对比隔离型的变换器,它具有效率高的特点,满足设计 要求;(2)主电路的结构较为简单,方便调试,也节省的成本。

1.4 课题设计的目的与过程

本次设计的目的在于用平时课堂所学内容以及相关的实践经验完成双向 DC-DC 电源的制作,了解开关电源的发展技术追求和发展趋势,做到以下四个方面:①小 型化、轻量化、高频化;②高可靠性;③低噪声;④采用计算机辅助设计和控制。 并巩固电力电子和模拟电子技术中有关开关电源的基础知识,能够学以致用,同时 拥有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一定的基于模拟电子技术的研究设计能力。为了 能独立完成相关设计做好铺垫。

本设计采用系统硬件和软件编程相结合的方法,根据设计目标从系统总体的设 计方案和结构框图入手,确定主功率电路的整流方式,拓扑结构,再根据实际电压 要求计算占空比,进行电路原理图的设计和主要器件的选择。在控制电路中要根据 A/D 转换器的控制算法进行数据处理,需要较强的动手能力与编程能力,制作完成 后需要进行测试,掌握科学的测试方法可以提高效率,同时分析出现问题的原因, 可以避免重蹈覆辙。最终设计出来的成品具有重量轻、效率高、发热量低、性能稳 定等优点。

此次设计涉及到的主要内容有 DC-DC 变换器方案的设计与比较,元器件参数值 的计算与选择,程序的设计与编写,充放电模式下的仿真以及硬件实物的测试。

1.5 本章小结

通过上述叙述,我们对双向的直流变换器的背景,意义还有其发展前景有了初 步认识,并且明确了此次设计的目标和方法。

2.1 设计要求

本文设计用于电池储能装置的双向 DC-DC 变换器, 实现电池的充放电功能, 功 能可由按键设定,亦可自动转换。系统结构如图2.1 所示,图中除直流稳压电源外, 其他器件均需自备。电池组由 5 节 18650 型、容量 2000~3000mAh 的锂离子电池 串联组成。所用电阻阻值误差的绝对值不大于 5%。

图 2.1 电池储能装置的结构图
接通 S1、S3,断开 S2,将装置设定为充电模式。

(1)U2=30V 条件下,实现对电池恒流充电。充电电流 I1 在 1~2A 范围内步 进可调,步进值不大于 0.1A,电流控制精度不低于 5%。

(2)设定 I1=2A,调整直流稳压电源输出电压,使 U2 在 24~36V 范围内变化 时,要求充电电流 I1 的变化率不大于 1%。

(3)设定 I1=2A,在 U2=30V 条件下,变换器的效率大于等于 90%。
(4)测量并显示充电电流 I1,在 I1=1~2A 范围内测量精度不低于 2%。

(5)具有过充保护功能:设定 I1=2A,当 U1 超过 U1th=24±0.5V 时,停止充 电。

(6)断开 S1、接通 S2,为放电模式,保持 U2=30±0.5V,此时效率大于等于
95%。

(7)在满足要求的前提下简化结构、减轻重量,使双向 DC-DC 变换器、测控 电路与辅助电源三部分的总重量不大于 500g。

2.2 系统分析

本系统的设计的目的是为了进行能量的双向传递,而且对效率提出了较高的要 求,所以采用了开关电源拓扑结构是比较合适的。开关元件上选用符合耐压值的 MOS管即可,因为在较高频率下,大电流的工况下MOS管的导通损耗和开关损耗仍

然能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控制方面,以单片机为核心,通过中断程序分时段采 集并处理从主电路中采集得来的电流电压信息,依据采集得到的信息作出相应的反 馈,使整个电路运行更加的稳定和智能。除了主电路外,还需要(1)放大电路,经 估算,采集电压的值分布范围不能覆盖单片机测量电压的大部分区域,所以需要对 采集电压进行适当的放大;(2)辅助电源模块,单片机需要5V的电压供电才能工 作;放大电路也需要负电压才能正常工作;(3)按键电路,主要针对设计要求中需 要对电路的工作模式进行转换,并且要求可以调整输出电流,这些功能需要通过按 键以及配套的程序进行实现;(4)显示模块,用于显示设计中各项关键的参数,提示电路的工作状态。

2.3 电池选择

关于电池,最优的且最方便的选择是锂电池。通过查阅资料,了解到锂离子是 一种可以反复充电使用的电池。对比其它电池,它有如下的优势:(1)它的体积很 小,一般常用的 18650 为长度 6.5 厘米直径 1.8 厘米的圆柱。而且它的重量也很轻

(2)正常工作时,1 节 18650 能提供 3.7V 的电压,通过串联电池,可以满足大部分 工作需求。(3)容量大,对比其它类型的电池,它具有更高的功率密度。(4)充 电时间短,放电时电流也不会很大,其容量也不会随使用次数的增加而减少。(5) 无污染。有这么多的优点,所以它也受到许多厂商的青睐,我们形影不离的手机就 是采用锂电池供电的。当然,因为它本身的物理特性,也有着不可避免的缺点:容 易损坏。因此,我们要避免对其过充或者短路。给电池增加一个保护板也是不错的 选择。

这次设计中,我们仍然采用索尼公司生产的18650电池。经查阅手机了解到,1 节电池正常工作时提供3.7伏的电压。在充电时,电压会升高,一般4.2V是它的极 限。图2.2、2.3所示是18650电池的样子和充放电时容量与电压的关系。

图 2.2 18650 锂电池              图 2.3 锂电池充放电曲线

题目要求是 5 节串联,所以应该得到如下的充电电压关系:

(格式限制 请下载附件)

放电电压:
2.4 DC/DC 方案选择
方案一:不带隔离的升降压电路,开关闭合电感储能,开关断开电感蓄流。因

为是在MOS管上直接反向并联了二极管 ,蓄流时会自动导通,不用考虑反向恢复问 题。这样的好处是通断开关管造成的损耗很小。

计我的难度较大。

综合比较,选择方案一。
图2.5 带隔离升降压双向直流变换电路图
2.5 非隔离 Buck-Boost 分析
不带隔离的升降压电路,其工作在升压和降压情况下的电路图分别如下所示:

图 2.6 降压电路拓扑

2.5.1 降压电路的工作原理
图 2.7 升压电路拓扑

显然,功率管在开通和关断下,电路会呈现出两种不同的结构。

当开关管闭合时,电流从电源流出,经过电感最后到负载(观察到此状态下二 极管是反接的,阻断了电流向下的通路)。这个过程中电感储能,其电压值是电源 与负载的压差,其值得大小与电感的具体值也有关。这个过程中电容承担了滤波的 作用,电容值越大,滤波的效果越好,具体的值将在下面的计算中给出。

当开关管打开时,负载失去原来的电能供应,从图中看,虚线部分被断开。电 感因为自身的特性,在其中流过的电流不会瞬间改变,会慢慢减少,直至到 0,减少 的速度与电感值有关,其计算也在下面给出。电流继续流过负载,此时原来的通路 已经不在,电流通过蓄流二极管,形成新的通路。此时,图中还没带有负载,电流 给电容充电。而电容两端的电压即是负载的两端的电压。因为选择的电容值一般较 大,所以负载电压也会稳定在一个具体的值。

图 2.8 开关管 K 导通状态

2.5.2 Buck 的稳压分析
图 2.9 开关管 K 断开状态

图2.8中,显示的是开关管导通状态下的电路情况,电感L把流过其自身的电能 的一部分转换成磁能,储存起来。而未储存在电感中的电流流经电容器C,由电容将 能量储存起来。当开关管打开时,电路图变成2.9中的情况,因为此时已经没有电源 连接在电路中,电感就要充当继续提供电流的作用,像上面介绍到的那样,电感的 电流不会瞬时改变,而是继续朝原来的方向流动,经过负载再流到二极管,形成新 的回路,这个过程中电容将放电与电感一起维持电流的大小。

因为开关管是在很高的工作频率下工作的,其关断的频率是毫秒甚至是微秒级 别的。负载电压在这个过程中不断的抬升,直到一个时机,电容的放电与电感的充 电达到一种动态的平衡。电压也就维持在一个较为稳定的值附近。其值得大小与控 制开关管的PWM波的占空比有关。因为题目的要求输出电压可调,所以还需要对输 出电压进行采集,一般选用的方法是设置单片机的一路进行信息的采集,并且对采 集的信息与设定的值进行比较,本身PWM波也是由单片机发出的,所以可以直接控 制单片机改变发出PWM波的占空比。这样就形成了一个闭环,让输出的电压维持在 题目要求的值附近。

图 2.10  降压电路稳压原理分析
2.5.3 降压电路中电感和电容值的选择

纹波抑制比r在设计电能变换器时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参数。经查阅书本,将r设置 在0.4能让整个电路拥有最优的工作状况。影响纹波抑制比的主要因素有两个(1) 电感的电流平均值即降压电路中的电流的平均值和(2)纹波的峰峰值△ I。设计整 个变换器的时候,纹波抑制比应当被首先确定,因为它影响后面电容电感的参数。 因为方案中已经给定了确定的PWM频率,我们可以用纹波抑制比来计算出所需电感的数值。

图 2.11 电流纹波抑制比

计算电感的过程如下,像上文说的,我们先把纹波抑制比设置成0.4。根据题目 要求,高压侧的电。电池组两侧的电压?s1=18.5V,f.D分别表示单 片机的PWM波的工作频率、PWM波的占空比、高压侧电压、低压侧电压、充电电 流。因为普通二极管在这么高的工作频率会出现问题。所以采用肖特基二极管,默 认它的导通压降为0。

求电流峰峰值的公式为:
(详见附件)

因此得到电感L公式 对于BUCK电路,

电感需要绕线获得,无法得到计算值那么精确的电感,此处取大概 200uH 左右的电 感。

下面开始计算电容值的大小,在(2-9)给出的式子中,PWM 一个循环的时间
是 T。5 个 18650 电池串联的电压是 18.5,这里默认△ U=0.1,把计算的的参数带入式子得到
电容的值采用1个4700UF,1个1000UF的电容并接入输出端,进而滤除了高频和低频的纹 波电压。
2.5.4 Boost 电路的分析

将二极管替换成MOS管,则可以避免续流二极管因电压降而导致的功率损耗, 提高能量转换效率。用MOS管代替续流管的电路方式叫做同步整流,同步整流的电 路可以实现能量的双向流动。实际上同步整流的BUCK和BOOST具有对称性。

充电时刻,30V给18.5V的电池组充电,需要降压,整个电路工作在Buck模式, 放电时刻,18.5V的电池组作为输入电压,输出30V,需要升压,整个电路工作在 Boost模式,根据对称性原则,电感和电容遵循BUCK的计算结果即可。

2.5 本章小结

经过上面的讨论,本设计采用同步整流的升降压电路模型来作为这个设计的主 电路。并通过详细的分析计算,确定了电感和电容的取值。

3硬件设计
3.1 总体框架

本文设计的总体框架如图 3.1 所示,采用 STC 系列单片机作为主控芯片。在主 电路外辅以 IR2104 IC 的开关管的驱动电路、能够提供稳定 5V 电源的 7805 芯片、方 便控制转换工作方式的按键电路、用于采样的检测电路和 12864 液晶显示电路。下

面依次对各个功能部件进行讨论以便得到满意的测试结果。

3.2 各部分电路的选择
3.1 总体框架图
3.2.1 单片机

所有能兼容英特尔 8031 指令的微处理器都统称为 51 单片机,最初的 8004 经 过 Flash Rom 工艺的进步,迅速成为使用最广泛的单片机之一。它在工业生产,机 器控制领域有着广泛的应用。而且各个型号之间的片子可以完全兼容,在 ARM 和 FPGA 还未普及时,一度占领了微处理器市场的很大一部份额。最普通的 51 单片机 一般是 8 位的。

够胜任此次设计的数据处理任务。而且其内部的 ADC 是 10 位的,这意味着精度也 比 51 要高好几倍。同时内部自带的 PWM 也省去了再自己制作 PWM 波发生电路的 麻烦。

图 3.2STC12C5A60S2
IR2104 的典型应用电路如图 3.3 所示。可以知道 IR2104 的 SD 口就像是芯片的

图 3.3IR2104 典型应用电路
IR2104 的内部电路和时序图如图 3.4 所示。
3.2.3 电路供电电源的选择
图 3.4 IR2104 的内部电路和时序图
降压芯片 7805,是一种能把电压降至稳定 5 伏的芯片。从图 3.5 可以看到,要

使它工作起来只需要在输入和输出端口各并接一个 0.33u 和 0.1u 的电容即可。这个 IC 价格十分便宜,功能却很强大,不仅能输出 5V,而且内部的电路也十分完善,过 流过热保护都已经集成在内,缺点就是存在一定的损耗。因为手头没有 7805 模块芯 片,本设计中采用了一块封装与 7805 完全相同的金升阳的电源模块。其应用电路图

与 7805 一致,如图 3.5 所示。

3.2.4 电流检测电路
图 3.5 7805 应用电路
方案一:霍尔传感器。霍尔传感器有一个闭合的圆环,当有电流从其中流过时

就会感应出霍尔电动势。电动势的大小与电流的大小存在一定的数学关系,而霍尔 元件上产生的电压我们可以通过测量的方式取得。知道电压,再通过查表,就可以 找到对应的电流。

方案二:分压检测电路。对比采用霍尔传感器,更简单的方式是在需要测量电 流的路径上串联一个小阻值却很精密的电阻,比如康铜丝。当电流流过这个电阻 时,就会在两端产生压降。测量这个压降值得大小,再除以电阻值,就可以很方便 地知道电流的大小。这样的方式很简洁,操作起来比较方便,也不会给电路增加额 外的重量,有利于更好的完成题目中的各项指标。

因为此时测得的电压值非常小,如 10 毫欧的康铜丝上流过 2A 的电流才产生

0.02V 的电压。对于 10 位最高能识别 5V 的单片机,不能完全发挥它的各项性能。我 们需要对 0.02V 的电压进行放大,使其电压值能尽量覆盖单片机所能测得的范围。 这样单片机就能测得更加准确的数据。考虑到要方便单片机采集电压信息,我们选 择让输出端的电压经过分压进入放大电路,放大器的输出端口直接连接 ADC 的端 口。

采用 Lm358,它内部含有两个放大器。实际上我们只需要用到一个。图 3.6 是它 的引脚图;3.7 是应用电路图。

图 3-6 Lm358 引脚图及引脚功能

图 3.7 电流检测电路

因为题目中的要求是电流在 1.0 到 2.0A 之间。输出最大电流为 2A。我们上面提 到是用分压的方式进行检测,提供给单片机的电源是 7805 产生的 5V 电压。所以单 片机能检测到最高的电压也是 5V。而 LM358 同样需要 5V 的电压供电,而它与最大 输出的电压之间有 1.2V 的压差。由此我们得到:

?????? = 5? ? 1.2? = 3.8?              (3-1)
2A 电流经过 0.02Ω 电阻得到的电压:

??? = 2?? ? 0.02Ω = 0.040V              (3-2)

上面我们也提到过了,直接测得的电压太小了,到时候会不准,所以这个电压设
计一个放大电路,电路的放大倍数不应超过β:

此处根据手头有的电阻材料,而且选择时还要满足对放大器内部来说要少几个 数量级的电阻,因为要满足它对外虚断的特性。我们选择千欧级别,就选 48K 和 1K

吧。

因为 ? > ?o , 满足刚才计算的结果。 所以当电流为最大值时,运放输出电压为:

?out = 0.040 ? 49 = 1.96?              (3-5)
3.2.5 电压检测电路
刚才已经提到过了,单片机只能检测 5V 的电压,而我们发现输入的电压是
30V,所以我们要对输入端的电压进行分压,它的关系应该如 3-6 所示
为避免能量的损耗,我们仍然取千欧级别,100K 和 10K 是比较恰当的
我们可以简单的算下,10V 的分压时,单片机上采集到
电压分压检测电路如图 3.8 所示。

3.2.6 按键电路
图 3.8 电压检测电路

因为只用到四个按键,所以在这个设计中,为了省去不必要的麻烦,我们就不 采用编码键盘了。四个按键对应它自己的功能,并且与单片机的 P2 口中的前四个接 口分别相对应。只用标注对应的意义就很直观,非常的简洁,在板子上焊接 4 个按 键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下面是各个按键对应的意思

K1 为开启/关闭放电功能,在发挥功能时候使用
K2 为电池充电/不充电,在基本功能时候使用
K3 为输出电流增加,单击一次步进 0.05A,最大加到 2A。

K4 为输出电压减少,单击一次步进 0.05A,最少减到 1A(题目要求 1A,此为 拓宽调节范围,属于发挥部分“其他”内容)。

如图 3.9 所示。

3.2.7 液晶显示模块
图 3.9 按键电路
本设计采用了 12864 液晶。考虑到要显示的信息较多,平时使用的 1602 液晶可

能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翻看 12864 的数据手册,发现 12864 的液晶的驱动电压很 小,几乎与 1602 无异,不用再额外添加驱动电路,而且通过它的名字就能猜到它是 由 128*64 的点阵构成,这意味能显示更多的信息。在本次设计中,我们需要设计显 示四条信息,分别是设定的电流,输入输出的电压,输出的电流。12864 的样子如图

3.10 所示.
3.3 本章小结
图 3.10 12864 液晶显示
经过上面的论述,我们确定了使用 STC12C5A60S2 为主控芯片。用 IR2104 驱动

电路对主电路的 MOS 管进行控制。对测得输入输出电压电流经过合理的放大或者分 压再传给单片机自带的 ADC 端口。当按键设定在放电状态时,同步整流电路为 BUCK 状态,能输出 1.0~2.0A,0.05A 步进电流,形成电流电压闭环控制系统。当按键设 定在放电状态时,同步整流电路为 Boost 状态,能输出 30V 电压,形成电压闭环控 制系统。液晶采用 12864 来显示信息。总体电路图见附表 A。

4软件设计

C 和汇编都适用于此款单片机。汇编语言速度快,但可读性差,移植性不好,而 且对没有这方面基础我来说,编程很困难;而 C语言洽洽弥补了汇编语言的缺点, 它具有很好的移植性和可读性。所以本文设计采用 C 语言编写程序,在 Keil 51 的环 境下对其进行开发。

4.1 电压电流双闭环控制算法设计

本次设计要求输出电压应小于 24V,输出的电流已经告知是 1.0~2.0A,所以在 设计单片机控制系统中,电压和电流关系应参考图 4.1。

图 4.1 电流电压关系

使得输出电流在 2A 范围内,电压在 24V 范围内。而在硬件参数固定的情况下, 输出电流电压只与 PWM 波的占空比有关,所以程序需要当前的电压电流信息与预设 值进行比较,再对 PWM 波的占空比进行控制。具体的控制策略如下表 4.1 所示。

表 4.1 针对不对输入电压值和输出电流时,PWM 波占空比的控制策略

电流
电压
PWM

条件

>2A
>24V
+10
<=24V
-10

<=2A
>24V
-10
<=24V
-10

4.2 主程序设计

在主程序中,我们主要处理一些不涉及到与时钟周期会产生矛盾的数据,比如 对之前测得的数据进行累加并取平均值(这是因为有时候可能因为突发事故测量到 错误的数据,累加取平均能使这种误差变小),显示这些数值,以及按键的检测。

4.3 按键程序设计
图 4.2 主程序流程图
按键程序中,设定为按下 K3 的话,预设电压就会增加;按下 K4,预设电压就

会降低;按下 K2 的话,就能控制开关管驱动电路的工作,而开关管的工作状态决定 了整个电路的工作状态。图 4.3 是按键程序的流程框图 。

4.4 ADC 中断程序
图 4.3 按键程序的流程框图
因为要采集三个电压信息,而单片机的接口又是有限的,我们不能占用太多的

端口,可能会导致端口不够用。所以想到用一个端口,采用中断的方式对我们需要 的信息进行采集,分时段进行不同的工作。而且我们还要实时的检测采得的数据并 且对输出做出调整,手段就是控制 PWM,所以我们还要在中断程序中加入对 PWM 波的占空比增加还是减少写判断语句。

4.6 本章小结

本章通过论述,决定采用 C 语言编写程序,并且给出了程序的设计框图。针对 按键扫描程序给出了详细的流程框图。考虑到单片机的接口比较少,所以必须采用 中断程序来采集题目要求中的三个模拟量,对此,也给出了较为详细的流程框图, 且附上了关键程序。详细完整程序,见附录 B。

5系统测试

5.1 实物图片
本设计是由万用板经雕刻机雕刻后加工的,板子的正反面如图 5.1 所示。

5.2 测试过程
图 5.1 实物
5.2.1 测试仪器
(1) 电源:兆信 30/5A 的数显可调线性电源。如图 5.2 所示。
(2) 万用表:采用 2 个胜利牌 VC980+数字万用表。
(3) 负载:负载为 100W 50Ω 的环形滑动变阻器。

图 5.2 可调压电源

5.2.2 测试指标

(1)在充电模式下的输出电流,液晶屏上显示的电流值应与电流表上显示的数值相 差在 5%的范围内,且在 1.0 到 2.0A 步进可调,步进电流最大为 0.05A。

(2)电流变化率,设定输出电流值,调整输入电压,其输出电流随输入电压的变 化。它体现了电子产品的稳定性能的好坏,电流变化率的数值应越小越好。

(3)充电效率:在最大充电电流下,输入功率与输出功率的比值。
(4)当检测到电压在 24±0.5V 时,变换器停止工作,输出电流为 0。
(5)放电时,负载测电压维持在 30±0.5V,并测试效率是否达标。
(6)重量不超过 500g.

5.2.3 测试步骤 第一步:先接上辅助电源,此时板上的液晶亮起; 第二步:接输出电源,此时显示输入电压。接入电池,此时显示输出电压;如

图 5.3。

图 5.3 接入电源,显示输入电压

第三步:按 k1,显示 ON,表示开始充电,看有没有输出电流显示。如果没有,多 按几次。(OF 表示关闭充电),如图 5.4 。

图 5.4 显示输入电流
第四步:按 k2,k3 调整输出电流范围是(1.0~2.0A,0.05A 步进),如图 5.5 所示。
(a)设定 1.05A,输出 1.07A(b)设定 1.10A,输出 1.12A
(c)设定 1.20A,输出 1.21A(d)设定 1.25A,输出 1.26A
(e)设定 1.30A,输出 1.32A(f)设定 1.35A,输出 1.36A
(g)设定 1.40A,输出 1.42A(h)设定 1.45A,输出 1.46A

(i)设定 1.50A,输出 1.51A(j)设定 1.55A,输出 1.57A
(k)设定 1.60A,输出 1.62A(l)设定 1.65A,输出 1.67A
(m)设定 1.70A,输出 1.71A(n)设定 1.75A,输出 1.79A

(o)设定 1.80A,输出 1.82A(p)设定 1.85A,输出 1.89A

(q)设定 1.90A,输出 1.92A(r)设定 1.95A,输出 1.96A

(s)设定 2.00A,输出 2.00A

图 5.5 显示电流与实测电流
设置电流和实测电流(A)如表 5.1 所示。
表 5.1 设置电流与实测电流

设置电流
1.00
1.05
1.10
1.20
1.25
1.30
1.35
1.40
1.45
1.50
实测电流
1.02
1.07
1.12
1.21
1.26
1.32
1.36
1,42
1.46
1.51
设置电流
1.55
1.60
1.65
1.70
1.75
1.80
1.85
1.90
1.95
2.00
实测电流
1.57
1.62
1.67
1.71
1.79
1.82
1.89
1.92
1.96
2.00
第五步:设定输入电流为 2A,调整输入电压 24 至 36V,看电流变化率。如图 5.6 所
示。(因为测试电源只有一台,最高只能给到 31V 电压)

(a)输入电压 24V,输出电流 2.00A(b)输入电压 25V,输出电流 2.00A

(c)输入电压 26V,输出电流 1.99A(d)输入电压 26.9V,输出电流 2.01A

(e)输入电压 28V,输出电流 2.00A(f)输入电压 29V,输出电流 2.00A

(g)输入电压 30V,输出电流 2.01A(h)输入电压 31,输出电流 2.01A

图 5.6 调整输入电压,输出电流的变化 输入电压与输入电流关系如表 5.2 所示。

表 5.2 输入电压与输入电流

Is=2A

U2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I1
2.00
2.00
1.99
2.01
2.00
2.00
2.01
2.01
第六步:在输出端串联 5 欧水泥电阻,逐渐调大输出电流,测试输出电压在 24±0.5
会不会保护。

(a)串入的负载阻值是 4.5Ω(b)当输出电流是 1.23A 时,还未触发保护

(c)当输出电流在 1.30 到 1.35 之间时,触发保护了 图 5.7 水泥电阻阻值和保护显示 第七步:输入端接负载,按下放电按钮,测输出电压和电流,如图 5.8。

5.2.4 测试结果
(a)放电电压和负载电流(b)放电电流 图 5.8 放电效率测试

(1)输出可在 1.0 到 2.0A 步进可调,步进值为 0.05A。
(2) 电流变化率:调整电源输入时,电流变化率约为 0
(3)充电效率测试如下表 5.3 所示。
表 5.3 充电效率

I1=2A(S),

U2=30V
输入电压(U2)
输入电流(I2)
输出电压(U1)
输出电流(I1)
数值
31
1.38
20.1
2.01
充电功率%
94
(4)过充保护:设定电流为 1.30 至 1.35A 时,输出保护了。
(5)放电效率测试如下表 5.4 所示。
表 5.4 放电效率

输入电压
输入电流
输出电压
输出电流
数值
14.5
2.14
30
0.97
放电功率%
93.7
(6)双向 DC-DC 变换器、测控电路与辅助电源三部分的总重量不大于 500g。
5.3 本章小结

测试的结果显示,本设计较好的完成了各项指标,但是在放电效率这点上没有 做到指标。在控制精度,步进值比预设要求更精细;充电效率满足设计的要求。总 体来说,功能比较完善,是符合分析结果的作品。

结论

本次设计采用自带脉冲宽度调制信号的 STC12C5A60S2 单片机发生 47KHZ 的 PWM 信号,通过半桥驱动器 IR2104 控制同步整流的升降压电路。单片机能实时检 测电流电压数值,并通过其自带的 10 位 ADC 反馈到片子内部进行处理。当按键设 定在放电状态时,同步整流电路为 BUCK 状态,能输出 1.0~2.0A,0.05A 步进电流, 形成电流电压闭环控制系统。当按键设定在充电状态时,同步整流电路为 BOOST 状 态,能输出 30V 电压。

根据测试,同步 BUCK 效率为 94%。具有充电过压保护功能。 本设计比较顺利地完成了各项指标,主要有以下几点:

1)使用单片对变换器进行控制,使变换器的功能多样化;
2)通过液晶的显示各项实时数据,方便用户进行数据的记录。

3)可以手动调节变换器的输出,以满足不同的生产需求。 不足之处:

1)输出的纹波仍然较大,如果采用更大的电感,匹配更加合适的电容,应该可 以把纹波降低到更小的水平。

2)如果把板子制成 PCB,整个电路的性能会更加稳定。

致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的指导导师,朱老师。(这么乱七八糟的论文,让我有点不好 意思打出她名字)这个人是我生平遇见过为数不多充满人格魅力的人。她为人真 诚,几乎认真对待每一个人;她精力充沛,除了处理平时繁杂的教学任务,她还是 一个毛小孩的妈,仿佛有无尽的精力。她节俭,但对学生却很慷慨,我和一哥们不 知道到她那儿讹了多少顿饭。她耐心,为了我这篇论文能顺利通过,她不厌其烦地 语音我近百条修改意见,虽然我还是没修改好。对不起啊,我好羞愧。

然后感谢大学陪我一起上课,一起去实验室,一起报班辅导的老徐。这个人, 喜欢熬夜,痘痘很多,脾气也很古怪。很难想象两个脾气古怪的人相处在一起会有 什么样的结果。现在看来,结果还不赖。我们一起参加了电子设计大赛(我划 水),虽然没拿奖,但是记忆像刀一样刻进了脑子里。一起备战考研,他成功被西 安的高校录取,我为他高兴,转头就把女朋友送的键盘给他了。虽然有点舍不得, 但是我真的高兴啊。还有今天,为了修改我的论文,他又陪了我整整一天。说不出 的感激。

最后还是想感谢一下已经分手的女朋友,不知道谢什么,好像因为她,我有长 进一些。

参考文献
[1]李建忠. 单片机原理及应用(第二版)[M].西安: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出版社 2008. [2]赵建领. 51 系列单片机开发宝典[M].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07.
[3]杜树春. 单片机应用系统开发实例详解[M].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07. [4]邱关源. 电路(第五版)[M].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
[5]许佳. 基于 DSP 数字控制双向全桥 DC/DC 变换器的研制[D]. 西安:西安理工大
学,2010.
[6]钱荔. 推挽全桥双向 DC-DC 变换器的研究[D].南京:南京航空航天大学,2007. [7]浣喜明、姚为正. 电力电子技术(第三版)[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 [8]岳鹏. 大功率开关电源主电路研究[D].广州:华南理工大学,2010.
[9]张振华. 高功率因数电源设计与实现[J].电源技术应用,2010,08:41-45. [10]刘献强.双向 DC-DC 电源[D].2016.
[11]孙秀婷、崔猛、卢智嘉. 基于单片机 PIC16F87 的大功率智能充电机设计[J].石 家庄学院学报,2013,06:18-21.
[12]郑金. 基于单片机的高频开关电源的研究[D].东北大学,2009. [13]潘亚培. 基于 DSP 的高频开关电源设计与实现[D].南京理工大学,2013. [14]Feng Xia,Ching-Hsien Hsu,Xiaojing Liu,Haifeng Liu,Fangwei Ding,Wei
Zhang.The power of smartphones[J]. Multimedia Systems,2015,211:27-
29 .
[15]黄锦安. 电路(第二版)[M].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7.

附录A 原理图

附录B 程序
#include <STC12C5A60S2.H>
#include <intrins.h>        /*use _nop_() function*/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ADC_FLAG        0X10
/*****************************************
端口功能设定
*****************************************/
sbit PWM_1        =        P1^4;        //PWM1_Boost/Buck sbit SD_1          =        P1^5;        //SD1_Boost_Buck sbit LED          =        P0^0;        //SD1_Boost_Buck uint ADC_value;
uchar PWM_temp=2;
uchar last_key;        //按键变量
uchar channel=0;        //第一通道
uchar Caes=0;        //菜单
uint OUT_Current=300;
uint Battery_voltage;        //输入电压
uint Boost_voltage;        //Boost 电压
uint Boost_Buck_current; //Buck_Boost 电流 8 位
uint O_current;//输出电流
uint A_value=90;
bit lock=0;        //PWM 输出锁定
bit ADC_ready=0;        //ADC 完毕
bit K=0;
bit Charge=0;
void delay();

void Key_0_(); void Key_1_(); void Key_2_(); void Key_3_(); void init_pca(); void init_timer();
/**********************************************************
函数说明: 延时程序
**********************************************************/
void delay(uchar t)
{
uint j; uchar i; for(i=0;i<t;i++)
for(j=0;j<1000;j++);
……由于源码篇幅巨大 请从51黑论坛下载附件……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问题是:管理,我的黑币为什么没有增加,还是2,是不是有BUG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管理,终于正常了

网友B:
每次来51hei都有惊喜,谢谢分享

网友C(2018-04-30):
正好需要,不错,很有用

网友D(2019-04-19):
大神,能把这个论文发我一份呗  邮箱2524514448@qq.com

网友E:
新手学电源该怎么入门呀

网友F:
求发我一份1986072243@qq.com

网友G:
多谢楼主,解了燃眉之急

网友H(2019-05-26):
引用 网友G:
多谢楼主,解了燃眉之急

大哥,能给我发一份嘛,522743501@qq.com

网友I(2019-08-21):
器件选择要做说明最好

网友I:
很好的文章

网友J(2020-03-03):
这个帖子的DCDC变换器有人做出来了吗,想请教一下

网友K(2020-04-11):
原理图和计算出的数据不一样,到底是按照原理图表的数据(电阻电感电容)还是按照计算出的数据呢

网友K:
引用 网友J:
这个帖子的DCDC变换器有人做出来了吗,想请教一下

正在做,可是发现问题了,计算数据和原理图数据不一样,在做PCB板时候不知道到底用哪个了

网友L(2021-06-08):
中断程序流程图有大问题

网友M(2021-07-16):
有点乱,想看看PDF的怎么样

网友N(2023-05-25):
谢谢,努力学习中,新入行电源

网友O(2024-04-03):
感谢大佬的分享

网友O:
感谢大佬的对双向DCDC的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