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报错net gnd has only one pin (pin d1-2)哪里有问题

楼主:
麻烦大神帮我看一下为什么Altium Designer报错net gnd has only one pin (pin d1-2),我是新手

网友A(2017-08-01):
LED需要串联限流电阻

网友B:
限流电阻

网友C:
你应该在这个原理图中画出其他的电路图,不能只画出这个部分。
你也可以画电源和地的接口在LED的线上,你这张图缺了限流电阻。

网友D(2018-11-17):
我花电阻了
可也不对

网友E:
加个限流电阻

网友F:
加个电源端子,电路就有完整回路了,ad才不报错。

网友G:
VCC GND 没有输入

网友H(2019-01-10):
你可以放置两个排针,如:一个连接VCC一个连接GND。编译就通过了。

网友I(2019-03-17):
引用 网友H:
你可以放置两个排针,如:一个连接VCC一个连接GND。编译就通过了。

感谢,谢谢了,已经可以用了

网友J(2019-11-30):
引用 网友I:
感谢,谢谢了,已经可以用了

是啥意思呀

网友K(2020-06-12):
引用 网友I:
感谢,谢谢了,已经可以用了

排针是什么啊

网友L(2021-10-14):
因为VCC和GND只有一个针,VCC和GND是网络标签,需要有一个接线端子作链接。添加一个排针,标注上网格标签就可以解决这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