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时器可调60秒倒计时 将中断函数中的判断写入主程序,启动倒计时时间变长?

楼主(2017-08-01):
新人求解:为什么将中断函数中的判断写入主程序中,启动倒计时的时间就变长了。函数见下:
#include<reg52.h>

//8位共阴数码管显示定义
#define DataPort P0
sbit LATCH1=P2^2;//段锁存
sbit LATCH2=P2^3;//位锁存

//定义按键
sbit KEY_ADD=P2^4;
sbit KEY_DEC=P2^5;
sbit Key_Star=P2^6;
sbit Key_Stop=P2^7;
unsigned char code DuanMa[10]={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 显示段码值0~9
unsigned char code WeiMa[8]={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分别对应相应的数码管点亮,即位码

unsigned char y;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延时函数声明
void DelayMs(unsigned int t);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unsigned char TempData[10]; //存储显示值的全局变量

/*——————————————
        定时器初始化子程序
——————————————*/
void Init_Timer0()
{
        TMOD|=0x01;//使用模式1,16位定时器,“|”符号可以在使用多个定时器时不受影响
        //TH0=0x00;
        //TL0=0x00;
        EA=1;//总中断打开
        ET0=1;//定时器中断打开
        TR0=1; //定时器开关打开
}

/******************************
                主函数
******************************/
main()
{
        unsigned char num=60;        KEY_ADD=1;
        KEY_DEC=1;
        Key_Star=1;
        Key_Stop=1;
        Init_Timer0();

  while(1)
  {
                if(!KEY_ADD)
                 {                         Display(0,2);
                        if(!KEY_ADD)
                        {
                                while(!KEY_ADD)
                                Display(0,2);
                                {
                                        if(num<99)
                                        num++;
                                        else
                                        num=0;
                                }

                        }
                 }
                if(!KEY_DEC)
                {                        Display(0,2);
                        if(!KEY_DEC)
                        {
                                while(!KEY_DEC)
                                Display(0,2);
                                {
                                        if(num>0)
                                        num--;
                                        else
                                        num=99;
                                }

                        }
                }
        if(!Key_Star)
        {
                while(num>0)
                {                         if(y==20)
                        {
                                y=0;                                if(num>0)
                                        num--;
                                else
                                        num=0;
                        }
                        TempData[0]=DuanMa[num/10];
                        TempData[1]=DuanMa[num%10];
                        Display(0,2);
                }
        }
        TempData[0]=DuanMa[num/10];
        TempData[1]=DuanMa[num%10];
        Display(0,2);
}
}

/*************************
        延时函数
*************************/
void DelayU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void DelayMs(unsigned char t)
{
        while(t--)
        {
                DelayUs(245);
                DelayUs(245);
        }
}

/*——————————————
        定时器中断子程序
——————————————*/
void Timer_isr() interrupt 1 using 1
{
        TH0=(65536-50000)/256;//重新赋值
        TL0=(65536-50000)%256;
        y++;
}
void Display(unsigned char FirstBit,unsigned char Num)
{
        unsigned char i;
        for(i=0;i<Num;i++)
        {
        DataPort=0;
    LATCH1=1;
    LATCH1=0;

        DataPort=WeiMa[i+FirstBit];
        LATCH2=1;
        LATCH2=0;

        DataPort=TempData;
        LATCH1=1;
        LATCH1=0;

        DelayUs(200);//延时
        }
}

网友A:
如果倒计时是用T中断做的,应当不会有此问题。

网友B:

第一定时器的定时时间是有限的,如果需要很大的定时时间,超出了定时器的额定值,那么就需要用多次定时的办法来实现。第二是计算方便和应用习惯。不但要在主程序中检测,而且要在大循环中检测。因为这个检测是时时刻刻的,只要定时器处于计时环节,程序在做其它事情的同时,也要对定时的次数进行检测,一旦计时次数完成,程序马上进入相应的处理工作。

网友C:
       if(!Key_Star)
        {
                while(num>0)
                {                         if(y==20)
                        {
                                y=0;                                if(num>0)
                                        num--;
                                else
                                        num=0;
                        }

这里要按键后进去??不知道你硬件如何的,按你的代码里面,一旦Y 不等于20不就一直没法进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