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问位置式PID中积分限幅的值时如何确定的

楼主(2017-08-01):
新人刚接触PID没多久,看了很多大神的程序,发现PID算法中都有对积分部分进行限幅。但是积分限幅的这个值是如何确定的,看了几个程序都没有解释取这个值进行限幅的原因,希望大神们能解答小弟这个疑惑。

网友A:
我认为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目的是使pid控制输出不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值,导致损坏控制目标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认为  这个要根据实际情况设置,目的是使pid控制输出不会出现一个很大的值,导致损坏控制目标

能否大概说下如果您要去设置这个积分限幅,您会通过哪些方法根据哪些条件去设置这个限幅的值吗?

网友B:
根据负载的情况及控制要求设计,这是控制理论方面的知识,很复杂。
你提到的是一个深入的话题。
不过可以在调试时,用试探的方式,找出这个值,但多半不是最佳值。

网友A:
引用 楼主:
能否大概说下如果您要去设置这个积分限幅,您会通过哪些方法根据哪些条件去设置这个限幅的值吗?

比如说加热的时候 温度是80的时候是正常工作,超过80也可以工作,但是超过100的时候,会烧坏东西。那么我会设置,当温度达到95的时候,报警或者强制停止加热,永远不会让温度达到100.
if(x>95)
{
//特殊处理
}
设置积分限幅也是一样的,让pid输出值永远达不到危险状态。

网友C:
PI是一个校正环节,若不断的积分,会造成较大的输出使执行对象无法执行,甚至出错。还有就是如果限了幅反而容易使系统稳定,调到稳定

网友D(2019-07-18):
如果系统是一个方向的误差,误差积分会越来越大甚至溢出,积分限幅之后,可以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