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S230 TCS3200颜色传感器代码与资料下载

楼主(2017-08-01):
TCS230 TCS3200 二者通用的
TCS230是TAOS公司推出的可编程彩色光到频率的转换器。它把可配置的硅光电二极管与电流频率转换器集成在一个单一的CMOS电路上,同时在单一芯片上集成了红绿蓝(RGB)三种滤光器,是业界第一个有数字兼容接口的RGB彩色传感器。TCS230的输出信号是数字量,可以驱动标准的TTL或CMOS逻辑输入,因此可直接与微处理器或其他逻辑电路相连接。由于输出的是数字量,并且能够实现每个彩色信道10位以上的转换精度,因而不再需要A/D转换电路,使电路变得更简单。图1是TCS230的引脚和功能框图。
关于颜色传感器模块接线说明

/************************************************
文件 : tcs230.c
描述 :TCS320颜色识别
编写 : 朱林
目标MCU:AT89S52
晶振:11.0592MHZ
************************************************/
#include "uart2.h"
#define        LED P1_3

sbit  s0   =   P2^1;
sbit  s1   =   P2^2;
sbit  s2   =   P2^3;
sbit  s3   =   P2^4;

long int  green=0,red=0,blue=0;        //RGB颜色初始化

/**********************RGB比例系数***************************/
/****************通过白平衡得出的时间比例系数*************/
#define pred   12
#define pgreen 8
#define pblue  6

int  disp_tc;  //计数标志

/***************************led测试 闪烁3次****************************/
void test_led()
{
        uchar i;
        for(i=0;i<3;i++)
        {
                LED=0;
                delay_nms(200);
                LED=1;
                delay_nms(200);
        }
        LED=0;
}
/***************************计数器初始化****************************/
void t0_init()
        {
            TMOD=0x51;//设置定时器0为工作方式一

            TH0 =0xfc;
            TL0 =0x66;//如果晶振是11.0592MHZ的话,误差是0.00017%

            EA=1;
            ET0=1;
            TR0=1;
            TR1=1;
        }

/************************10ms中断子程序 *******************/
void c1ms_out() interrupt 1//定时器0 1ms中断响应
{
        TR0=0;
        TR1=0;

                disp_tc=disp_tc+1; //计数值加一
                TH0=0xfc;
            TL0=0x66+TL0;     //加定时器补偿

            TR0=1;
            TR1=1;

}

/*****************************主控制程序****************************/
void main()
{

  test_led();                        //测试led
  delay_nms(80);                //延时 等待串口调试工具
  LED=1;                                //打开led

  s0=1; s1=1;
  t0_init();
  Time2_init();
  while(1)
   {                                //选择蓝色滤光
                        disp_tc=0;
                                                   s2=0;
                                    s3=1;
                                while(disp_tc!=pblue);
                                                 TR0=0;
                                     TR1=0;
                                                blue=TH1*256+TL1;
                                            TL1=0x00;
                                        TH1=0x00;
                                              disp_tc=0;
                                                TR0=1;
                                        TR1=1;

                                                //选择绿色滤光
                                     s2=1;
                                     s3=1;
                                                 while(disp_tc!=pgreen);
                                                 TR0=0;
                                     TR1=0;
                                                 green=TH1*256+TL1;
                                                 TL1=0x00;
                                         TH1=0x00;
                                               disp_tc=0;
                                                 TR0=1;
                                         TR1=1;

                                                 //选择红色滤光
                                      s2=0;
                                      s3=0;
                                                  while(disp_tc!=pred);
                                                  TR0=0;
……………………

网友A(2018-07-07):
有完整的吗

网友B(2018-08-28):
非要充钱吗

网友C:
你好,请问能检测,但为什么白平衡总是校不准,是什么原因啊?

网友D(2019-02-25):
xie xie lou zhu

网友E(2019-09-03):
有stm32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