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HX711+LCD12864电子秤程序

楼主(2017-08-01):
从别处找的电子秤程序STM32单片机主控 hx711芯片+12864液晶显示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stm32单片机主程序如下:
/******************** (C) COPYRIGHT 2012 WildFire Team **************************
* 文件名  :main.c
* 描述    :3个LED在 SysTick 的控制下,以500ms的频率闪烁。
* 实验平台:野火STM32开发板
* 库版本  :ST3.5.0
* 作者    :wildfire team
**********************************************************************************/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SysTick.h"
#include "12864.h"
#include "HX711.h"

uint32_t ticktime;
unsigned long HX711_Buffer = 0;
unsigned int Weight_Maopi = 0,Weight_Shiwu = 0;
char Price_Count = 0;
unsigned char KEY_NUM = 0;
unsigned char Price_Buffer[5] = {0x00,0x00,0x00,0x00,0x00};
unsigned long Money = 0;
unsigned char Flag_OK = 0;

unsigned char temp = 0,temp1 = 0xf7;
/*
* 函数名:main
* 描述  :主函数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void Key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TRIG;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TRIG.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
          GPIO_InitStructTRIG.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TRIG.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TRIG);
        GPIO_SetBits(GPIOA, GPIO_Pin_1|GPIO_Pin_2 );
}
/********************************************************/

void Led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3;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3 );
}
/************************************************************/
void Get_Weight()
{
        HX711_Buffer = HX711_Read();
        HX711_Buffer = HX711_Buffer/100;
        if(HX711_Buffer >= Weight_Maopi)
        {
                Weight_Shiwu = HX711_Buffer;
                Weight_Shiwu = Weight_Shiwu - Weight_Maopi;                                //获取实物的AD采样数值。

                Weight_Shiwu = (unsigned int)((float)Weight_Shiwu/2.135+0.05);         //计算实物的实际重量
                                                                                                   //因为不同的传感器特性曲线不一样,因此,每一个传感器需要矫正这里的2.15这个除数。
                                                                                                   //当发现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大时,增加该数值。
                                                                                                   //如果测试出来的重量偏小时,减小改数值。
                                                                                                   //该数值一般在2.15附近调整之间。因传感器不同而定。
                                                                                                   //+0.05是为了四舍五入百分位

                if(  Weight_Shiwu > 20000 )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3 );                                //打开警报
                }
                else
                {
                        GPIO_SetBits(GPIOC, GPIO_Pin_3 );                        //关闭警报
                }
        }
        else if(HX711_Buffer < Weight_Maopi - 30)
        {
                GPIO_ResetBits(GPIOC, GPIO_Pin_3 );                                //负重量报警
        }

}

//****************************************************
//获取毛皮重量
//****************************************************
void Get_Maopi()
{
        HX711_Buffer = HX711_Read();
        Weight_Maopi = HX711_Buffer/100;
}
/******************************************************************/
/******************************************************************/

int main(void)
{

        Led_GPIO_Config();
        Key_GPIO_Config();

        /* 配置SysTick 为10us中断一次 */
        SysTick_Init();
        /*********************************************************************/
        /************************************************************************/
    LCD12864_InitPort(); //端口初始化
        LCD12864_Init();         //液晶初始化
        HX711_init();

  //  LCD12864_Pos(3,5);
    LCD_ShowString(1,0,"初始化……");

/*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80);                                                //指针设置
        LCD12864_write_word("※※※※※※※※");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90);                                                //指针设置
        LCD12864_write_word("※※欢迎使用※※");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88);                                                //指针设置
        LCD12864_write_word("※20公斤电子秤※");
        LCD12864_NoWaitIdle_COM_Write(0x98);                                                //指针设置
        LCD12864_write_word("※※※※※※※※");                   */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delay_ms(10000);                 //延时10s,等待传感器稳定
        Price_Count = 0;
        Price_Buffer[0] = 0;
        Price_Buffer[1] = 0;
        Price_Buffer[2] = 0;
        Price_Buffer[3] = 0;
        Price_Buffer[4] = 0;
        Money = 0;
        Flag_OK = 0;

        Get_Maopi();                                //称毛皮重量
        LCD12864_Clr();                        //清空

        while(1)
        {
                delay_ms(500);
                LCD12864_Clr();
                LCD_ShowString(1,0,"上海工程技术大学");
                LCD_ShowString(2,0,"大学生创新项目");
        //        LCD12684_Wdat(i+0x30);
                        Get_Weight();                        //称重

                        //显示当前重量
                        LCD_ShowString(3,0,"重量");
                        LCD12864_Pos(3,2);
                //        LCD12684_Wdat('');
                        if( Weight_Shiwu/10000 != 0)
                        {
                                LCD12684_Wdat(Weight_Shiwu/10000 + 0x30);
                        }
                        else
                        {
                                LCD12684_Wdat(' ');
                        }
                        LCD12684_Wdat(Weight_Shiwu%10000/1000 + 0x30);
                        LCD12684_Wdat('.');
                        LCD12684_Wdat(Weight_Shiwu%1000/100 + 0x30);
                        LCD12684_Wdat(Weight_Shiwu%100/10 + 0x30);
                        LCD12684_Wdat(Weight_Shiwu%10 + 0x30);

                LCD_ShowString(3,6,"kg");

                }

}

/******************* (C) COPYRIGHT 2012 WildFire Team *****END OF FILE************/

完整源码51黑下载地址:

网友A(2018-03-07):
串行还是并行

网友B(2019-01-03):
正需要这样的程序,下来看看

网友C(2019-04-27):
引用 网友B:
正需要这样的程序,下来看看

能给我发一份吗。谢谢1799835116@qq.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