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控制外部电路电阻做负载的方式

楼主(2017-08-01):
最近在学相关方面的知识,可能问题有些小白,望大神勿喷。

目前需要实现单片机控制外部电路的电阻大小,以调整外部电路中的负载大小。项目其他部分已经通过51单片机完成了,1s内会有数十个数据产生,根据这个数据来调整外部电路的负载。

外部电路很简单,就一个手摇发电机(24V,200W),想加一个可由单片机控制的电阻(100-200级即可)。以实现电阻变化,手摇发电机摇动受到的阻力发生变化。电阻越小,阻力越大;电阻越大,阻力越小(最多1千欧的电阻即可)。

由于需要精确的控制电阻,且不随电流温度等发生变化。所以了解了数字电位器后,比如X9C10X系列,有人说不大适合接外部电路。
普通电位器多是人工旋转控制,也不合适。
貌似开关控制也有相关方法,但是没有现成的产品可以用。

望求可以直接使用的产品,或者相关解决思路,有直接的元器件推荐最好不过了。

网友A:
关键是你未说清电阻的要求!
如果真如你说的“(100-200级即可)(最多1千欧的电阻即可)”,那么很简单,一个电子电位器即可。
事实上还有:功率限制,电压限制,接线限制,形状限制……你都未交代。

网友B:
200w的应该加mos管或三级管加以控制,不应该直接控制电阻

网友C:

请让我来抛砖引玉:第一个办法,用继电器来接通电阻或短路电阻的办法,你想控制多少级就用多少个继电器。将继电器接成矩阵方式。例如用P0口和P2口,就可以接64个继电器。设置一个按键,当按键按动1次时,让P0.0和P1.0输出。当按键按动2次时,让P0.0和P1.1输出......,当按键按动64次时,就完成了64次切换。这种做法优点:程序很简单,控制很精确,阻值很随意。缺点:成本太高。第二个办法,用步进电机拉动绕线式电位器,用按键控制步进电机旋转角度从而改变绕线电阻阻值的方法。这种做法优点:程序很简单,成本较低。缺点:控制不很精确,阻值不很随意。

楼主:
引用 网友C:
请让我来抛砖引玉:第一个办法,用继电器来接通电阻或短路电阻的办法,你想控制多少级就用多少个继电器。将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第二个方法起初我想过,但是如您所说的缺点,不大适合。第一个方法奈何目前单片机知识薄弱,暂时无法执行,所以在寻找现成的产品。若是没有的话,我会考虑第一种方式。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w的应该加mos管或三级管加以控制,不应该直接控制电阻

感谢您的建议。我对电子元器件这些内容涉猎太少,需要好好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关键是你未说清电阻的要求!
如果真如你说的“(100-200级即可)(最多1千欧的电阻即可)”,那么很简单, ...

感谢您的建议,我会好好继续学习这几块知识。
目前选用的电阻,是为了放到手摇发电机的外部电路中,应该只是为了做功率负荷使用。根据外力的大小,调整电阻大小,让发电机受到的阻力发生变化,两个力相等的情况下(暂不考虑其他受力),加速度为0,进而产生一个类似的匀速运动。

网友A:
1、用8个电阻串联作为发电机的负载,阻值分别是:Rmin,1R,2R,4R,8R,16R,32R,64R,承受电流10A。因为:200W/24V=8.3A
2、用7个接触器(触点容量20A),其触点分别将1R,2R,4R,8R,16R,32R,64R短接。
3、用单片机控制这7个接触器。
如此:
7个接触器有128个组合(即128级),可改变128种阻值。满足楼主所提的要求。
Rmin是防止短路的最小阻值。
所有电阻的大小请楼主自己计算。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0w的应该加mos管或三级管加以控制,不应该直接控制电阻

仔细看了三极管,感觉他的调节外部电流的能力很不错,继续研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1、用8个电阻串联作为发电机的负载,阻值分别是:Rmin,1R,2R,4R,8R,16R,32R,64R,承受电流10A。因为:200W/ ...

非常感谢您的建议。
我会把电路控制的这些基础知识加强学习下。目前在尝试用场效应管恒压控制的方式解决。若无法有效解决,最终就得用这种方式来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