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51单片机的闹钟

楼主(2017-08-01):
(一)设计基本要求
1、用51单片机的中断实现时钟计时功能,数码管显示时、分、秒
2、可以设置一个闹钟,精确到分钟,可以通过按键设置闹钟时间(闹钟响三十秒)
3、可以分别对时、分、秒进行加和减的调整,每次加一或减一
4、最多使用四个按键
5、闹铃响的同时时钟显示不能受到影响
6、显示年月日(提示:换屏显示)

(二)程序
#include<reg52.h>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wela=P2^7;
sbit dula=P2^6;
sbit key1=P3^0;
sbit key2=P3^1;
sbit key3=P3^2;
sbit key4=P3^3;
uchar num1,num2,temp1,flag;
uint count;
char xiaoshi,fen,miao,year=16,month=7,day=29,alahour,alafen,alamiao,a1,a2;
uchar code table[]={
0x3f,0x06,0x5b,0x4f,
0x66,0x6d,0x7d,0x07,
0x7f,0x6f,0x77,0x7c,
0x39,0x5e,0x79,0x71};
void delay(uint xms)
{
                uint i,j;
                for(i=xms;i>0;i--)
                for(j=110;j>0;j--);
}
void display(uchar a,uchar b,uchar c)
{
        uchar a1,a2,a3,a4,a5,a6;
        a1=a/10;a2=a%10;
        a3=b/10;a4=b%10;
        a5=c/10;a6=c%10;
        P0=0xfe;
        wela=1;
        wela=0;
        P0=table[a1];
        dula=1;dula=0;
        delay(3);
        P0=0xfd;
        wela=1;wela=0;
        P0=table[a2];
        dula=1;dula=0; delay(1);
        P0=0xfb;
        wela=1;wela=0;
        P0=0x80;
        dula=1;dula=0;
        delay(3);
        P0=0xf7;
        wela=1;wela=0;
        P0=table[a3];
        dula=1;dula=0;
        delay(3);
        P0=0xef;
        wela=1;wela=0;
        P0=table[a4];
        dula=1;dula=0;
        delay(1);
        P0=0xdf;
        wela=1;wela=0;
        P0=0x80;
        dula=1;dula=0;
        delay(3);
        P0=0xbf;
        wela=1;wela=0;
        P0=table[a5];
        dula=1;dula=0;
        delay(3);
        P0=0x7f;
        wela=1;wela=0;
        P0=table[a6];
        dula=1;dula=0;
        delay(3);
}
void init()
{
        TMOD=0x11;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EA=1;
        ET0=1;
        ET1=1;
        TR0=1;
}
void keyscan()
{
                if(key4==0)
                {
                        delay(10);
                   if(key4==0)
                   {
                           temp1++;
                           if(temp1==3)
                           {
                           temp1=0;
                           display(xiaoshi,fen,miao);
                           num2=0;
                      }
                        }
                   while(!key4);
                }
     switch(temp1)
         {
                  case 0:display(xiaoshi,fen,miao);break;
                  case 1:display(year,month,day);break;
                   case 2:display(alahour,alafen,alamiao);
                         break;
        }
        if(key1==0)
        {
                delay(10);
                if(key1==0)
                 {
                         while(!key1);
                 num2++;
                 if(temp1==0)
             TR0=0;
                 }
                 if(num2==4 && temp1==2)
                 flag=1;
                if(num2==4)
                 {
                        num2=0;
                        //display(xiaoshi,fen,miao);
                        TR0=1;
                }
        }
                if(num2!=0)
                {
                        if(key2==0)
                        {
                                delay(10);
                                if(key2==0)
                                {
                                        while(!key2);
                                        if(temp1==0)
                                 {
                                        if(num2==1)
                                        {
                                                miao++;
                                                if(miao==60)
                                                miao=0;
                                        display(xiaoshi,fen,miao);
                                        }
                                        if(num2==2)
                                        {
                                                fen++;
                                                if(fen==60)
                                                fen=0;
                                                display(xiaoshi,fen,miao);
                                        }
                                        if(num2==3)
                                        {
                                                xiaoshi++;
                                                if(xiaoshi==24)
                                                xiaoshi=0;
                            display(xiaoshi,fen,miao);
                                        }
                                }
                                if(temp1==1)
                                {
                                        if(num2==1)
                                        {        day++;
                                                  if(year%4==0 && year%100!=0 || year%400==0)
                                                {
                                                        if(month==2)
                                                        {
                                                                if(day==30)
                                                                day=1;
                                                        }
                                                }
                                                else
                                                {
                                                        if(month==2)
                                                        {
                                                                if(day==29)
                                                                day=1;
                                                        }
                                                }
                                                if(month==1 || month==3 || month==5 || month==7 || month==8 || month==10 || month==12)
                                                {
                                                        if(day==32)
                                                        day=1;
                                                }
                                                if(month==4 || month==6 || month==9 || month==11)
                                                {
                                                        if(day==31)
                                                        day=1;
                                                }
                                                display(year,month,day);
                                        }
                                        if(num2==2)
                                        {
                                                month++;
                                                if(month==13)
                                                month=1;
                                                display(year,month,day);
                                        }
                                        if(num2==3)
                                        {
                                                year++;
                                                if(year==100)
                                                year=0;
                                        }
                                }
                                if(temp1==2)
                                {
                                        if(num2==2)
                                        {
                                                alafen++;
                                                if(alafen==60)
                                                alafen=0;
                                        }
                                        if(num2==3)
                                        {
                                                alahour++;
                                                if(alahour==23)
                                                alahour=0;
                                        }
                                }
                         }
                }
                        if(key3==0)
                        {
                                delay(10);
                                if(key3==0)
                                {
                                        while(!key3);
                                        if(temp1==0)
                            {
                                        if(num2==1)
                                        {
                                                miao--;
                                                if(miao==-1)
                                                miao=59;
                                         display(xiaoshi,fen,miao);
                                        }
                                        if(num2==2)
                                        {
                                                fen--;
                                                if(fen==-1)
                                                fen=59;
                                        display(xiaoshi,fen,miao);
                                        }
                                        if(num2==3)
                                        {
                                                xiaoshi--;
                                                if(xiaoshi==-1)
                                                xiaoshi=23;
                                                display(xiaoshi,fen,miao);
                                        }
                                  }
                                  if(temp1==1)
                                  {

                                        if(num2==1)
                                        {        day--;
                                                  if(year%4==0 && year%100!=0 || year%400==0)
                                                {
                                                        if(month==2)
                                                        {
                                                                if(day==-1)
                                                                day=29;
                                                        }
                                                }
                                                else
                                                {
                                                        if(month==2)
                                                        {
                                                                if(day==-1)
                                                                day=28;
                                                        }
                                                }
                                                if(month==1 || month==3 || month==5 || month==7 || month==8 || month==10 || month==12)
                                                {
                                                        if(day==-1)
                                                        day=31;
                                                }
                                                if(month==4 || month==6 || month==9 || month==11)
                                                {
                                                        if(day==-1)
                                                        day=30;
                                                }
                                                display(year,month,day);
                                        }
                                        if(num2==2)
                                        {
                                                month--;
                                                if(month==-1)
                                                month=12;
                                                display(year,month,day);
                                        }
                                        if(num2==3)
                                        {
                                                year--;
                                                if(year==-1)
                                                year=99;
                                        }
                                  }
                                  if(temp1==2)
                                  {

                                          if(num2==2)
                                        {
                                                alafen--;
                                                if(alafen==-1)
                                                alafen=59;
                                        }
                                        if(num2==3)
                                        {
                                                alahour--;
                                                if(alahour==-1)
                                                alahour=23;
                                        }
                                  }
                                }
                        }
            }
          if(xiaoshi==alahour && fen==alafen && flag==1 )
          {
                  flag=0;
                  P1=0x00;
                TR1=1;
          }
}
void main()
{
        init();
        while(1)
        {
        keyscan();
//        display(xiaoshi,fen,miao);
        }
}
void t1() interrupt 3
{
        TH1=(65536-45872)/256;
        TL1=(65536-45872)%256;
        count++;
        if(count==600)
        {
                P1=0xff;
                count=0;
                TR1=0;
        }
}
void t0() interrupt 1
{
                TH0=(65536-45872)/256;
            TL0=(65536-45872)%256;
                num1++;
                if(num1==20)
                {
                  num1=0;
                  miao++;
                  if(miao==60)
                 {
                  miao=0;
                  fen++;
                  if(fen==60)
                  {
                   fen=0;
                   xiaoshi++;
                   if(xiaoshi==24)
                   {
                                xiaoshi=0;
                                day++;
                                        if(year%4==0 && year%100!=0 || year%400==0)
                                                {
                                                        if(month==2)
                                                        {
                                                                if(day==30)
                                                                {
                                                                        day=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if(year==100)
                                                                                        year=0;
                                                                        }
                                                                }
                                                        }
                                                }
                                                else
                                                {
                                                        if(month==2)
                                                        {
                                                                if(day==29)
                                                                {
                                                                        day=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if(year==100)
                                                                                        year=0;
                                                                        }
                                                                }
                                                        }
                                                }
                                                if(month==1 || month==3 || month==5 || month==7 || month==8 || month==10 || month==12)
                                                {
                                                        if(day==32)
                                                        {
                                                                        day=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if(year==100)
                                                                                        year=0;
                                                                        }
                                                        }
                                                 }
                                                if(month==4 || month==6 || month==9 || month==11)
                                                {
                                                        if(day==31)
                                                  {
                                                                  day=1;
                                                                        month++;
                                                                        if(month==13)
                                                                        {
                                                                                month=1;
                                                                                year++;
                                                                                if(year==100)
                                                                                        year=0;
                                                                        }
                                              }
                                                   }
                   }
                   }

                  }

                 }
}

网友A(2017-12-13):
有没有仿真电路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