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程序:四个灰度传感器 巡线小车 直线 弧弯 钝角弯 直角弯

楼主(2017-08-01):
简单的巡线小车 stm32源程序,可实现直线 弧弯 钝角弯 直角弯等功能
新手学习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adc.h"
#include "timer.h"
#include "car.h"

/************************************************
ADC    A0     A1     A2    A3
PWM     TIM3 CH2A7     TIM3 CH1A6
        F11高 F13低    F12高 F14低
中间灰度巡线 差速
旁边转弯   正反转
************************************************/
int main(void)
{
        GPIO_Config();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Adc_Init();                                  //ADC初始化
  DMA_Config();
  TIM3_PWM_Init(99,71);//频率 10 KHZ

                        while(1)
                                {
        //                        printf ("%4d  %4d  %4d  %4d\r\n",AD_Value[0],AD_Value[1],AD_Value[2],AD_Value[3]);
//                            delay_ms(100);
        LED0=0;  //灰度测试
                                        ADC_CHANGE();
//                                if(AD_Value[0]>2900)left1=1;//检测到白线>3000 =1 检测到绿线<3000=0
//                                 else left1=0;
//                                if(AD_Value[1]>2900)mid1=1;
//                                 else mid1=0;
//                                if(AD_Value[2]>2900)mid2=1;
//                                 else mid2=0;
//                                if(AD_Value[3]>2900)right1=1;
//                                 else right1=0;
//                                printf ("%4d  %4d  %4d  %4d\r\n",left1,mid1,mid2,right1);

                                        Go_STRAIGHT(80,80);
                                  RUN();
                         }

}

……………………

网友A(2018-03-03):
有点看不懂,这个板是什么型号的

网友B(2018-05-10):
我很需要这个代码包借鉴,主要来看看灰度传感器是怎么用起来的

网友C(2018-06-27):
请问可爱的楼主用的是模拟灰度传感器吗

网友D:
你好,请问在使用两个以上灰度传感器时,选择了独立,多通道模式时,是不是必须要用DMA,求解答,十分感谢

网友E(2019-05-01):
灰度传感器是什么型号啊

网友F(2019-07-07):
引用 网友G:

stm32e

网友F:
引用 网友G:

stm32的板子

网友H(2020-10-12):
PWN 的6、7口是接在哪里的呀?秋梨膏

网友I(2021-08-25):
是stm32f10x的板子吗?

网友J(2021-12-08):
好像和我的项目差不多

网友K(2022-07-12):
很给力,最近正在考虑用灰度传感器还是红外传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