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今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发的元器件列表,能看出做什么吗

楼主(2017-08-01):
各位大神,帮忙分析分析今年全国大学生电子设计大赛发的元器件列表,能看出做什么吗?

元器件列表

网友A:
小车推球......哈哈

网友B:
把里面的材料 都买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车推球......哈哈

有点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小车推球......哈哈

还有啥呀,求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把里面的材料 都买了

哈哈,可以考虑,

网友C:
四旋翼飞机用不了450的了

网友D:
小球跟摄像头跟激光笔,可能是板球控制系统,然后是控制小球到达定点 定点位置由激光笔打出来。。。

网友E:
应该是小车找球,用摄像头找

网友F:
平衡球,B站有视频

网友G:
可能是摄像头识别小球,再小车找

网友H:
三维传动 定点传球

网友H:
首先题目中有遥控小车 ,还有摄像头,白光,四轴,遥控小车没有意义,所以遥控一定是一个辅助部分,我估计是四旋翼追随小车

网友I:
可能是逆变,功率因数测量。我们做电源

网友J:
循迹飞行器很有可能吧,不过难度比较大哦

网友K:
电源一定和交流有关

网友L:
可以做个倒立摆

网友M:
逛过各大论坛,以及贴吧。控制类大家都偏向于板球控制系统,飞行器偏向于飞机与遥控小车同步,也就是飞机追小车这样。

网友N:
电源说不定会做个逆变

网友O:
控制题肯定和pid有关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