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602 DS1302按键调时 闹钟程序

楼主(2017-08-02):
1602 DS1302按键调时

#include <reg52.h>
#include <intrins.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sbit clock=P2^1;           // 闹钟
sbit ds=P2^0;           // 18b20

bit flag1;
uint temp;

sbit SCK=P1^7;
sbit SDA=P1^6;
sbit RST=P1^5;// DS1302复位
sbit set=P3^4;//定义按键端口
sbit s1=P3^5;
sbit s2=P3^6;
sbit s3=P3^7;

sbit RS=P1^0;//RS为数据/指令选择1/0
sbit RW=P1^1;//读写
sbit E=P1^2;//E为使能信号
bit flag;//是否读取时间的标志位
uchar setn=0;//复位键、增加键、减少键按下次数
uchar code time0[]="20  -  -        ";
uchar code time1[]="   :  :  ";
uchar code time2[]=" Noise    :  :  ";
uchar code time3[]=" Noise  Power:  ";

uchar l_tmpdate[7];//秒分时日月周年// 可随时更改
uchar code write_add[7]={0x80,0x82,0x84,0x86,0x88,0x8a,0x8c}; //秒分时日月周年 写的寄存器地址
uchar code read_add[7]={0x81,0x83,0x85,0x87,0x89,0x8b,0x8d}; //秒分时日月周年 读的寄存器地址
uchar code table[]={0x3f,0x06,0x5b,0x4f,0x66,0x6d,0x7d,0x07,0x7f,0x6f,0x40}; //共阴数码管 0-9加'-'熄灭表

void delay(uint z)
{
while(--z);
}
void write_com(uchar com)//液晶写命令函数
{
RS=0;//写命令使能
RW=0;//写
delay(100);
E=0;
P0=com;
E=1;
delay(10);
E=0;
}
void write_data(uchar dat)//液晶写数据函数
{
RS=1;//写数据使能
RW=0;
delay(10);
E=0;
P0=dat;
E=1;
delay(10);
E=0;
}
void init()//液晶初始化
{

uchar num;
E=0;
write_com(0x38);//显示模式设置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38);
write_com(0x08);//显示关闭
write_com(0x01);//显示清屏
write_com(0x06);//光标移动设置整屏不移动
write_com(0x0c);//屏幕开、光标不闪(0)不显示(0)
write_com(0x80);
for(num=0;num<16;num++)
  {
   write_data(time0[num]);
   delay(5);
  }
write_com(0x80+0x40);
for(num=0;num<9;num++)
  {
   write_data(time1[num]);
   delay(5);
  }
}

void delay1(uint t)
{
        while(t--);
}

void ds_reset()
{
        ds=1;
        delay1(5);
        ds=0;
        delay1(80);
        ds=1;
        delay1(14);
        if(ds==0)
                flag1=1;
        else
                flag1=0;
                delay1(20);
}

bit ds_read_bit()
{
        bit dat;
        ds=0;
        _nop_();
        _nop_();
        ds=1;
        _nop_();
        dat=ds;
        delay1(10);
        return dat;
}

uchar ds_read_byte()
{
        uchar i,j,k;
        for(i=0;i<8;i++)
        {
                j=ds_read_bit();
                k=(j<<7)|(k>>1);
        }
        return k;
}

void ds_write_byte(uchar dat)
{
        uchar i;
        for(i=0;i<8;i++)
        {
                ds=0;
                _nop_();
                ds=dat&0x01;
                delay1(6);
                ds=1;
                dat=dat>>1;
        }
        delay(6);
}

uint read_temperature()
{
        uchar a,b;
        ds_reset();
        ds_write_byte(0xcc);
        ds_write_byte(0xbe);
        a=ds_read_byte();
        b=ds_read_byte();
        temp=b;
        temp=temp<<8;
        temp=temp|a;
        temp=temp*0.0625*10+0.5;
        return temp;
}

void display_18b20()
{
        write_com(0x80+0x40+11);
        write_data(temp/100+0x30);
        write_com(0x80+0x40+12);
        write_data((temp%100)/10+0x30);
        write_com(0x80+0x40+13);
        write_data('.');
        write_com(0x80+0x40+14);
        write_data((temp%100)%10+0x30);
        write_com(0x80+0x40+15);
        write_data('C');
}

void Write_Ds1302_Byte(uchar temp) //写一个字节
{
uchar i;
for (i=0;i<8;i++)    //循环8次写入数据
  {
SCK=0;
    SDA=temp&0x01;   //每次传输低字节
    temp>>=1;    //右移一位
    SCK=1;
   }
}

void Write_Ds1302(uchar add,uchar dat )//向寄存器写数据
{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启动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 //发送地址
  Write_Ds1302_Byte(dat); //发送数据
  RST=0;    //恢复
}
uchar Read_Ds1302_Byte()//读一个字节
{
uchar i,temp=0x00;
for (i=0;i<8;i++)   //循环8次 读取数据
  {
   if(SDA)
   temp|=0x80;   //每次传输低字节
  SCK=0;
  temp>>=1;   //右移一位
   SCK=1;
}
return(temp);
}
uchar Read_Ds1302(uchar address )//从寄存器读数据
{
  uchar date;
  RST=0;
_nop_();
SCK=0;
_nop_();
  RST=1;
_nop_();
  Write_Ds1302_Byte(address);
date=Read_Ds1302_Byte();
  RST=0;
_nop_();  //以下为DS1302复位的稳定时间
  RST=0;
SCK=0;
_nop_();
SCK=1;
_nop_();
SDA=0;
_nop_();
SDA=1;
_nop_();
return (date);
}

void Read_RTC(void)  //读取日历
{
uchar i,*p;
p=read_add;   //读的地址传递
for(i=0;i<7;i++) //分7次读取 秒分时日月周年
{
  l_tmpdate[i]=Read_Ds1302(*p);
  p++;
}
}

void Set_RTC(void)  //设定日历
{
uchar i,*p,tmp;
for(i=0;i<7;i++)
{           //BCD处理,将十六进制转换成十进制
  tmp=l_tmpdate[i]/10;
  l_tmpdate[i]=l_tmpdate[i]%10;
  l_tmpdate[i]=l_tmpdate[i]+tmp*16;
}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p=write_add;//传要写的寄存器地址
  for(i=0;i<7;i++)  //7次写入秒分时日月周年
  {
   Write_Ds1302(*p,l_tmpdate[i]);
    p++;
  }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void write_lcd()
{
static uchar i,temp[2];
switch(i)
{
  case 0: write_com(0x80+0x40+0x07);break;//秒
  case 1: write_com(0x80+0x40+4);break;//分
  case 2: write_com(0x80+0x40+1);break;//时
  case 3: write_com(0x80+0x08);break;//日
  case 4: write_com(0x80+5);break;//月
  case 5: write_com(0x80+0x0e);break;//星期
  case 6: write_com(0x80+2);break;//年
}
temp[0]=l_tmpdate[i]/16;//数据的转换
temp[1]=l_tmpdate[i]&0x0f;
write_data(0x30+temp[0]);
write_data(0x30+temp[1]);
i++;
if(i==7)
  i=0;
}
uchar change(uchar x)//十进制转换成十六进制
{
uchar tep,y;
y=x;
tep=y/16;
y=y%16;
y=y+tep*10;
return y;
}
void keyscan()
{

uchar tem[2],tp,Flag;//存储要更改的时间数据
if(set==0)
{
  flag=1;//时间停止
  delay(500);//去键盘按下抖动
  if(set==0)
  {
   delay(500);
   while(!set);
   delay(500);//去键盘抬起时抖动
   while(!set);
   delay(500);
   setn++;
   if(setn==1)
   {
      write_com(0x80+0x40+8);//将光标移动到秒个位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setn==2)
   {
      write_com(0x80+0x40+5);//将光标移动到分个位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setn==3)
   {

      write_com(0x80+0x40+2);//将光标移动到时个位
    write_com(0x0f);//显示光标并且闪烁
   }
   if(setn==4)
   {
   write_com(0x80+15);                  //        将光标移动到星期
   write_com(0x0f);
   }
   if(setn==5)
   {
   write_com(0x80+9);                  //        将光标移动到日
   write_com(0x0f);
   }
   if(setn==6)
   {
   write_com(0x80+6);                   //        将光标移动到月
   write_com(0x0f);
   }
   if(setn==7)
   {
   write_com(0x80+3);                          //        将光标移动到年
   write_com(0x0f);
   }
   if(setn==8)
   {
    setn=0;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0],l_tmpdate[0]);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flag=0;//时钟正常运行
    write_com(0x0c);//光标停止闪烁
   }
  }

}
if(setn!=0)//更改时间
{
  if(s1==0)//增加时间
  {
   delay(5000);
   if(s1==0)
   {

    while(!s1);
    delay(5000);//去键盘抬起时抖动
    while(!s1);
    if(setn==1)
    {
     l_tmpdate[0]=change(l_tmpdate[0]);
     l_tmpdate[0]++;
     if(l_tmpdate[0]>=60)
      l_tmpdate[0]=0;
     {
      tp=l_tmpdate[0]/10;
      l_tmpdate[0]=l_tmpdate[0]%10;
      l_tmpdate[0]=l_tmpdate[0]+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0],l_tmpdate[0]);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80+0x40+7);                                           //秒
     tem[0]=l_tmpdate[0]/16;//数据的转换
     tem[1]=l_tmpdate[0]&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0+0x40+8);
     Flag=1;
    }
    if(setn==2)
    { l_tmpdate[1]=change(l_tmpdate[1]);
     l_tmpdate[1]++;
     if(l_tmpdate[1]==60)
      l_tmpdate[1]=0;
     {
      tp=l_tmpdate[1]/10;
      l_tmpdate[1]=l_tmpdate[1]%10;
      l_tmpdate[1]=l_tmpdate[1]+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1],l_tmpdate[1]);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80+0x40+4);                                        //分
     tem[0]=l_tmpdate[1]/16;//数据的转换
     tem[1]=l_tmpdate[1]&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0+0x40+5);
    }
    if(setn==3)
    { l_tmpdate[2]=change(l_tmpdate[2]);
     l_tmpdate[2]++;
     if(l_tmpdate[2]>=24)
      l_tmpdate[2]=0;
     {
      tp=l_tmpdate[2]/10;
      l_tmpdate[2]=l_tmpdate[2]%10;
      l_tmpdate[2]=l_tmpdate[2]+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2],l_tmpdate[2]);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80+0x40+1);                                                //时
     tem[0]=l_tmpdate[2]/16;//数据的转换
     tem[1]=l_tmpdate[2]&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0+0x40+2);
    }
    if(setn==4)
    {
     l_tmpdate[5]=change(l_tmpdate[5]);
     l_tmpdate[5]++;
     if(l_tmpdate[5]==8)
      l_tmpdate[5]=1;
     {
      tp=l_tmpdate[5]/10;
      l_tmpdate[5]=l_tmpdate[5]%10;
      l_tmpdate[5]=l_tmpdate[5]+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5],l_tmpdate[5]);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80+14);                                                   //星期
     tem[0]=l_tmpdate[5]/16;//数据的转换
     tem[1]=l_tmpdate[5]&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0+15);
    }

    if(setn==5)
    {
     l_tmpdate[3]=change(l_tmpdate[3]);
     l_tmpdate[3]++;
     if(l_tmpdate[3]==32)
      l_tmpdate[3]=0;
     {
      tp=l_tmpdate[3]/10;
      l_tmpdate[3]=l_tmpdate[3]%10;
      l_tmpdate[3]=l_tmpdate[3]+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3],l_tmpdate[3]);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80+8);                                                //日
     tem[0]=l_tmpdate[3]/16;//数据的转换
     tem[1]=l_tmpdate[3]&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0+9);
    }
    if(setn==6)
    {
     l_tmpdate[4]=change(l_tmpdate[4]);
     l_tmpdate[4]++;
     if(l_tmpdate[4]==13)
      l_tmpdate[4]=0;
     write_com(0x80+5);                                           //月
     {
      tp=l_tmpdate[4]/10;
      l_tmpdate[4]=l_tmpdate[4]%10;
      l_tmpdate[4]=l_tmpdate[4]+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4],l_tmpdate[4]);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tem[0]=l_tmpdate[4]/16;//数据的转换
     tem[1]=l_tmpdate[4]&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0+6);
    }
    if(setn==7)
    {
     l_tmpdate[6]=change(l_tmpdate[6]);
     l_tmpdate[6]++;
     if(l_tmpdate[6]==100)
      l_tmpdate[6]=0;
     write_com(0x80+2);                                          //年
     {
      tp=l_tmpdate[6]/10;
      l_tmpdate[6]=l_tmpdate[6]%10;
      l_tmpdate[6]=l_tmpdate[6]+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6],l_tmpdate[6]);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tem[0]=l_tmpdate[6]/16;//数据的转换
     tem[1]=l_tmpdate[6]&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0+3);
    }
   }
  }
  if(s2==0)//减少时间
  {
   delay(5000);
   if(s2==0)
   {
    while(!s2);
    delay(5000);//去键盘抬起时抖动
    while(!s2);
    if(setn==1)
    {
     l_tmpdate[0]=change(l_tmpdate[0]);
     if(l_tmpdate[0]!=0)
      l_tmpdate[0]--;
     if(l_tmpdate[0]==0)
      l_tmpdate[0]=59;
     {
      tp=l_tmpdate[0]/10;
      l_tmpdate[0]=l_tmpdate[0]%10;
      l_tmpdate[0]=l_tmpdate[0]+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0],l_tmpdate[0]);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80+0x40+7);                                 //日
     tem[0]=l_tmpdate[0]/16;//数据的转换
     tem[1]=l_tmpdate[0]&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0+0x40+8);
    }
    if(setn==2)
    {
     l_tmpdate[1]=change(l_tmpdate[1]);
     if(l_tmpdate[1]!=0)
      l_tmpdate[1]--;
     if(l_tmpdate[1]==0)
       l_tmpdate[1]=59;
     {
      tp=l_tmpdate[1]/10;
      l_tmpdate[1]=l_tmpdate[1]%10;
      l_tmpdate[1]=l_tmpdate[1]+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1],l_tmpdate[1]);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80+0x40+4);                                        //月
     tem[0]=l_tmpdate[1]/16;//数据的转换
     tem[1]=l_tmpdate[1]&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0+0x40+5);
    }
    if(setn==3)
    { l_tmpdate[2]=change(l_tmpdate[2]);
     if(l_tmpdate[2]!=0)
      l_tmpdate[2]--;
     if(l_tmpdate[2]==0)
      l_tmpdate[2]=23;
     {
      tp=l_tmpdate[2]/10;
      l_tmpdate[2]=l_tmpdate[2]%10;
      l_tmpdate[2]=l_tmpdate[2]+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2],l_tmpdate[2]);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80+0x40+1);                                          //年
     tem[0]=l_tmpdate[2]/16;//数据的转换
     tem[1]=l_tmpdate[2]&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0+0x40+2);
    }
    if(setn==4)
    {
     l_tmpdate[5]=change(l_tmpdate[5]);
     if(l_tmpdate[5]!=0)
      l_tmpdate[5]--;
     if(l_tmpdate[5]==0)
      l_tmpdate[5]=7;
     {
      tp=l_tmpdate[5]/10;
      l_tmpdate[5]=l_tmpdate[5]%10;
      l_tmpdate[5]=l_tmpdate[5]+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5],l_tmpdate[5]);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80+14);                                                //星期
     tem[0]=l_tmpdate[5]/16;//数据的转换
     tem[1]=l_tmpdate[5]&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0+15);
    }
    if(setn==5)
    {
     l_tmpdate[3]=change(l_tmpdate[3]);
     if(l_tmpdate[3]!=0)
      l_tmpdate[3]--;
     if(l_tmpdate[3]==0)
      l_tmpdate[3]=31;
     {
      tp=l_tmpdate[3]/10;
      l_tmpdate[3]=l_tmpdate[3]%10;
      l_tmpdate[3]=l_tmpdate[3]+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3],l_tmpdate[3]);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write_com(0x80+8);                                           //日
     tem[0]=l_tmpdate[3]/16;//数据的转换
     tem[1]=l_tmpdate[3]&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0+9);
    }
    if(setn==6)
    {
     l_tmpdate[4]=change(l_tmpdate[4]);
     if(l_tmpdate[4]!=0)
      l_tmpdate[4]--;
     if(l_tmpdate[4]==0)
      l_tmpdate[4]=12;
     write_com(0x80+5);                                         //月
     {
      tp=l_tmpdate[4]/10;
      l_tmpdate[4]=l_tmpdate[4]%10;
      l_tmpdate[4]=l_tmpdate[4]+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4],l_tmpdate[4]);
      Write_Ds1302(0x8E,0x80);//打开写保护
     }
     tem[0]=l_tmpdate[4]/16;//数据的转换
     tem[1]=l_tmpdate[4]&0x0f;
     write_data(0x30+tem[0]);
     write_data(0x30+tem[1]);
     write_com(0x80+6);
    }
    if(setn==7)
    {
     l_tmpdate[6]=change(l_tmpdate[6]);
     if(l_tmpdate[6]!=0)
      l_tmpdate[6]--;
     if(l_tmpdate[6]==0)
      l_tmpdate[6]=99;
     write_com(0x80+2);                           //年
     {
      tp=l_tmpdate[6]/10;
      l_tmpdate[6]=l_tmpdate[6]%10;
      l_tmpdate[6]=l_tmpdate[6]+tp*16;
      Write_Ds1302(0x8E,0X00);//关闭写保护
      Write_Ds1302(write_add[6],l_tmpdate[6]);
……………………

网友A(2017-09-04):
有没有原理仿真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