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和zigbee模块怎么通信

楼主(2017-08-02):
之前我实现了电脑和单片机之前通过串口通信,又实现了两个zigbee模块之间的通信,现在老师让我用一个51单片机和zigbee通信在电脑上显示zigbee接收到的数据,我没太明白单片机和zigbee怎么通信,单片机能无线通信吗?

网友A(2018-05-17):
51只有一个串口,可以和电脑或ZigBee通信,要用程序模拟一路串口,

网友A:
从ZigBee获得数据,再向电脑发送

网友B:
51单片机通过串口发数给zigbee  1,,ZigBee 1通过无线发数给zigbee 2,zigbee2通过串口发数给电脑,将接收到的数据显示到电脑上

网友C(2020-01-05):
引用 网友B:
51单片机通过串口发数给zigbee  1,,ZigBee 1通过无线发数给zigbee 2,zigbee2通过串口发数给电脑,将接收 ...

这个可以的 俺做过这个

网友D:
建议更换为拥有两个以上串口的单片机,最近使用STC的15W可以满足需求,并且与51兼容

网友E(2020-12-21):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的 俺做过这个

能告诉我怎么做的吗,最近在搞这个设计

网友F(2021-04-09):
引用 网友C:
这个可以的 俺做过这个

能讲一下吗,我也在做这个.

网友G:
单片机和zigbee可以通过串口进行通信的,只要zigbee的串口引脚没有被占用,就可以连到单片机的串口引脚上

网友H(2023-04-10):
串口可以复用吗?C52的下载端口

网友I:
单片机与zigbee进行有线通信(串口连接)这样就可以收到ZIGBEE的数据。。再用另一串口与电脑通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