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预测一下电赛题目

楼主(2017-08-02):
元件出来了,发挥想象预测一下电赛的题目吧。猜到一星半点的不也美滋滋。

网友A:
互联网+、超高频及光学红外器件的应用——这是本届竞赛新增的出题内容;  多旋翼飞行器控制平台开放,指定使用瑞萨32位MCU。系统将具有检测、导航、跟踪、图像识别等功能,重量有限制。该题目相关参考信息可到瑞萨网站查询。参考PPT“8 无人机赛题分析(马良伟)”;  信号放大器提还会有,要用运放实现(频率比较高),需要外加AGC电路,可能是仪器仪表前端宽带放大,也可能是后端功率放大;  今年高频题的频率将上升到300MHz,需要准备300MHz以上信号源、500MHz以上示波器;  强电方面还是电力电子类题目,会有新内容,与互联网有关;  测试仪器要与通信结合;   信号处理类有:光学定位、红外、可见光、电网在线检测等;  控制类题目的控制对象:一群小球,一个摆动杆;  互联网+内容:远程测试,数据传输等。  预计本科题目是7个,高职高专题目是3个。

网友B:
智能四轮小车

网友C:
四轴追小车,摄像头识别小车

网友D:
逆变测功率因数

网友E:
小车定位激光笔,推小球

网友F:
群控小球,板球,摆球这一类的

网友G:
板球很有可能。

网友H:
风力摆可能

楼主:
据说今年的题目会变得简单,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网友I:
小车定位

网友I:
小车定位 小球

网友I:
少不了小车

网友J:
板球控制系统

网友K:
智能小车吧

网友L:
小车应该有吧,加上摄像头的识别,电源类的不太好说

网友M:
专科的还是本科的

网友N:
测交流功率

网友O:
预测一:按照这电赛的尿性,给的元器件也有可能不会出,可能出意料之外的。

网友M:
引用 网友A:
互联网+、超高频及光学红外器件的应用——这是本届竞赛新增的出题内容;  多旋翼飞行器控制平台开放,指定 ...

g高职专科是三个题目估计是?

网友P:
板球实验的迹象有点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