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R2110引脚图 典型电路 功能等资料

楼主:
驱动芯片 IR2110 功能简介
         在功率变换装置中,根据主电路的结构,起功率开关器件一般采用直接驱动和隔离驱动两种方式.美国 IR 公司生产的 IR2110 驱动器,兼有光耦隔离和电磁隔离的优点,是中小功率变换装置中驱动器件的首选。

1. IR2110 引脚功能及特点简介

(1)IR2110 引脚管
LO(引脚1):低端输出
COM(引脚2):公共端
Vcc(引脚3):低端固定电源电压
Nc(引脚4): 空端
Vs(引脚5):高端浮置电源偏移电压
VB (引脚6):高端浮置电源电压
HO(引脚7):高端输出
Nc(引脚8): 空端
VDD(引脚9):逻辑电源电压
HIN(引脚10): 逻辑高端输入
SD(引脚11):关断
LIN(引脚12):逻辑低端输入
Vss(引脚13):逻辑电路地电位端,其值可以为 0V
Nc(引脚14):空端

(2)IR2110 的特点:
(1)具有独立的低端和高端输入通道。
(2)悬浮电源采用自举电路,其高端工作电压可达 500V。
(3)输出的电源端(脚3)的电压范围为 10-20V。
(4)逻辑电源的输入范围(脚 9)5-15V,可方便的与TTL,CMOS电平相匹配,而且逻辑电源地和功率电源地之间允许有 V的便移量。
(5)工作频率高,可达500KHz。
(6)开通、关断延迟小,分别为 120ns和94ns。
(7)图腾柱输出峰值电流2A。

2.IR2110 内部结构
IR2110的内部结构和工作原理框图如图 4所示。图中 HIN 和LIN为逆变桥中同一桥臂上下两个功率MOS的驱动脉冲信号输入端。 SD为保护信号输入端,当该脚接高电平时,IR2110 的输出信号全被封锁,其对应的输出端恒为低电平;而当该脚接低电平时,IR2110 的输出信号跟随 HIN 和 LIN 而变化,在实际电路里,该端接用户的保护电路的输出。HO和LO是两路驱动信号输出端,驱动同一桥臂的MOSFET。

3.IR2110 自举电路设计原理
IR2110包括:逻辑输入、电平转换、保护、上桥臂侧输出和下桥臂侧输出。逻辑输入端采用施密特触发电路,提高抗干扰能力。输入逻辑电路与 TTL/COMS 电平兼容,其输入引脚阈值为电源电压 Vdd 的10%,各通道相对独立。由于逻辑信号均通过电平耦合电路连接到各自的通道上,允许逻辑电路参考地(VSS)与功率电路参考地(COM)之间有-5 V~+5 V的偏移量,并且能屏蔽小于50 ns 脉冲,这样便具有较理想的抗噪声效果。两个高压 MOS 管推挽驱动器的最大灌入或输出电流可达2 A,上桥臂通道可以承受500 V 的电压。输入与输出信号之间的传导延时较小,开通传导延时为 120 ns,关断传导延时为 95 ns。电源 VCC 典型值为15 V,逻辑电源和模拟电源共用一个 15 V 电源,逻辑地和模拟地接在一起。输出端设有对功率电源 VCC 的欠压保护,当小于 8.2 V 时,封锁驱动输出。
IR2110具有很多优点:自举悬浮驱动电源可同时驱动同一桥臂的上、下两个开关器件,驱动500 V 主电路系统,工作频率高,可以达到 500 kHz;具有
电源欠压保护关断逻辑;输出用图腾柱结构,驱动峰值电流为 2 A;两通道设有低压延时封锁(50 ns)。芯片还有一个封锁两路输出的保护端 SD,在 SD 输入高电平时,两路输出均被封锁。IR2110的优点,给实际系统设计带来了极大方便,特别是自举悬浮驱动电源大大简化了驱动电源设计,只用一路电源即可完成上下桥臂两个功率开关器件的驱动。IR2110 的典型应用电路如图 2所示。 R2110 是一种双通道高压、高速电压型功率开关器件栅极驱动器,具有自举浮动电源,驱动电路十分简单,只用一个电源可同时驱动上下桥臂。但是 IR2110芯片有他本身的缺陷,不能产生负压,在抗扰方面比较薄弱,以下详细结合实验介绍抗干扰技术。

完整的pdf格式文档51黑下载地址(共6页):

网友A(2020-06-30):
知道SD脚电压多少吗,查了很久找不到,想通过调节SD脚电压来决定是否关闭脉冲

网友B(2020-12-25):
正好想学习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