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动洗手器设计

楼主(2017-08-02):
自动洗手器的电路原理如图 1 所示。220V 交流电路经变压器 T 降压,变为
低压交流电,经整流滤波,成为低压直流,再经三端集成稳压电路 7806 稳压,
得到 6V 直流电供给控制电路工作。H1 为红色发光二极管,作为电源指示。N2
为红外接收电路 SFH506-38,N3 为锁相环音频译码器 LM567,N3 与 R3、C6 组成
振荡器,R3、R6 决定 N3 内部压控振荡器的中心频率,LM567 的 3 脚为信号输入
端,8 脚为逻辑输出端,其输出端为 OC 门输出,最大灌电流为 100mA,LM567 的
工作电压为 4.75V~9V,工作频率可从零点几赫兹到 500 千赫,静态工作电流为
8mA。N4 为 NE555 定时器,它与外围元件组成单稳态定时电路,其目的是在人手
偶尔偏离了红外线的探测范围时,能保证洗手器的正常出水。
LM567 芯片 5 脚输出的振荡信号经三极管功率放大后,推动红外发射二极管
VD 向外发射红外线。没有人洗手时,红外接收电路 N2 接收不到 VD 向外发射的
红外线,N3 的 3 脚无信号输入,8 脚为高电平,N4 的 3 脚为低电平,三极管截
止,继电器 K 断电处于释放状态,电磁阀 Y 不动作,洗手器无自来水放出。当人
手放到洗手器下时,N2 接收到人手反射的红外线并经 N2 放大后,输入到 N3 的 3
脚,由 N3 内部处理后使 N3 的 8 脚输出低电平,从而使 N4 的低触发端 2 脚变为
低电位,导致 N4 的 3 脚输出高电平,三极管导通,继电器 J1 吸合,使其常开触
点闭合,接通电磁阀 Y 的 220V 交流电源,Y 开始动作,使洗手器放出自来水,
供人们洗涤之用,同时发光二极管 LED2 发出绿光,指示洗手器正工作于放水状
态。洗涤完毕,人手离开洗手器后,N4 延时几秒钟后复位,使洗手器停止放水。
图 1 中,变压器 T 采用 220V/9V 小型交流变压器,VD 为 PH303 红外发射二
极管,VT1 为 8050 三极管,VT2 为 9013 三极管,J1 采用 JRX-13F、6V 小型直流
继电器,Y 采用市售的 220V 交流电磁阀,其余元件型号与数据见图 1 中所标参
数。
安装与调试:
将洗手器电路装于一密封的塑料外壳内,VD 与 N2 并排朝下放置,并要注
意防止两者之间的相互干扰,再把电磁阀 Y 接到自来水龙头上,洗手器就能控制
水龙头的自动放水。调试时,只需调节 Rp 的阻值,使手在洗手器的下方适当距
离时,洗手器自动放出自来水即可。
2、自动干手器
自动干手器电路图如图二所示,电路由红外发射部分与红外接收控制部分组
成。
红外发射部分由 555 时基电路产生频率为 5kHz,占空比为 50%的方波信号,
驱动红外发射管发射红外线。
在手置于干手器下部时,由于手对红外线的反射作用,接收电路中的 PH302
将接收到的红外线变成电信号,经 IC1、IC2、IC3 组成的选频放大器,其输出信
号经放大、整形、滤波变成直流信号进人比较器 IC4。比较器的门限电压为 7V,
设置较高,其目的是提高电路的抗干扰能力。当 IC4 的输人电平超过 7V 时,其
输出变为低电平,触发 IC5 定时器开始定时,同时该定时器的 3 脚变为高电平,
使 3DG130 导通,继电器触点吸合,接通电阻丝和风机。在定时器的 2 脚设置了
手动开关 S1,可进行手动操作,还可通过 S2 选择冷风或热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