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9c51单片机+ds18b20实现温度检测及设定

楼主(2017-08-02):
89c51+ds18b20实现温度检测及设定
文档中有原理图及程序。亲测可行
  • 显示电路
数码管采用共阳数码管

共阳数码管结构图                  数码管上对应的各段

例如:1的字形码为 0xf9;0为0xc0;
  • 按键电路

矩阵式键盘的优缺点:在按键多时,占用的I/O少,但程序编写复杂。

独立式键盘的优缺点:占用的I/O多,但程序编写简单。
本次设计为独立键盘(所选单片机I/O足够用)
  • 温度检测电路
  • 数字式温度传感器DS18B20

程序(此程序只能做到左侧两个数码管显示设定温度,右侧两个数码管显示测量的温度,并没有实现温度的控制调节功能)

#include      //52系列头文件
#include   //特殊寄存器头文件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include

//--定义要使用的IO口--//

#define GPIO_DIG   P0              //段选
#define GPIO_PLACE P2              //位选
sbit DSPORT=P3^7;
unsigned char code DIG_PLACE[8] = {
0xfe,0xfd,0xfb,0xf7,0xef,0xdf,0xbf,0x7f};//位选控制   查表的方法控制
unsigned char code DIG_CODE[17] = {
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 ,
  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0、1、2、3、4、5、6、7、8、9、A、b、C、d、E、F的显示码
unsigned char DisplayData[5];//用来存放要显示的8位数的值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延时10ms
void Key_Scan();
void DigDisplay();
uchar Ds18b20Init();                           //初始化程序
sbit key1=P3^4;                                                                                                    //设定温度加
sbit key2=P3^5;                                                                                                    //设定温度减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写一个字节
uchar Ds18b20ReadByte();                                                                                    //读一个字节
void  Ds18b20ChangTemp();                                                                                    //转换温度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int Ds18b20ReadTemp();                                                                                                  //读取温度命令
int   sdtemp1=30;
int  wendu;                                                                                                    //定义临时变量
/********************主程序*****************************************8 */
void main(void)
{
              while (1)
              {
                                          Key_Scan();
                                          DigDisplay();
                                          DisplayData[0]=DIG_CODE[sdtemp1/10];
                      DisplayData[1]=DIG_CODE[sdtemp1%10];
                                          wendu=Ds18b20ReadTemp();
                                          wendu=wendu>>4;
                                          DisplayData[2] = DIG_CODE[wendu%100/10];
            DisplayData[3] = DIG_CODE[wendu % 10];

              }
}

/***************按键扫描程序*******************************************/
void  Key_Scan()
{
    //--检测按键1--//
              if (key1== 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elay10ms(1);              //消除抖动
                            if (key1== 0)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DigDisplay();
                               sdtemp1=sdtemp1+1;
                                          if(sdtemp1>99)              sdtemp1=30;
                            //              DigDisplay();
                                          while (!key1 )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Delay10ms(20);
                                          DigDisplay();

                                          }

                            }
              }

                if (key2== 0)                            //检测按键K1是否按下
              {              DigDisplay();
                            Delay10ms(1);              //消除抖动

                            if (key2== 0)              //再次检测按键是否按下
                            {  DigDisplay();
                               sdtemp1=sdtemp1-1;
                                          if(sdtemp1<15)              sdtemp1=15;

                                          while (!key2 )              //检测按键是否松开
                                                        { //Delay10ms(2);
                                          DigDisplay();

                                          }
                            }
              }
}
/***************************************************
函数名                            :Delay
函数功能              :延时
输入                            :无
输出                            :无
***************************************************/
void Delay10ms(unsigned int c)   //误差 0us
{
    unsigned char a, b;

              //--c已经在传递过来的时候已经赋值了,所以在for语句第一句就不用赋值了--//
    for (;c>0;c--)
              {
                            for (b=38;b>0;b--)
                            {
                                          for (a=130;a>0;a--);
                            }

              }
}
/*******************************************************************************
* 函 数 名         : DigDisplay
* 函数功能                               : 使用数码管显示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无
*******************************************************************************/

void DigDisplay()
{
              unsigned char i;
              unsigned int j;

              for(i=0; i<4; i++)
              {
                            GPIO_PLACE = DIG_PLACE[i];              //发送位选
                            GPIO_DIG = DisplayData[i];     //发送段码

                  j = 80;                                                                                    //扫描间隔时间设定
                            while(j--);
                            GPIO_DIG = 0xFF;//消隐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Init
* 函数功能                               : 初始化
* 输    入         : 无
* 输    出         : 初始化成功返回1,失败返回0
*******************************************************************************/

uchar Ds18b20Init()
{
              uchar i;
              DSPORT = 0;                                          //将总线拉低480us~960us
              i = 70;
              while(i--);//延时642us
              DSPORT = 1;                                          //然后拉高总线,如果DS18B20做出反应会将在15us~60us后总线拉低
              i = 0;
              while(DSPORT)              //等待DS18B20拉低总线
              {
DigDisplay();
              //              Delay1ms(1);
                            i++;
                            if(i>5)//等待>5MS
                            {
                                          return 0;//初始化失败
                            }

              }
              return 1;//初始化成功
}
/*******************************************************************************
* 函 数 名         : Ds18b20WriteByte
* 函数功能                               : 向18B20写入一个字节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WriteByte(uchar dat)
{
              uint i, j;

              for(j=0; j<8; j++)
              {
                            DSPORT = 0;                                   //每写入一位数据之前先把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dat & 0x01;  //然后写入一个数据,从最低位开始
                            i=6;
                            while(i--); //延时68us,持续时间最少60us
                            DSPORT = 1;              //然后释放总线,至少1us给总线恢复时间才能接着写入第二个数值
                            dat >>= 1;
              }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Byte
* 函数功能                               : 读取一个字节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uchar Ds18b20ReadByte()
{
              uchar byte, bi;
              uint i, j;
              for(j=8; j>0; j--)
              {
                            DSPORT = 0;//先将总线拉低1us
                            i++;
                            DSPORT = 1;//然后释放总线
                            i++;
                            i++;//延时6us等待数据稳定
                            bi = DSPORT;              //读取数据,从最低位开始读取
                            /*将byte右移移一位,然后与上左移7位后的bi,注意移动之后移掉那位补0。*/
                            byte = (byte >> 1) | (bi << 7);
                            i = 4;                            //读取完之后等待48us再接着读取下一个数
                            while(i--);
              }
              return byte;
}
/*******************************************************************************
* 函 数 名         : Ds18b20ChangTemp
* 函数功能                               : 让18b20开始转换温度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ChangTemp()
{
              Ds18b20Init();
DigDisplay();//              Delay1ms(1);
              Ds18b20WriteByte(0xcc);                            //跳过ROM操作命令
              Ds18b20WriteByte(0x44);                  //温度转换命令
//              Delay1ms(100);              //等待转换成功,而如果你是一直刷着的话,就不用这个延时了

}
/*******************************************************************************
* 函 数 名         : Ds18b20ReadTempCom
* 函数功能                               : 发送读取温度命令
* 输    入         : com
* 输    出         : 无
*******************************************************************************/

void  Ds18b20ReadTempCom()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