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度传感器数码管问题求大神赐教,在线等

楼主(2017-08-02):
本人小白一个,怎么使以下程序在十位加入小数点。
程序如下。
#include        "config.h"

//宏定义,数码管a-g各段对应的比特,更换硬件只用改动以下8行
#define    a 0x01                  //  AAAA
#define    b 0x04                    // F    B
#define    c 0x10                    // F    B
#define    d 0x40                    //  GGGG
#define    e 0x80                    // E    C
#define    f 0x02                    // E    C
#define    g 0x08                    //  DDDD    H
#define    h 0x20

//用宏定义自动生成段码表,很好的写法,值得学习
//更换硬件无需重写段码表
unsigned char code LED_table[]={
        a+b+c+d+e+f,                   //"0"
        b+c,                           //"1"
        a+b+d+e+g,                       //"2"
        a+b+c+d+g,                       //"3"
        b+c+f+g,                       //"4"
        a+c+d+f+g,                       //"5"
        a+c+d+e+f+g,                   //"6"
        a+b+c,                           //"7"
        a+b+c+d+e+f+g,                   //"8"
        a+b+c+d+f+g,                   //"9"
        b+c+e+f+g,                       //"H"
        a+f+e+g,                       //"C"
        d+e+f,                           //"L"
        g,                               //"-"
        h,                                                                //"."
        0x00                           //black
};

extern void Dlay(uint16 t);
extern uint DisplayData2 ;
uchar Keybit1 =0;
uchar Keybit2 =0;
void Display(uint DisplayData )                        //形参
{
        //////////////////////////////////////数码管显示
        P0 = 0X00;//清除显示
        P3 = 0x00;
        P0 = 0X80;//个位显示
        P3 = LED_table[DisplayData % 10];
        Dlay(4000);

        P0 = 0X00;//清除显示
        P3 = 0x00;
        P0 = 0X40;//十位显示
        P3 = LED_table[DisplayData % 100 / 10];
        Dlay(4000);

        P0 = 0X00;//清除显示
        P3 = 0x00;
        P0 = 0X08;//百位显示
        P3 = LED_table[DisplayData % 1000 / 100];
        Dlay(4000);

        /////////////////////////////////////////按键读取
        P0 = 0X00;//清除显示
        P3 = 0x00;
        P3CR =Bin(11100110);        //3.4 ad口 设为输入        ,3.0-3.3开关输入
        Dlay(100);
        if((P3 & 0x10) ==0){
                if(Keybit1 ==0){
                        DisplayData2 -- ;
                        Keybit1 =1;
                }
        }else{
                Keybit1 =0;
        }

        if((P3 & 0x08) ==0){
                if(Keybit2 ==0){
                        DisplayData2++;
                        Keybit2 =1;
                }
        }else{
                Keybit2=0;
        }

        P3CR =Bin(11111111);        //3.3 ad口 设为输入        ,3.0-3.3开关输入

}

网友A:
P3 = LED_table[DisplayData % 100 / 10] + 0x20;

网友A:
        P0 = 0X00;//清除显示
        P3 = 0x00;
        P0 = 0X40;//十位显示
        P3 = LED_table[DisplayData % 100 / 10] + 0x20;
        Dlay(4000);

楼主:
引用 网友A:
P0 = 0X00;//清除显示
        P3 = 0x00;
        P0 = 0X40;//十位显示

嗯。谢谢解惑

网友B:
那要看你的数码管是几段的 有的加不上

网友C:
P3 = LED_table[DisplayData % 100 / 10]|0x80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