才开始学C语言的新人,就是学不懂指针,完全不知到怎么写程序

楼主(2017-08-02):
才开始学C语言十几天,看完了一本C语言书,就是学不懂指针,自己完全不知到怎么写程序,好想知道你们都是怎么学的啊

网友A:
刚开始不用刻意去深究,大概知道是怎么回事就行,然后多写多用多练指针,这样的过程中对指针的认识会越来越深的。

网友B:
刚开始学指针一开始都会有点迷,多看点指针的程序时间长了自然明白,不过前面的基础章节你要很熟练。

网友C:
分享一下我的经历:大一的暑假,留在学校把《零基础学C语言》一书看完了。我是一个接触新东西比较迟钝的人,所以,我是一边看书,一边做笔记,一边照着书本的例程在电脑上敲代码的。大二,专业开设了一门计算机语言课程——C语言。那时候,任课老师在上面说的话,我基本上都已经看过了。久而久之,我去了图书馆找其他C语言的书籍看,因为我感觉C语言没我想像的那么简单。在这里提示一点就是:看过一本教程式的C语言教程书籍后,不要再看太多这类书了。现在我在学习c++,因为有了大一扎实的C语言基础,学习c++相对容易接受。在了解了c++之后,我是打算入手java的。冥冥中的三者有种异曲同工之妙。指针不会,是因为你没有计算机基础知识的积累。不了解计算机的内部结构。个人推荐可以看看《c和指针》一书。学计算机语言有时候要试图站在计算机的角度思考问题,你懂的计算机不一定能懂。既然要站在计算机的角度思考,就要了解算法,计算机算法,以及计算机的内部结构。另外一点体外话就是,,,如果感觉看书无聊的话,可以上网找视频看,现在的网络资源也挺多的。就好比本站的“程序设计”栏目,里面就有很多类似的资源。学习编程要耐的住寂寞,把计算机当作朋友。(尽管这样子很傻)本人不才,上述只是本人的一点点看法。如有错误,还请各位大神指点一二。

网友D:
加上指针以后,其实就多了一个地址,以下是我学习C语言的经验,
一定要动手,先模仿给出的例子,自己动手写几遍程序,然后稍微做一下改动。我上C语言课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怎么认真听,但是每节课老师都会留几道编程的作业,每一道题我都认真做了,自己动手写程序比听老师讲看书学到的东西多得多,刚开始学可以先敲几遍树上给出的例子,慢慢就有会感觉

网友E:
不懂指针照样写程序,介绍你2本不用指针编程的书。《80C51单片机实用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高等教育出版社ISBN 978-7-04-044532-9, 用于学习51单片机原理,程序(双解c和汇编)语句条条有注解,便于阅读理解,便于自学。《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和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

网友F:
c语言看书用处只是有印象,还是要动手去做,你先按照书上的把程序一个个的写出来,然后运行,不出错就好。然后就是不看书,盲打程序,就好像给你问题,你能把程序打出来,这样就表明,你已经很不错了。然后指针这一块,你要动手自己做一次,验证自己的答案,才能知道什么是指针,总之一句话,敲代码吧!

网友G:
可以看看小甲鱼的视频,讲的非常好,多打打代码。指针是C 的精华,一定要好好学。

网友H:
刚开始学习不用全懂,知道有那么个意思就行,以后多做点这方面的题或者多看看关于指针的例程,时间久了就明白了

网友I:
建议你用IAP15w4k58s4单片机学习,这块芯片可以仿真用,而且不需要外部晶振,简单的说只需要买一块芯片,在把引脚印出来就可以用,在学习指针时可以通过这块片子一步一步的仿真,感觉有用的话可以一起学习

网友J:
其实不用着急,学精C语言需要至少两年的时间,一遍做项目一遍学,工作后C语言非常重要,学编程的千万不能着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