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个8*8点阵上下左右移动单片机程序与Proteus仿真

楼主(2017-08-02):
8*8点阵移动仿真原理图如下(proteus仿真工程文件可到本帖附件中下载)

/************************************************************
名称: 四个8*8点阵移动实验
************************************************************/
#include<reg52.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uchar i,j,k,a,b;
char kk;
uchar code tabwe[]={ //0~9的字模(每个数字高8点,宽5点,下面一点为高位,一个数字用5个字节表示)
0x7E,   0x91,   0x89,   0x85,   0x7E,//0
0x00,   0x82,   0xFF,   0x80,   0x00,//1
0x86,   0xC1,   0xA1,   0x91,   0x8E,//2
0x41,   0x89,   0x8D,   0x8B,   0x71,//3
0x38,   0x24,   0x22,   0xFF,   0x20,//4
0x4F,   0x89,   0x89,   0x89,   0x71,//5
0x7E,   0x89,   0x89,   0x89,   0x72,//6
0x01,   0x01,   0xF9,   0x05,   0x03,//7
0x76,   0x89,   0x89,   0x89,   0x76,//8
0x4E,   0x91,   0x91,   0x91,   0x7E, //9
0//空位
};

uchar table[]={        //显存8*4=32个字节,一个字节8位,四个8*8点阵的分辨率就是32*8
0,0,0,0,0,0,0,0,0,0,
0,0,0,0,0,0,0,0,0,0,
0,0,0,0,0,0,0,0,0,0,
0,0
};
void delay(uint ms)      //延时500us
{
        uchar a,b;
        while(ms--)
                {
                for(b=71;b>0;b--)
                for(a=2;a>0;a--);
                }
}
void xh1(kk)//左移子程序
{
        for(k=0;k<32;k++)
                {
                        a=kk+k-32;
                        if(a>50||a<0){a=50;}
                        table[k]=tabwe[a];
                }
}
void xh2(kk)//右移子程序
{
        for(k=0;k<32;k++)
                {
                        a=50-kk+k;
                        if(a>50||a<0){a=50;}
                        table[k]=tabwe[a];
                }
}

void xh3(kk)//向下移进,向上移出
{
                for(k=0;k<32;k++)
                {
                table[k]=(tabwe[k]>>kk);
                }
}
void xh4(kk)//向上移进,向下移出
{
                for(k=0;k<32;k++)
                {
                table[k]=(tabwe[k]<<kk);
                }
}

void dsplay()
{
for(j=0;j<5;j++) //j是每幅图象显示的次数,j越小移动得越快;j越大移动得越慢。
        {
        for(i=0;i<16;i++)//一幅图象32个字节,因为分P1和P2口同时显示,所以只要16次。
                {
                        P0=i;
                        P1=table[i];
                        P2=table[i+16];
                        delay(2);
                }
        }
}

void main()
{
        while (1)
        {
                for(kk=0;kk<82;kk++)//左移(从32位空屏,到0-9进入,再到全部移出共要32+50次)
                {
                        dsplay();
                         xh1(kk);
         }
                for(kk=0;kk<82;kk++)//右移(从32位空屏,到9-0进入,再到全部移出共要32+50次)
                {
                        dsplay();
                         xh2(kk);
         }
                for(kk=8;kk>=0;kk--)//向下移进
                {
                        dsplay();
                         xh3(kk);
         }
                 for(kk=0;kk<8;kk++)//向下移出
                {
                        dsplay();
                         xh4(kk);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