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的定时器2遇其它定时器在用法上是不是有所不同啊?

楼主(2017-08-02):
我使用定时器2产生PWM波形和使用定时器3产生PWM波形的时候遇到了一个问题一直不懂,求大神解释一下!!
如下: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16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2Init(TIM3,&TIM_OCInitStructure);//⑥定时器通道初始化

我使用定时器3产生PWM波形的时候在定时器通道初始化中配不配置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160;这句没影响,因为我在主函数中写了TIM_SetCompare2(TIM3,150);
这句函数。但是同样的情况使用在定时器2上就出现问题了,同样是使用完全重映射,一个将tim3重映射到PC7口,一个将tim2重映射到PB10口,但是在配置通道初始化函数的时候就出问题了,如下: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160;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TIM_OCMode_PWM2;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TIM_OCPolarity_High;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3Init(TIM2,&TIM_OCInitStructure);

我如果不配置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160;这句话,不管我在主函数里面怎么配置TIM_SetCompare2(TIM3,150);都没有用,定时器会一直输出低电平。
谁能告知我为什么吗?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查看了

网友A(2020-06-17):
可以说一下怎么解决的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已解决,谢谢各位查看了

可以说一下怎么解决的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