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15f2k61s2以及GSM 8的中文短信收发单片机程序

楼主:
1、使用单片机串口2与模块通信;接法如下
    STC单片机15f2k61s2   GPRS模块
    P1.0(RXD2)->RXD
    P1.1(TXD2)->TXD
    GND      ->GND

    晶振选用22.1184MHz (可选用内部晶振)
2、板子上电后运行指示灯RUNING_LED会以一秒的频率闪烁;
3、打开代码修改短信中心号、接收方手机号和短信内容,编译成功后下载到单片机里面,就可以实现发送一条中文短信,中文短信具体的解析可以参考串口调试笔记

/**********************************************************************************
* 工程名  :
* 描述    :通过手机发送短信控制LED
* 实验平台:STC15XX
* 库版本  :

**********************************************************************************/

#include "string.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ar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Buf1_Max 32                                           //串口1缓存长度
#define Buf2_Max 200                                           //串口2缓存长度
/*************        本地常量声明        **************/
sbit RUNING_LED = P2^6;                                        //运行指示灯
sbit LED                          = P2^3;                                        //控制指示灯
sbit PWR_MG323         = P2^0;
sbit l1                          = P4^5;                                        //控制指示灯
sbit l2         = P4^1;
sbit yw=P1^5;

static unsigned char *content="0891683108706505F011000D91688133102684F80008AA2c745E876079D1628063D0919260A8FF0C5F53524D533A57DF70DF96FE91CF8D856807FF0C8BF76CE8610FFF01";//瑞蝠科技提醒您,当前区域烟雾量超标,请注意!
/************************短信内容解析**************************************/
/*
   //短信中心号(倒序)      目标手机(倒序)         短信内容(测试已经完成)
     8613800756500F          8618330162488F
0891 683108706505F0 11000D91 688133102684F8 0008AA0C 70DF96FE91CF8D856807FF01

*/
/*************  本地变量声明        **************/

xdata u8 Uart2_Buf[Buf2_Max];
xdata u8 Uart1_Buf[Buf1_Max];
u8 Times=0,First_Int = 0,shijian=0;
uchar num;
uchar phone[]="\"18330162488\"";
//u8 Time_count=0;
bdata u8 Flag;//定时器标志位
sbit Timer0_start =Flag^0;        //定时器0延时启动计数器
sbit Uart2_Start  =Flag^1;        //串口2开始接收数据
sbit Uart2_End                =Flag^2;        //串口2接收数据结束
xdata uchar tab1[]="0010\0";
xdata uchar tab2[]="0020\0";
xdata uchar tab3[]="0030\0";
//uchar dj=1;
bit a=0;
/*************        本地函数声明        **************/
void GPIO_config(void); //端口初始化配置
void Timer0Init(void);  //定时器0初始化
void CLR_Buf2(void);    //清除串口2接收缓存
u8 Find(u8 *a);         //查找字符串
void Second_AT_Command(u8 *b,u8 *a,u8 wait_time); //发送AT指令函数
void Set_Pdu_Mode(void);//设置短信模式PDU
void Set_Text_Mode(void);
void Wait_CREG(void);   //查询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void Send_Pdu_Sms(void);//发送一条中文短信
void Send_Pdu_Sms1(void);
void Check_New_Message(void);
uchar zh(void);
void Send_Text_Sms(void);
void ChangeNum(uchar* num, uchar* des);
void CLR_Buf1(void);
/*******************************************************************************
* 函数名 : main
* 描述   : 主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串口2负责与MG323模块通信,串口1用于串口调试,可以避免在下载程序时数据
                                         还发送到模块
*******************************************************************************/
void main(void)
{
    uchar f=0,i=0,n=0;
    uchar sz[7]={0x42,0x4d,0xe1,0x00,0x00,0x01,0x70};
        GPIO_config();
        Uart1Init();
        Uart2Init();
        Timer0Init();
        EA=1;        //开总中断

        Wait_CREG();    //查询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Second_AT_Command("AT+CMGD=1,4","OK",3);// 删除sim卡上已发的和未发的全部短信
        Second_AT_Command("AT+CMGD=1,2","OK",3);// 删除已读短信
        Set_Text_Mode();
        l1=0;
        delay_ms(1000);
        for(n=0;n<3;n++)
        {
        for( i=0;i<7;i++)
        UART1_SendData(sz[i]);
        delay_ms(1000);
        }
        while(f==0)
        {
         f=zh();
        }
        Send_Text_Sms();
        l2=0;
        while(1)
        {

        Check_New_Message();
//
        if(yw==0)
        {
        delay_ms(10);
        if(yw==0&&a==0)
        {
    Set_Pdu_Mode();//设置短信为PDU模式
        Send_Pdu_Sms();//发送一条短消息
        Set_Text_Mode();
//        Send_Text_Sms();
        a=1;
        }
        }
        if(yw==1)
        a=0;
        }
        delay_ms(1000);
}

/*******************************************************************************
* 函数名 : Uart1
* 描述   : 串口1中断服务入口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Uart1() interrupt 4
{
    if (RI)
    {
        RI = 0;                 //清除RI位
                Uart1_Buf[num]=SBUF;
                num++;
                if(num>=32)
                num=0;
    }
    if (TI)
    {
        TI = 0;                 //清除TI位
    }
}

/*******************************************************************************
* 函数名 : Uart2
* 描述   : 串口2中断服务入口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Uart2() interrupt 8
{
                IE2  &= ~0x01;   //关闭串口2中断
    if (S2CON & S2RI)
    {
      S2CON &= ~S2RI;         //清除S2RI位
                        Uart2_Buf[First_Int] = S2BUF;            //将接收到的字符串存到缓存中
                        First_Int++;                                        //缓存指针向后移动
                        if(First_Int > Buf2_Max)                       //如果缓存满,将缓存指针指向缓存的首地址
                        {
                                First_Int = 0;
                        }
    }
    if (S2CON & S2TI)
    {
      S2CON &= ~S2TI;         //清除S2TI位
    }
                IE2  |= 0x01;   //使能串口2中断
}
/*******************************************************************************
* 函数名 : Timer0_ISR
* 描述   : 定时器0中断服务入口函数,20ms中断一次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Timer0_ISR() interrupt 1
{
        static u8 Time_count=0;
        TR0=0;//关定时器
        Time_count++;
        if(Time_count>=50)
        {
                Time_count = 0;
                RUNING_LED =~RUNING_LED;
        }
        if(Timer0_start)
        Times++;
        if(Times > (50*shijian))
        {
                Timer0_start = 0;
                Times = 0;
        }
        TR0=1;//开定时器
}
/*******************************************************************************
* 函数名 : GPIO_config
* 描述   : IO口配置函数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GPIO_config(void)
{
                P3M1 &= 0XC3;  //配置P32~P35为推挽输出
                P3M0 |=        ~0XC3;
                LED=0;
                RUNING_LED=0;
}
void Timer0Init(void)                //20毫秒@22.1184MHz
{
        AUXR &= 0x7F;        //12T模式
        TMOD &= 0xF0;        //设置定时器模式 16位重载
        TL0 = 0x00;                //设定定时器初值
        TH0 = 0x70;                //设定定时器初值
        TF0 = 0;                        //清除TF0标志
        TR0 = 1;                        //定时器0开始计时
        ET0 = 1;            //使能定时器0中断
}
/*******************************************************************************
* 函数名 : CLR_Buf2
* 描述   : 清除串口2缓存数据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CLR_Buf2(void)
{
        u16 k;
        for(k=0;k<Buf2_Max;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2_Buf[k] = 0x00;
        }
    First_Int = 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void CLR_Buf1(void)
{
        u16 k;
        for(k=0;k<Buf2_Max;k++)      //将缓存内容清零
        {
                Uart1_Buf[k] = 0x00;
        }
    num = 0;              //接收字符串的起始存储位置
}
/*******************************************************************************
* 函数名 : Find
* 描述   : 判断缓存中是否含有指定的字符串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unsigned char:1 找到指定字符,0 未找到指定字符
* 注意   :
*******************************************************************************/

u8 Find(u8 *a)
{
  if(strstr(Uart2_Buf,a)!=NULL)
            return 1;
        else
                        return 0;
}

/*******************************************************************************
* 函数名 : Second_AT_Command
* 描述   : 发送AT指令函数
* 输入   : 发送数据的指针、发送等待时间(单位:S)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cond_AT_Command(u8 *b,u8 *a,u8 wait_time)
{
        u8 i;
        u8 *c;
        c = b;                                                                                //保存字符串地址到c
        CLR_Buf2();
  i = 0;
        while(i == 0)
        {
                if(!Find(a))           //查找需要应答的字符
                {
                        if(Timer0_start == 0)//超时重新发送命令
                        {
                                b = c;                                                 //将字符串地址给b
                                for (b; *b!='\0';b++)
                                {
                                        UART2_SendData(*b);
                                }
                                UART2_SendLR();
                                Times = 0;
                                shijian = wait_time;
                                Timer0_start = 1;  //开始计时
                   }
    }
          else
                {
                        i = 1;
                        Timer0_start = 0;
                }
        }
        CLR_Buf2();
}

/*******************************************************************************
* 函数名 : Set_Pdu_Mode
* 描述   : 设置短信为TEXT文本模式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t_Pdu_Mode(void)
{
        Second_AT_Command("ATE0","OK",3);                                                                                  //取消回显
        Second_AT_Command("AT+CMGF=0","OK",3);                                                                //设置PDU模式
        Second_AT_Command("AT+CPMS=\"SM\",\"SM\",\"SM\"","OK",3);//所有操作都在SIM卡中进行
}
/*******************************************************************************
* 函数名 : Send_Pdu_Sms
* 描述   : 发送PDU文本短信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Send_Pdu_Sms(void)
{

        Second_AT_Command("AT+CMGS=59",">",3); //发送数据长度:27(具体的计算方法看串口调试比较)接收到“>”才发送短信内容
        UART2_SendString(content);     //发送短信内容
        UART2_SendData(0X1A);          //发送结束符
}
/*******************************************************************************
* 函数名 : GPS
* 描述   : 发送PDU文本短信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GPS(void)
//{
//        Second_AT_Command("AT+CGNSPWR=1\r\n","OK",2);   //打开GPS电源
//        delay_ms(100);
//        Second_AT_Command("AT+CGNSSEQ=\"RMC\"\r\n","OK",2);//定义NMEA解析
//        Second_AT_Command("AT+CGNSINF\r\n","+CGNSINF: 1,1,",3);//等待定位成功
//        Second_AT_Command("AT+CGNSURC=0\r\n","OK",1); //设置GPS输出参数
//}

/*******************************************************************************
* 函数名 : Wait_CREG
* 描述   : 等待模块注册成功
* 输入   :
* 输出   :
* 返回   :
* 注意   :
*******************************************************************************/
void Wait_CREG(void)
{
        u8 i;
        u8 k;
        i = 0;
        CLR_Buf2();
  while(i == 0)
        {
                CLR_Buf2();
                UART2_SendString("AT+CREG?");//查询模块网络注册状态
                UART2_SendLR();
                delay_ms(5000);
            for(k=0;k<Buf2_Max;k++)
            {
                        if(Uart2_Buf[k] == ':')
                        {
                                if((Uart2_Buf[k+4] == '1')||(Uart2_Buf[k+4] == '5')) //表明网络注册成功
                                {
                                        i = 1;
//                                        UART1_SendString("信号检测中\n");
                                  break;
                                }
                        }
                }
        }
}
void Set_Text_Mode(void)
{
        Second_AT_Command("ATE0","OK",3);
                                                                                        //取消回显
        Second_AT_Command("AT+CNMI=3,2,0,0,0","OK",3);                                                        //新短信直接输出
        Second_AT_Command("AT+CMGF=1","OK",3);                                                                //TEXT模式
        Second_AT_Command("AT+CPMS=\"SM\",\"SM\",\"SM\"","OK",3);                //所有操作都在SIM卡中进行
}
void Send_Text_Sms(void)
{
        unsigned char temp[50]="AT+CMGS=";
        unsigned char temp1[70]="\0";
        strcat(temp,phone); //字符串拼接函数(库函数)
        Second_AT_Command(temp,">",3); //等待接收到“>”才发送短信内容
        strcat(temp1,"PM1.0:");
        strcat(temp1,tab1); //字符串拼接函数(库函数)
        strcat(temp1,"ug/m3\nPM2.5:"); //字符串拼接函数(库函数)
        strcat(temp1,tab2); //字符串拼接函数(库函数)
        strcat(temp1,"ug/m3\nPM10 :"); //字符串拼接函数(库函数)
        strcat(temp1,tab3);
        strcat(temp1,"ug/m3\n"); //字符串拼接函数(库函数)
        UART2_SendString(temp1);     //发送短信内容
        UART1_SendString(temp1);     //发送短信内容
        UART2_SendData(0X1A);          //发送结束符
        l2=~l2;
}
void Check_New_Message(void)
{
        u8 temp=0;
        uchar *hao,j,f;

        if(strstr(Uart2_Buf,"+CMT")!=NULL)                   //若缓存字符串中含有"+CMT"就表示有新的短信
        {
                   l2=~l2;
                delay_ms(50);//等待数据全部接收完成
//                UART1_SendString(Uart2_Buf);
                if(strstr(Uart2_Buf,"67E58BE2")!=NULL)
                {
//                  UART1_SendString("验证通过\n");
                  hao=strstr(Uart2_Buf,"+CMT");
                  for(j=0;j<11;j++)
                  {
                   phone[j+1]=*(hao+j+10);
                  }
                  while(f==0)
                  {
                  f=zh();
                  }
                  Set_Text_Mode();
                  Send_Text_Sms();

                }
                CLR_Buf2();

        }
}
uchar zh()
{
uint pm1,pm2,pm10;
uchar i,dj;
uchar cx[]={0x42,0x4d,0xe2,0x00,0x00,0x01,0x71};
CLR_Buf1();
        for(i=0;i<7;i++)
        UART1_SendData(cx[i]);
delay_ms(1000);
if(Uart1_Buf[0]==0x42&&Uart1_Buf[1]==0x4d&&Uart1_Buf[2]==0x00&&Uart1_Buf[3]==0x1c)
{
// pm1=Uart1_Buf[4]*256+Uart1_Buf[5];
// pm2=Uart1_Buf[6]*256+Uart1_Buf[7];
// pm10=Uart1_Buf[8]*256+Uart1_Buf[9];
pm1=Uart1_Buf[10]*256+Uart1_Buf[11];
pm2=Uart1_Buf[12]*256+Uart1_Buf[13];
pm10=Uart1_Buf[14]*256+Uart1_Buf[15];
// CLR_Buf1();
tab1[0]=pm1/1000+0x30;
tab1[1]=pm1%1000/100+0x30;
tab1[2]=pm1%100/10+0x30;
tab1[3]=pm1%10+0x30;
if(tab1[0]==0x00)
{
  tab1[0]=' ';
  if(tab1[1]==0x00)
  {
   tab1[1]=' ';
   if(tab1[2]==0x00)
   tab1[2]=' ';
  }
}
tab2[0]=pm2/1000+0x30;
tab2[1]=pm2%1000/100+0x30;
tab2[2]=pm2%100/10+0x30;
tab2[3]=pm2%10+0x30;
  if(tab2[0]==0x00)
{
  tab2[0]=' ';
  if(tab2[1]==0x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