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v7670摄像头 如果加上fifo的话 51单片机能否驱动起来

楼主(2017-08-03):
如果加上fifo的话,51的单片机能否驱动起ov7670的摄像头呢?如果说是51太慢的话用15可不可以实现呢?

网友A:
应该不可以

网友B:
完全可以,只要楼主可以接受它的速度。拍照妥妥的,想要看到连续的帧就别想了

网友C:
理论上是可以的,你可以自己调整FIFO的开关,直到显示完成再进行下一次数据存储

网友D:
可以的,我用stc15做过,只是IO口读写速度比较慢

网友E:
可以,只是比较慢,我现在用stm32做

网友F(2019-04-04):
引用 网友G:

有相关例程吗

网友H:
请问有相关例程吗?51的

网友I(2021-10-22):
可以,而且不用带FIFO直接驱动,可以同时驱动320*240的TFT每秒十几帧速度,基本可以流畅显示动态内容。前提是MCU速度快+汇编,STC的45M主频和中颖84M主频MCU亲测可用,当然软、硬件水平要够,针对速度做优化设计。

网友J(2023-05-09):
楼主解决了吗,同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