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步进电机频率和转速的关系计算

楼主(2017-08-03):
     最近刚开始用步进电机,有一些心得,顺便写个帖子,手头用的是两相步进电机,不细分的情况下是200个脉冲转一圈,就是每步1.8°,可以通过驱动器上的拨码开关设置不同的细分模式,一般为16细分,也就是每圈3200个脉冲,步进电机转数太高会发生堵转,虽然在不带负载的情况下可以转到每分钟1000转以上,不过那其实没有实际的意义,步进电机其实就是在低数下运行比较好,一般工作状态是每分钟300到600转最好了,如果再高的话应该很容易丢步,百度了一下脉冲频率和速度的一个转换公式: 转速=频率/200*M  (M是细分数).

网友A(2018-06-21):
你是怎么实现步进电机加减速控制的?如果使用32板,我们可以交流一下,另外 ,你确定真的可以达到空载情况下1000转/分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