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平台PWM输出 ADC转换加12864并行显示程序

楼主(2017-08-03):
基于STM32平台的ADC转换加4路PWM波输出并且使用12864显示,基于德飞莱例程改写,每一个功能都单独写的,方便了大家的移植,其中12864使用了PF口,ADC-PC1,PWM-PA6-7,PB0-1。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delay.h" //必须配合delay.c和delay.h文件使用,所以要包含delay.h。
#include "display12864.h"

#define u16 unsigned short                              //为了可移植性好,对这两个 STM 32 已经定义过的变量,再定义一次。
#define u8 unsigned char

/********** 以下是相关引脚定义 **************/
//此次所用IO为:GPIO-F 的 PF 0--7,8,9,10
#define DisIO GPIOF                                     //定义12864要使用的I/O端口。
#define DisClk RCC_APB2Periph_GPIOF                     //定义12864要使用的I/O端口时钟。RCC_APB2Periph_GPIOA
#define Data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
                                                        //定义12864使用的数据引脚。
#define RS GPIO_Pin_8                                   //1高电平 data  选择数据  低 无用
#define RW GPIO_Pin_9                                   //高读低写
#define EN GPIO_Pin_10                                  //使能信号   定义使能端使用的引脚。
#define PSB GPIO_Pin_0                                  //定义并,串行数据模式的选择端口使用的引脚。直接高电平,并口;低电平,串口。PC0

/*********定义GPIO结构体 ********************/

GPIO_InitTypeDef  GPIOStru;                             //引脚号,速度,模式,定义用于定义所以引脚为输出的变量。

/****初始化 所有端口 为推挽输出模式  *********/
void IOInitOut(void)                                    //把 所有端口 初始化为推挽输出模式的函数。
{
                GPIOStru.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引脚模式 定义所有的引脚为推挽输出的变量初始化。
    GPIOStru.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Stru.GPIO_Pin = PSB;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ENABLE);
                GPIO_Init(GPIOC,&GPIOStru);                                                                                                    //对PC口初始化

    GPIOStru.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引脚模式 定义所有的引脚为推挽输出的变量初始化。
    GPIOStru.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时钟频率
    //GPIOStru.GPIO_Pin = Data|RS|RW|EN|PSB;
          GPIOStru.GPIO_Pin = Data|RS|RW|EN;                  //引脚号

    RCC_APB2PeriphClockCmd(DisClk,ENABLE);              //使能 F引脚 的时钟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F,ENABLE);
    GPIO_Init(DisIO,&GPIOStru);                                //引脚初始化 库函数  GPIO_Init(GPIOF,&GPIOStru);
}

/****初始化数据data引脚为浮空输入模式  *******/

void IOInitIn(void)                                     //把 数据引脚 初始化为浮空输入的函数。
{
    GPIOStru.GPIO_Mode = GPIO_Mode_IN_FLOATING;         //定义数据引脚为浮空输入的变量初始化。
    GPIOStru.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Stru.GPIO_Pin = Data;                           //只定义数据引脚

    RCC_APB2PeriphClockCmd(DisClk,ENABLE);              //把所有端口初始化为输出模式的函数。
    GPIO_Init(DisIO,&GPIOStru);
}

/****等待12864的忙状态结束 ******************/
void WaitBusy(void)                                     //等待12864的忙状态结束的函数。
{
    IOInitIn();                                         //把 数据引脚 定义为浮空输入;
    GPIO_ResetBits(DisIO,RS);                           //RS = 0.
    GPIO_SetBits(DisIO,RW);                             //RW = 1.
    GPIO_SetBits(DisIO,EN);                             //EN = 1.
    while(GPIO_ReadInputData(DisIO) & 0x0080);          //只要位7的值,位7是忙标志位。0--7 ,如果读出为1高电平,则表示液晶屏处在忙状态,当转为0时
    GPIO_ResetBits(DisIO,EN);                           //EN = 0;
    IOInitOut();                                        //把所有引脚定义为输出。
}

/*********写命令函数   *********************/
void WriteCmd(u8 cmd)                                   //写命令函数。
{
          WaitBusy();                                         //等待12864忙状态结束
    GPIO_ResetBits(DisIO,RS);                           //RS = 0.
    GPIO_ResetBits(DisIO,RW);                           //RW = 0.
    GPIO_SetBits(DisIO,EN);                             //EN = 1.
    DisIO->ODR=((DisIO->ODR & 0xff00)|cmd);             //此处,只有直接操作寄存器才能
                                                        //达到,只改变 输出数据寄存器ODR 的低8位,其它位
                                                        //不变的目的。因为,只有低8位是数据引脚,
                                                        //其它位可能是控制引脚,不能改变。
    delay_ms(2);
    GPIO_ResetBits(DisIO,EN);                           //EN = 0;
    delay_ms(2);
}

/*********写数据函数   *********************/
void WriteData(u8 data)                                 //写数据函数。
{
        WaitBusy();
    GPIO_SetBits(DisIO,RS);                             //RS = 1.
    GPIO_ResetBits(DisIO,RW);                           //RW = 0.
    GPIO_SetBits(DisIO,EN);                             //EN = 1.
    DisIO->ODR=((DisIO->ODR & 0xff00)|data);            //同上。
    delay_ms(2);
    GPIO_ResetBits(DisIO,EN);                           //EN = 0;
    delay_ms(2);
}

/***初始化12864 和要用到的STM32 的GPIO******/
void InitDis(void)                                      //初始化 12864 和要用到的 STM 32 的引脚。
{
    IOInitOut();
    //delay_init(8);                                    //初始化延时函数的微妙计数基数。
          delay_init();
    GPIO_SetBits(GPIOC,PSB);                          //令PSB=1,设置为并行数据模式。
    delay_ms(2);
    WriteCmd(0x30);                                     //选择基本指令集,和,8位数据模式。
    delay_ms(2);
    WriteCmd(0x0c);                                     //开显示,无游标,不反白.
    delay_ms(2);
    WriteCmd(0x01);                                     //清除显示,并将 DDRAM 的地址计数器 AC 设为 00H.
    delay_ms(2);
    WriteCmd(0x06);                                     //设置,外部读写数据后,地址记数器 AC 会自动加 1。
    delay_ms(2);
    WriteCmd(0x80);                                     //将 DDRAM 地址计数器 AC 设为 0.
    delay_ms(2);
}

/*********显示字符串的函数  ****************/
void DisStr(u8 *s)                                      //显示字符串的函数。
{
    while(*s != '\0')
    {
        WriteData(*s);
        s++;
        delay_ms(2);                                    //控制每一个字符之间显示的时间 间隔
    }
}

/*********显示整型变量的函数  **************/
void DisInt(long int num)                               //显示整型变量的函数,最多显示16位的整数。只能显示正数。
{
        u8 temp[17];
        u8 str[17];
        int i=0,j=0;
        while(num != 0)                                              //这里不能用num%10 != 0,如果num是10的整数倍,
                                                              //例如,100,这样就会出错,根本就不能进入循环体。
        {
                temp[i] = (num%10)+0x30;
                num/=10;                                            //num 除以 10 = 剩下的树的整数  124/10=12
                i++;
        }
        i--;                                                  //因为i在退出循环之前还自加了一次,此时,
                                                              //指向最后一个存储有用值的元素的后一个位置。
        while(i != -1)                                              //因为i=0时,temp[0]还是有用值。
        {
                str[j] = temp[i];
                j++;
                i--;
        }
        str[j]='\0';                                          //因为i在退出循环之前还自加了一次,此时,
                                                              //指向最后一个存储有用值的元素的后一个位置。
        DisStr(str);
}

/********显示有4位小数的浮点数  *************/
void DisFloat(float fnum)                               //显示有4位小数的浮点数,总位数不超过16位。
{
        long int num = fnum*10000;
        u8 temp[17];
        u8 str[17];
        int i=0,j=0;
        while(num != 0)
        {
                temp[i] = (num%10)+0x30;
                num/=10;
                i++;
                if(i == 4)                                                //4位小数处理完后,加入小数点。
                {
                        temp[i] = '.';
                        i++;
                }
        }
        i--;
        while(i != -1)
        {
                str[j] = temp[i];
                j++;
                i--;
        }
        str[j]='\0';
        DisStr(str);
}

/********清全屏函数  ***********************/
void lcd_clear(void)
{
   WriteCmd(0x01);
}

/********起始显示位置设定函数  **************/
void lcd_locate(u8 X,u8 Y)
{
        switch(X)
        {
                case 1: WriteCmd(0x80+Y); break;
                case 2: WriteCmd(0x90+Y); break;
                case 3: WriteCmd(0x88+Y); break;
                case 4: WriteCmd(0x98+Y); break;
        }
}

/********位置显示字符串函数  ****************/
void lcd_DisStr(u8 X,u8 Y,u8 *s)
{
   lcd_locate( X, Y);
         DisStr( s );
}

ADC代码:

#include "adc.h"
#include "stm32f10x.h  "

#define ADC1_DR_Address    ((u32)0x40012400+0x4c)

__IO uint16_t ADC_ConvertedValue;

/*
* 函数名:ADC1_GPIO_Config
* 描述  :使能ADC1和DMA1的时钟,初始化PC.01
* 输入  :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ADC1_GPIO_Config(void)
{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C |RCC_APB2Periph_ADC1        , ENABLE );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6);

        /* Enable DMA clock */
        RCC_AHBPeriphClockCmd(RCC_AHBPeriph_DMA1, ENABLE);

        /* Enable ADC1 and GPIOC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ADC1 | RCC_APB2Periph_GPIOC, ENABLE);

        /* Configure PC.01  as analog inpu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IN;
        GPIO_Init(GPIOC, &GPIO_InitStructure);                                // PC1,输入时不用设置速率
}

/* 函数名:ADC1_Mode_Config
* 描述  :配置ADC1的工作模式为MDA模式
* 输入  :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内部调用
*/
static void ADC1_Mode_Config(void)
{
        DMA_InitTypeDef DMA_InitStructure;
        ADC_InitTypeDef ADC_InitStructure;

        /* DMA channel1 configuration */
        DMA_De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BaseAddr = ADC1_DR_Address;         //ADC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BaseAddr = (u32)&ADC_ConvertedValue;//内存地址
        DMA_InitStructure.DMA_DIR = DMA_DIR_PeripheralSRC;
        DMA_InitStructure.DMA_BufferSize = 1;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Inc = DMA_PeripheralInc_Disable;//外设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Inc = DMA_MemoryInc_Disable;  //内存地址固定
        DMA_InitStructure.DMA_PeripheralDataSize = DMA_PeripheralDataSize_HalfWord;        //半字
        DMA_InitStructure.DMA_MemoryDataSize = DMA_MemoryDataSize_HalfWord;
        DMA_InitStructure.DMA_Mode = DMA_Mode_Circular;                //循环传输
        DMA_InitStructure.DMA_Priority = DMA_Priority_High;
        DMA_InitStructure.DMA_M2M = DMA_M2M_Disable;
        DMA_Init(DMA1_Channel1, &DMA_InitStructure);

        /* Enable DMA channel1 */
        DMA_Cmd(DMA1_Channel1, ENABLE);

        /* ADC1 configuration */

        ADC_InitStructure.ADC_Mode = ADC_Mode_Independent;        //独立ADC模式
        ADC_InitStructure.ADC_ScanConvMode = DISABLE ;          //禁止扫描模式,扫描模式用于多通道采集
        ADC_InitStructure.ADC_ContinuousConvMode = ENABLE;        //开启连续转换模式,即不停地进行ADC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ExternalTrigConv = ADC_ExternalTrigConv_None;        //不使用外部触发转换
        ADC_InitStructure.ADC_DataAlign = ADC_DataAlign_Right;         //采集数据右对齐
        ADC_InitStructure.ADC_NbrOfChannel = 1;                 //要转换的通道数目1
        ADC_Init(ADC1, &ADC_InitStructure);

        /*配置ADC时钟,为PCLK2的8分频,即9Hz*/
        RCC_ADCCLKConfig(RCC_PCLK2_Div8);
        /*配置ADC1的通道11为55.        5个采样周期,序列为1 */
        ADC_RegularChannelConfig(ADC1, ADC_Channel_11, 1, ADC_SampleTime_55Cycles5);

        /* Enable ADC1 DMA */
        ADC_DMACmd(ADC1, ENABLE);

        /* Enable ADC1 */
        ADC_Cmd(ADC1, ENABLE);

        /*复位校准寄存器 */
        ADC_ResetCalibration(ADC1);
        /*等待校准寄存器复位完成 */
        while(ADC_GetRes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ADC校准 */
        ADC_StartCalibration(ADC1);
        /* 等待校准完成*/
        while(ADC_GetCalibrationStatus(ADC1));

        /* 由于没有采用外部触发,所以使用软件触发ADC转换 */
        ADC_SoftwareStartConvCmd(ADC1, ENABLE);
}

/*
* 函数名:ADC1_Init
* 描述  :无
* 输入  :无
* 输出  :无
* 调用  :外部调用
*/
void ADC1_Init(void)
{
        ADC1_GPIO_Config();
        ADC1_Mode_Config();
}

PWM输出代码:

#include "PWM_output.h"
#define ARR 4000  //表示分频后得到的频率,为8MHZ除以ARR

TIM_TimeBaseInitTypeDef  TIM_TimeBaseStructure;
TIM_OCInitTypeDef  TIM_OCInitStructure;
// uint16_t CCR1_Val = 4000;                                // (4000 / 8000) * 100% = 50%
// uint16_t CCR2_Val = 3000;                                // (3000 / 8000) * 100% = 37.5%
// uint16_t CCR3_Val = 2000;                                // (2000 / 8000) * 100% = 25%
// uint16_t CCR4_Val = 1000;                                // (1000 / 8000) * 100% = 12.5%

uint16_t CCR1_Val = ARR/2;                                // (4000 / 8000) * 100% = 50%
uint16_t CCR2_Val = ARR/8*3;                                // (3000 / 8000) * 100% = 37.5%
uint16_t CCR3_Val = ARR/4;                                // (2000 / 8000) * 100% = 25%
uint16_t CCR4_Val = ARR/8;                                // (1000 / 8000) * 100% = 12.5%
uint16_t PrescalerValue = 0;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 函数名  : RCC_Configuration
* 描述    : RCC时钟配置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注意    : 无
*******************************************************************************/
void RCC_Configuration(void)
{
  /* TIM3 时钟使能 */
  RCC_APB1PeriphClockCmd(RCC_APB1Periph_TIM3, ENABLE);

  /* GPIOA 与 GPIOB 时钟使能 */   //其为TIM3的4个通道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GPIOB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 RCC_APB2Periph_AFIO, ENABLE);
}

/*******************************************************************************
* 函数名  : GPIO_Configuration
* 描述    : 管脚配置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注意    : 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6 | GPIO_Pin_7;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PP; //复用推挽输出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AF_OD; //开漏输出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 | GPIO_Pin_1;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
* 函数名  : PWM_Output_Init
* 描述    : PWM输出初始化函数
* 输入    : 无
* 输出    : 无
* 返回值  : 无
* 注意    : 无
*******************************************************************************/
void PWM_Output_Init(void)
{
          /* 时钟配置 */
  RCC_Configuration();

  /* 管脚配置 */
  GPIO_Configuration();

  /* -----------------------------------------------------------------------
    TIM3 配置: 输出 4 通道的 PWM 信号:
    TIM3 预分频系数计算:
     - Prescaler = (系统时钟 / TIM3 计数时钟) - 1
    默认使能的系统时钟为 72MHz

    TIM3 产生的频率为 36KHz: TIM3 Frequency = TIM3 计数时钟/(ARR + 1)
                                                  = 8 MHz / 8000 = 1 KHz
    TIM3 Channel1 duty cycle = (TIM3_CCR1/ TIM3_ARR)* 100 = 50%
    TIM3 Channel2 duty cycle = (TIM3_CCR2/ TIM3_ARR)* 100 = 37.5%
    TIM3 Channel3 duty cycle = (TIM3_CCR3/ TIM3_ARR)* 100 = 25%
    TIM3 Channel4 duty cycle = (TIM3_CCR4/ TIM3_ARR)* 100 = 12.5%
  ----------------------------------------------------------------------- */
  /* 预分频值计算 */
  PrescalerValue = (uint16_t) (SystemCoreClock / 8000000) - 1;                        //TIM3的预分频系数  (72M / 8M) - 1 = 8  即为 9 分频,即为8M的频率
  /* 定时器配置 */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8000 - 1);                                                                                //ARR值,定时器时钟频率 / (ARR + 1) -- 为PWM的输出频率值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eriod = (ARR-1);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Prescaler = PrescalerValue;                                                        //预分频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lockDivision = 0;
  TIM_TimeBaseStructure.TIM_CounterMode = TIM_CounterMode_Up;                                //计数方式为向上计数

  TIM_TimeBaseInit(TIM3, &TIM_TimeBaseStructure);                                                                                //初始TIM3

  /* 通道1配置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Mode = TIM_OCMode_PWM1;                                                                        //PWM模式1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使能输出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1_Val;                                                                                                    //(CCR1_Val / ARR值 ) * 100 为占空比值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CPolarity = TIM_OCPolarity_High;                                        //输出高

  TIM_OC1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1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重装载使能

  /* 通道2配置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2_Val;

  TIM_OC2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2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通道3配置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3_Val;

  TIM_OC3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3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 通道4配置 */
  TIM_OCInitStructure.TIM_OutputState = TIM_OutputState_Enable;
  TIM_OCInitStructure.TIM_Pulse = CCR4_Val;

  TIM_OC4Init(TIM3, &TIM_OCInitStructure);

  TIM_OC4PreloadConfig(TIM3, TIM_OCPreload_Enable);

  TIM_ARRPreloadConfig(TIM3, ENABLE);

  /* TIM3 使能计数 */
  TIM_Cmd(TIM3, ENABLE);

}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网友A(2020-04-15):
楼主想要仿真电路

网友A:
想要仿真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