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控制放大器增益和衰减器衰减的程序

楼主(2017-08-03):
各位大神,我想做放大器,但是是刚学stm32,所以想请问各位大神会写stm32控制制放大器增益和衰减器衰减的程序,能给我分享一下吗,最好有代码的注释,特别是在有数字数据的地方做一个详细的注释,谢谢

网友A:
这个需要看你的放大器了,
放大器增益调节一般是通过电压调节的,你可以用stm32的DA直接输出电压,然后通过调理电路控制增益。
也可以通过输出pwm波,经过滤波后得到电压进行控制。当然选择pwm的时候,输出频率和滤波电路的值要匹配,不然得到的电压不是线性的

网友B:
如果不用单片机,楼主可知如何“控制制放大器增益和衰减器衰减”?

网友C:
按照楼主的问题,我觉得可能是可编程放大器,不是固定增益,你可找下相关模块资料。你可以找下PE4302这个模块资料,这是个数字程控衰减器。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需要看你的放大器了,
放大器增益调节一般是通过电压调节的,你可以用stm32的DA直接输出电压,然后通 ...

y表示增益,dac.adc分别表示其电压值,将y=20lg(dac/adc)变形为dac=adc*10^(y/20),那么可不可以用这个公式通过按键来控制增益y,从而来改变dac的电压值。可不可以按照这个思路来编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