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显示程序那的Vs怎么理解

楼主:
我想问一下各位大神,显示程序那的Vs怎么理解

网友A(2017-08-03):

是该程序定义的无符号基本整型数,见void display(uint Vs),当某函数调用本函数时,会将其赋值。一般都是主程序调用它。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是该程序定义的无符号基本整型数,见void display(uint Vs),当某函数调用本函数时,会将其赋值。一般都是 ...

我不明白关于Vs那一块程序的意思,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不明白关于Vs那一块程序的意思,能不能给解释一下。

看程序应该是4位数码管显示,Vs是调用此函数赋的值,例如void display(1234),在程序中通过for循环把参数1234分解为“1”“2”“3““4”保存在缓存tab1[ ]中,然后在4个数码管按位显示。

网友B:
引用 网友C:
看程序应该是4位数码管显示,Vs是调用此函数赋的值,例如void display(1234),在程序中通过for循环把参数 ...

谢谢,我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