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6脚数码屏驱动。

楼主:
各位大神有做过这个屏显的吗。谢谢了。

网友A(2017-08-03):
图中缺少com端

网友B:
这个屏要用什么方式驱动。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屏要用什么方式驱动。

你这个数码管驱动很麻烦,6个脚分别通过300~500欧限流与6个I/O口连接,总共23个笔段,用动态扫描的方式,每一个时间段(约1ms)只能显示1个笔段,也就是一个I/O口高电平,一个I/O口低电平,其他4个I/O口高阻态。如显示一位“8.”,端口配置如下图:

网友D:
对应的引脚给高电平即可  com脚接GND。

网友E:
我看也是图中缺少com端

网友F:
教你的方法简单实用,自己动手多试几下就明白了,看你给的电路图已经非常清楚的说明了驱动和显示之间的关系了,这种数码管直接使用单片机I/O口驱动,I/O口输出时有三个状态,高电平低电平和悬空高阻态。这种数码管不同于共阴共阳类的数码管,你可以把他当作LED阵列来显示,简单的说,假设你需要显示123,那么就需要点亮1B.1C.2A.2B.2D.2E.2G.3A.3B.3C3D.3G,一共是12个LED,最简单的方式就是你控制I/O口参照引脚图驱动轮流点亮这12个LED,也就是不同以往的共阴数码管分扫描三个位数,现在需要扫描12个LED。
驱动软件其实可以按照全扫描方式,一共是6*5=30个状态,实际这个数码管使用了其中个22个状态来对应数码管的22个LED,写出来30个状态就是第一组1+2-,1+3-,1+4-,1+5-,1+6-,第二组2+1-,2+3-,2+4-,2+5-,2+6-依次组合,一共六组,需要注意的其余的引脚必须是高阻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