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 485例程

楼主(2017-08-03):
stm32 485例程
实验器材:
    战舰STM32F103开发板V3版本

实验目的:
    学习RS485总线的使用.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B5)
    2,串口1(波特率:1152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ALIENTEK 2.8/3.5/4.3/7寸TFTLCD模块(通过FSMC驱动,FSMC_NE4接LCD片选/A10接RS)
    4,按键KEY0(PE4)
    3,串口2(波特率:9600,连接在PA2/PA3)

实验现象:
    本实验通过连接两个战舰STM32开发板的RS485接口,然后由KEY0控制发送,当按下一个开发板的KEY0的时
    候,就发送5个数据给另外一个开发板,并在两个开发板上分别显示发送的值和接收到的值.本实验也可以通
    过USMART调用RS485_Send_Data函数,实现指定数据的发送.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适配器(推荐外接12V 1A电源).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3,P7跳线帽的连接状态必须是:485_TX连接PA3,485_RX连接PA2.
    4,RS485接口的A/B线不能接错,必须A接A,B接B.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lcd.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rs485.h"

/************************************************
ALIENTEK战舰STM32开发板实验25
485通信实验
************************************************/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i=0,t=0;
        u8 cnt=0;
        u8 rs485buf[5];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为组2:2位抢占优先级,2位响应优先级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初始化LCD
        KEY_Init();                                //按键初始化
        RS485_Init(9600);        //初始化RS485
        POINT_COLOR=RED;//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WarShip STM32");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RS485 TEST");
        LCD_ShowString(3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30,110,200,16,16,"2015/1/15");
        LCD_ShowString(30,130,200,16,16,"KEY0:Send");        //显示提示信息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150,200,16,16,"Count:");                        //显示当前计数值
        LCD_ShowString(30,170,200,16,16,"Send Data:");                //提示发送的数据
        LCD_ShowString(30,210,200,16,16,"Receive Data:");        //提示接收到的数据

        while(1)
        {
                key=KEY_Scan(0);
                if(key==KEY0_PRES)//KEY0按下,发送一次数据
                {
                        for(i=0;i<5;i++)
                        {
                                rs485buf[i]=cnt+i;//填充发送缓冲区
                                LCD_ShowxNum(30+i*32,190,rs485buf[i],3,16,0X80);        //显示数据
                        }
                        RS485_Send_Data(rs485buf,5);//发送5个字节
                }
                RS485_Receive_Data(rs485buf,&key);
                if(key)//接收到有数据
                {
                        if(key>5)key=5;//最大是5个数据.
                        for(i=0;i<key;i++)LCD_ShowxNum(30+i*32,230,rs485buf[i],3,16,0X80);        //显示数据
                }
                t++;
                delay_ms(10);
                if(t==20)
                {
                        LED0=!LED0;//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t=0;
                        cnt++;
                        LCD_ShowxNum(30+48,150,cnt,3,16,0X80);        //显示数据
                }
        }
}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实验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