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如何使用WiFi模块

楼主(2017-08-03):
51单片机如何使用WiFi模块的

网友A:
1.wifi模板种类繁多,先了解哪些适合你的要求报。
2.除了硬件,还有就是要了解,用什么方法遥控。

网友B:
首先要了解WIFI传输的协议,网上有很多例子的,

网友C:
网上找例程

网友D:
认真仔细研读“WiFi模块”的规格说明书。
不会读书就无法做了。

网友E:
首先要明确你的需求选择需要的WIFI模块,然后确定相应的头通信协议,一步步来就行了

网友F:
淘宝上购买模块会有送教程的

网友F:
在某淘上买模块会送教程的

网友G:
选接口,然后参考程序

网友H:
串口通讯

网友I:
淘宝上有

网友J:
网上找例程,不难的。

网友K:
比较推荐ESP8266,这款是AT串口控制,51操作起来很方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