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用51单片机接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来控制步进电机?

楼主:
怎样用51单片机接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来控制步进电机?
我现在是ENA+ DIR+ PUL+ 共阳接+5v     ENA- DIR- PUL-每个接一个单片机IO口就行吗    然后这三个口分别怎么编程控制呢

网友A(2017-08-03):
接的没问题
PUL端口给步进电机脉冲,一个脉冲能让步进电机转过一个步进角
DIR端口给高低电平,电平不一样使电机转动方向不一样

网友B:
我也是类似的接法,也想学一下怎么编程控制。

网友B:
我没连接ENA,现在只会简单编写了一下,能转动起来。
代码: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motoA=P1^1;
sbit motoB=P1^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motoA=0;
                delay(10);
            motoA=1;
                delay(10);
                motoB=1;
        }
}

网友B:
我用的是89c52单片机,没接ENA,简单编了一下,能在一个方向上转动。
代码:
#include "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sbit motoA=P1^1;
sbit motoB=P1^2;

void delay(u16 i)
{
        while(i--);
}

void main()
{
    while(1)
        {
                motoA=0;
                delay(10);
            motoA=1;
                delay(10);
                motoB=1;
        }
}

网友C: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89c52单片机,没接ENA,简单编了一下,能在一个方向上转动。
代码:
#include "reg52.h"

嗯 我发现确实不用接ENA 不知道为什么  我用的57  脉冲最长延时1ms,再短它就好像反应不过来了,也有点发热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接的没问题
PUL端口给步进电机脉冲,一个脉冲能让步进电机转过一个步进角
DIR端口给高低电平,电平不一样 ...

ENA呢  我发现ENA不用接就行 这是为啥呢 为什么还要有个这个接口呢

网友D(2018-05-24):
楼主还在吗?请问DIR- 和 DIR+分别接什么?51单片机的两个针脚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我用的是89c52单片机,没接ENA,简单编了一下,能在一个方向上转动。
代码:
#include "reg52.h"

请问 motoA 和 motoB 分别是DIR 和 PUL 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C:
ENA呢  我发现ENA不用接就行 这是为啥呢 为什么还要有个这个接口呢

这个是脱机选项,接和不接不影响电机运动。接了就多一个功能。

网友E: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实例99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教程——基于Keil CProteus》清华大学出版社ISBN 978-7-302-41682-1内有常用的单片机应用100案例,用于仿真实验操作,电路与程序真实可靠可信可行。书中电路和程序设计有详细说明,程序语句条条有注解。

网友F(2018-08-21):
也想学一下怎么编程控制

网友G:
引用 网友B:
我没连接ENA,现在只会简单编写了一下,能转动起来。
代码:
#include "reg52.h"

请问你的公共正端接的5V 是单片机的IO接口么? 如果是的话 任意一个IO都行么

网友G:
请问楼主的公共正端接的是单片机的IO接口么 如果是的话 任意个IO口都行么

网友H:
引用 网友B:
我没连接ENA,现在只会简单编写了一下,能转动起来。
代码:
#include "reg52.h"

可以看一下线路是怎么连接的吗?

网友I(2019-06-14):
引用 网友B:
我也是类似的接法,也想学一下怎么编程控制。

你会了吗

网友J:
我发一个实际测试过的,使用的是stc89C52,驱动使用的是uln2003。看程序代码,应该能看懂的。

#include <reg52.h>

unsigned int code F_Rotation[4]={0x01,0x02,0x04,0x08};//正转表格
unsigned int code B_Rotation[4]={0x08,0x04,0x02,0x01};//反转表格

void Delay(unsigned int i)//延时
{
while(i--);
}

main()
{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count;

count = 0;
while(1)
{

   for(count=0;count<2400;count++) {
          for(i=0;i<4;i++)      //4相
             {
             P1=F_Rotation[i];  //输出对应的相 可以自行换成反转表格
             Delay(200);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
          Delay(20000);
          for(count=0;count<2400;count++) {
              for(i=0;i<4;i++)      //4相
             {
                 P1=B_Rotation[i];  //输出对应的相 可以自行换成反转表格
                 Delay(200);        //改变这个参数可以调整电机转速
                 }
          }
          Delay(20000);
  }
}

网友K(2020-05-18):
引用 网友J:
我发一个实际测试过的,使用的是stc89C52,驱动使用的是uln2003。看程序代码,应该能看懂的。

#include
...

这不是4相的m

网友L(2021-11-10):
引用 网友E:
实例99  驱动二相步进电机
先Proteus仿真一下,确认有效。
以上摘自张志良编著《80C51单片机仿真设计实例 ...

请问这些文件在哪下载呀,想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