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上本人试了n边成功了的stm32的sd通信(FATFS)txt文件读写(核心代码,复制拿去)

楼主(2017-08-03):
//宏定义及字节数组部分
#define F_PUTS 1
#define F_READ 1
#define F_UNLINK 0
#define SCAN_FILES 1
FRESULT res;BYTE buffer[4096];//存储读入的数据
BYTE buffer2[]="hello world!";//写入的数据
BYTE *bk=buffer;
//以下代码写在mian中即可。
        res=f_mkdir("0:DATA"); //建立文件夹
        res=f_open(file,"0:/DATA/data.txt",FA_OPEN_ALWAYS|FA_READ|FA_WRITE);//建立txt文件
        if(res!=FR_OK){
                printf("\r\n f_open()fail..\r\n");
                printf("\r\n f_open()success..\r\n");
        }
#if F_READ
        while(1){                                                                                                    //使用f_read读文件
                res=f_read(file,bk,1,&br); //一次读一个字节直到读完全部文件信息
                bk++;
                if(res==FR_OK)
                {
                        printf("%s",buffer);
                }
                else
                {
                        printf("\r\n f_read()fail..\r\n");
                }
                if(f_eof(file)){break;}//读到末尾
        }
        POINT_COLOR=BLUE;//设置字体为蓝色
        LCD_ShowString(30,300,200,16,16,buffer);

#endif
#if F_PUTS

        res=f_lseek(file,file->fsize);//将指针指向文件末
        n=f_write(file, buffer2, sizeof(buffer2)-1, &bw);
        if(n<1)//先判断写是否成功
        {
                printf("\r\n f_puts() fail..\r\n");
        }else{
                printf("\r\n f_puts() success..\r\n");
        }

        #endif
f_close(file);
f_mount(fs[0],"0:",0);
        while(1)
        {
                t++;
                delay_ms(200);
                LED0=!LED0;
        }
}

/*注:res=f_open(file,"0:/DATA/data.txt",FA_OPEN_ALWAYS|FA_READ|FA_WRITE);
                        此函数中的参数FA_OPEN_ALWAYS:文件存在时打开,不存在时建立;FA_READ:读;FA_WRITE:写
                        若同上定义则必须先读再写,先写再读,或者其他都会逻辑错误得不到理想结果
                        res=f_open(file,"0:/DATA/data.txt",FA_OPEN_ALWAYS|FA_READ)
                        同上则只读。

还有查找字符串,查找关键字代码,下次发

网友A(2018-05-11):
正需要学习此项功能,看看再评论!

网友A:
什么也没有啊

网友B(2018-08-07):
还有查找字符串,查找关键字代码,要的回帖即可。想要这部分代码

网友C(2018-11-06):
现在想做一个读取文件里面的关键字然后执行相应的动作

网友D:
楼主,我现在遇到一个问题,我开始挂载nor flash盘符是可以的,然后中途擦除了一下Nor flash,之后再也挂载不起,为什么呢,求助啊

网友E:
正需要学习此项功能,看看再评论

网友F(2019-02-27):
f_write 函数不会用

网友G(2019-04-13):
需要查找字符串,查找关键字

网友H:
能发我一份查找字符串,查找关键字代的代码已经源工程吗

网友I(2019-07-09):
有源码吗?

网友J:
不错,可以参考下,谢谢!

网友K(2020-01-08):
求查找关键字代码

网友K:
求查找关键字的代码

网友K:
楼主,求查找字符串,查找关键字代码~谢谢~

网友L(2020-02-29):
楼主放个整个的程序学习一下好吗

网友M(2020-06-16):
引用 网友B:
还有查找字符串,查找关键字代码,要的回帖即可。想要这部分代码

大佬,能使用FATFS系统来按行读取sd卡中的文件,并且把数据保存到结构体中么

网友N:
希望楼主能说的详细一些

网友N:
关于txt存储数字i不同类型的说,我们可以交流一下

网友O(2020-08-14):
学习下SD卡,感谢楼主

网友P(2020-10-12):
正在学习SD卡,感谢楼主

网友Q(2021-06-11):
想要 查找字符串,查找关键字这部分的代码,可以发下吗

网友Q:
想要查找字符串,查找关键字这部分的代码,在哪里可以获取呢

网友R:
不错,可以参考下,谢谢

网友S(2022-01-17):
正在学习FATFS,正好可以参考一下,

网友T(2023-02-02):
代码看似很不错

网友U(2023-05-27):
先看看全文,然后再说评论的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