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LC2543+51单片机的直流电压表+时钟+跑表仿真及程序

楼主(2017-08-03):
可单键实现三种功能的切换:
1、       电子时钟:
          初始显示时间为23-59-55,正常走时,2个按键调整时、分 功能,
          按键1选择的调整内容以闪烁表示,按键2具备长按连续加1功能。
          操作过程中显示稳定,单次按键调整不出现数字跳变情形(防抖)。
          后台走时:切换至其他功能,仍能后台正确走时。
2、       跑表
                           显示格式为000.0,计时单位为0.1秒,范围为0.1秒~999.9秒
                          后台计时:计时中的跑表,切换至其他功能,后台计时继续。
                          单键实现启动、停止、清零功能
3、       简易直流电压表:
          直流电压由信号源或直流源给出,范围0.2v~2.5v;
                           按键校准:测量仪器给出标准1v电压,可用按键校准自身显示;
                           自动稳定显示直流电压;1.1v~2.5v范围内任测1个电压值,误差<2%;
                            0.2~1v范围内,任测1电压值,误差<1%,且显示基本稳定。
芯片:TLC2543、lcd1602、51
内含:protues仿真电路

#include<reg51.h>
#include "lcd.h"
#include "TLC2543.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d0 0x80
#define d1 0xc0
sbit s1=P1^0;                 //按键1:进入时钟设置,再按进入秒表界面,再按进入电压表界面
sbit s5=P1^4;                 //时钟下:时分秒的选择(第四次确认设置);秒表下:启动、停止、清零
sbit s6=P1^5;                 //时钟下:加1,长按停顿后连续加1
uchar count=0,count1=0,s=23,f=59,m=55;
uchar ss1=0,t0,t1,n=0;
uchar code tab2[]="  000.0";
uchar code tab3[]="  0.000";
float p=0;
void delay(uint c);
void button0();
void button1();
void button2();
void main()
{
        LcdInit();
        while(1)
        {
        if(s1==0)
        {
                delay(5);
                if(s1==0) {while(!s1);ss1++;button0();}
        }
        LcdWriteSg(d1,2,s);
        LcdWriteSg(d1,5,f);
        LcdWriteSg(d1,8,m);
        }

}

//子函数
void delay(uint x)
{
        uint i;
        while(x--)
           for(i=0;i<110;i++);
}
void button0()
{
        LcdWriteCom(d1+6);
        LcdWriteCom(0x0f); //开光标
        while(1)
        {
                if(ss1==0) return;
                if(s5==0)
                {
                        delay(5);
                        if(s5==0)
                        {
                                while(!s5);
                                ss1++;
                                if(ss1==2)
                                 {
                                        LcdWriteCom(d1+3);          //在时钟时个位光标闪烁
                                 }
                                if(ss1==3)
                                 {
                                        ss1=0;                           //取消设置
                                        LcdWriteCom(0x0c);                //整体显示开、光标关、光标不闪烁
                                        return;
                                 }
                        }}
                if(ss1!=0)
                        {
                                if(s6==0)
                                {
                                        delay(5);
                                        if(s6==0)
                                        {
                                                delay(850);
                                                if(s6)
                                                {
                                                if(ss1==1)
                                                {
                                                        f++;
                                                        if(f==60) f=0;
                                                        LcdWriteSg(d1,5,f);
                                                        LcdWriteCom(d1+6);
                                                }
                                                if(ss1==2)
                                                {
                                                        s++;
                                                        if(s==24) s=0;
                                                        LcdWriteSg(d1,2,s);
                                                        LcdWriteCom(d1+3);
                                                }
                                                }
                                                while(!s6){
                                                if(ss1==1)
                                                {
                                                        f++;
                                                        if(f==60) f=0;
                                                        LcdWriteSg(d1,5,f);
                                                        LcdWriteCom(d1+6);
                                                }
                                                if(ss1==2)
                                                {
                                                        s++;
                                                        if(s==24) s=0;
                                                        LcdWriteSg(d1,2,s);
                                                        LcdWriteCom(d1+3);
                                                }
                                                delay(100);
                                                }
                                     }
                                }
                        }
                if(s1==0)
                {
                        delay(5);
                        if(s1==0){while(!s1);ss1=0;button1();}
                }
        }
}
void button1()
{
        uchar i;
        LcdWriteCom(0x0c);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80);
        for(i=0;i<7;i++)
    {
                 LcdWriteData(tab2[i]);
                   delay(5);
        }
        while(1){
        if(s5==0 && n==0)
        {
                delay(5);
                if(s5==0)
                {
                        n++;
                        while(!s5);
                        TMOD=TMOD|0x10;//定时器1        每50000*1us=0.05s溢出一次
                        TH1=0x3c;
                        TL1=0xd0;
                        EA=1;                                //开总中断
                        ET1=1;                                //开定时器1中断
                        TR1=1;                                //开定时器
                }
        }
        if(s5==0 && n==1)
        {
                delay(5);
                if(s5==0)
                {
                        while(!s5);
                        n++;
                        TR1=0;
                }
        }
        if(s5==0 && n==2)
        {
                if(s5==0)
                {
                        while(!s5);
                        n=0;
                        t0=0;
                        t1=0;
                }
        }
        LcdWriteSg(d0,2,t1);
        LcdWriteSg1(d0,4,t0);
        if(s1==0)
        {
                delay(5);
                if(s1==0) {while(!s1);button2();return;}
        }
  }
}

void button2()
{
        uchar i,a[5];
        uint dat;
        float s;
           LcdWriteCom(0x01);
           LcdWriteCom(0x80);

        for(i=0;i<7;i++)
    {
                 LcdWriteData(tab3[i]);
                   delay(5);
        }

        while(1){
        dat=Read_AD_Data(0);
        s=(float)5*dat/4096;

        if(s5==0)
        {
                delay(5);
                if(s5==0)
                {
                        p=s-1;
                }
        }
        s=s-p;
        a[3]=(int)s*1;
        a[2]=((int)(s*10))%10;
        a[1]=((int)(s*100))%10;
        a[0]=((int)(s*1000))%10;
        a[4]=((int)(s*10000))%10;

        if(a[4]>5)
        {
                if(a[0]==9)
                {
                        a[0]=0;
                        if(a[1]==9)
                        {
                                a[1]=0;
                                if(a[2]==9)
                                {
                                        a[2]=0;
                                        a[3]++;
                                }
                                else a[2]++;
                        }
                        else a[1]++;
                }
                else a[0]++;
        }

        LcdWriteCom(0x80+0x02);
        LcdWriteData(0x30+a[3]);
        LcdWriteCom(0x80+0x04);
        LcdWriteData(0x30+a[2]);
        LcdWriteCom(0x80+0x05);
        LcdWriteData(0x30+a[1]);
        LcdWriteCom(0x80+0x06);
        LcdWriteData(0x30+a[0]);
        if(s1==0)
        {
                delay(5);
                if(s1==0){while(!s1);LcdInit();return;}
        }
        }
}

void tim0() interrupt 1
{
    TH0=0x3c;
        TL0=0xd0;
        count++;
        if(count==20)
          {
                   count=0;
                 m++;
                if(m==60)
                  {
                          m=0;
                        f++;
                        if(f==60)
                         {
                           f=0;
                           s++;
                           if(s==24) s=0;
                         }
                  }
          }
}
void tim1() interrupt 3
{
        TH1=0x3c;
        TL1=0xd0;
        count1++;
        if(count1==2)
        {
                count1=0;
                t0++;
                if(t0==100)
                {
                        t0=0;
                        t1++;
                }
                if(t1==99 && t0==99)
                {
                        TR1=0;                 //关中断
                }
        }
}

简易时钟 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