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编码器测位置 源程序

楼主(2017-08-03):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ke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exti.h"
#include "encode.h"
#include "timer.h"
extern double w;
extern int x,y,buff,num;
u16 count;//编码器计数
int main(void)
{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初始化为115200
        EXTI_PA1_Config();//编码器Z相归零信号外部中断口初始化
        TIM6_Int_Init(49999,7199);//10Khz的计数频率,计数到49999为500ms
        TIM4_Init();//定时器编码器接口初始化
        LED_Init();                             //LED端口初始化
        KEY_Init();          //初始化与按键连接的硬件接口
        while(1)
        {
                count = TIM4->CNT/4;//获取计数值
                delay_ms(100);//每隔1s打印一次编码器角度,用手去拨动编码器  使其慢速旋转
                printf("count = %d\n    ",count);
//                printf("num = %d\n   ",num);
//                printf("x = %d\n   ",x);
//                printf("y = %d\n   ",y);
//                printf("w = %lf\n   ",w);
        }
}

网友A(2023-09-08):
这个怎么接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