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ed红外感应灯 上电之后继电器一直响

楼主:
自己制作了一个了对红外感应灯,但是上电之后继电器一直响,不知是哪里出了问题
求大神指点,谢谢

网友A(2017-08-04):
你那些图片能让人看出什么问题?

用的是什么单片机?接在什么位置?

51单片机上电或复位时,都是默认的输出高电位,所以程序的第一任务就是把个输出端口的电平按需要设置一下。如果是接蜂鸣器,是否要先置低电平了?

网友B:
你也把你连接的思路写出来啊,而且红外感应模块你确定可以用?没什么问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