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声波模块的一点收获

楼主(2017-08-03):
其实超声波贼简单,只是难者不会,会者不难而已。

核心就是先让Trig产生10+us的高电平,然后等待echo的出现高电平,开启定时器进行计数,完了关闭计数。计数对应的时间就是往返的时间。
乘以声速除以2就是距离。

不多说了,看代码一切理解。
#include <stdio.h>
#include <reg51.h>
#include <intrins.h>

sbit echo = P2 ^ 1;//超声波测距的数据返回端口
sbit trig = P2 ^ 0;//起始控制端口

unsigned char flag = 0;
unsigned int time=0;//计数
float length;//返回距离
unsigned char str[12];

extern void InitLcd1602();
extern void LcdShowSt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str);
void LcdFullClear();

void FloatToStr(unsigned char *str, float dat)
{
    unsigned int H, L;
    signed char i = 0;
    unsigned char buf[12] = {0};
    H = (unsigned int)dat;
    L = dat*100-H*100;

    do {          //先转换为低位在前的十进制数组
        buf[i++] = H % 10;
        H /= 10;
    } while (H > 0);

    while (i-- > 0)   //将数组值转换为ASCII码反向拷贝到接收指针上
    {
        *str++ = buf[i] + '0';
    }
    *str++ = '.';
    *str++ = L/10 + '0';
    *str++ = L%10 + '0';
    *str = '\0';
}

void Init()//用于初始化设置定时器和串口波特率
{
    SCON = 0x50;
    TH1 = 0xFD;
    TL1 = 0xFD;//串口设置
    TI = 1;
        TR1 = 1; //开启定时器
    TMOD = 0x21; //设T0为方式1
    TH0 = 0;
    TL0 = 0;
    TR0 = 0;//定时器初始关闭
    ET0 = 1; //允许T0中断

    EA = 1; //开启总中断

}
void start_10() //10us+的起始信号
{
        int i;
    trig = 1;
    for (i = 0; i <= 13; i++)
    {
        _nop_();
    }

    trig = 0; //重新拉回低电平
}

void Count(void)//用于将时间换算成长度
{
        unsigned char str[12];

    time = TH0 * 256 + TL0;
    TH0 = 0;
    TL0 = 0;
    length = (time * 1.87)/100;     //算出来是CM
        if(!flag)
        {
                //printf("%f\n",length);
                FloatToStr(str, length);
                LcdShowStr(2,0, str);
        }
        else
        {
                flag = 0;
                //printf("error\n");
                LcdShowStr(2,0, "error");
        }
}
void Delay500ms()                //@11.0592MHz
{
        unsigned char i, j, k;

        i = 22;
        j = 3;
        k = 227;
        do
        {
                do
                {
                        while (--k);
                } while (--j);
        } while (--i);
}

void Scan()
{
    start_10();
    while (!echo);    //当RX为零时等待
    TR0 = 1; //开启计数
    while (echo);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 = 0; //关闭计数
    Count();//计算出距离
        Delay500ms();
        LcdFullClear();
}

void main()
{
    Init();//定时器初始化
        InitLcd1602();
    while(1)
    {
                Scan();
        }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flag = 1;
}

网友A:
哈哈,正好可以做参考

网友B:
难者不会,会者不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