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Multisim的四种波形发生器(用UA741做的)正弦波 方波 三角波

楼主(2017-08-04):
先用运放U4做一个RC(文式桥式)正弦波振荡器产生正弦波,再经U3运放做个滞回比较产生方波,U2组成一个积分电路(将方波转换成三角波),最后经过运放变成三角波。
仿真电路刚开始,经过3S才会有波形。

Multisim仿真原理图: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四种波形发生器的Multisim仿真工程文件):

网友A(2018-02-02):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关于这个电路的话,如果我要做成输出频率在500-10KHz可调的这样的话,是不是将最左边的R改为滑动变阻器便可以了呢?刚上大一不太明白,可以麻烦大神多多指教吗?

网友B(2018-05-23):
为什么我按照这个电路连出来仿真错误啊

网友C(2018-07-20):
怎么调频率???

网友D(2018-10-24):
你们按这个电路做出来了吗?为什么我显示有错误??

网友E(2018-12-19):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关于这个电路的话,如果我要做成输出频率在500-10KHz可调的这样的话,是不是将最左边的R ...

你做出来了吗,我也要做这个能分享一下吗

网友F:
请问这个为什么要过几秒才能出现波形

网友G(2019-11-25):
你好。能不能帮忙分享一份,邮箱416673261@qq.com,  谢谢!!!

网友H(2020-07-10):
这个文件是需要Multisim13版本才能打开吗?我打不开

网友I(2021-05-02):
为什么我做的 只能出来方波和正弦波 其他两种波形不正常

网友J(2021-06-09):
怎么样才能调出你这样的波形

网友J:
R3电阻改成8.45k

网友K:
引用 网友A:
您好,我想请问一下关于这个电路的话,如果我要做成输出频率在500-10KHz可调的这样的话,是不是将最左边的R ...

通刚上大一 不懂问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