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单片机最小系统焊接教程

楼主:
如标题所示,求单片机最小系统焊接教程,芯片型号是STC89C52RC,晶振,电阻,电容都有,求大神指点怎么焊接!

网友A(2017-08-04):
建议你不要用STC89C52rc这块板子,换STC15系列的片子,不需要外部晶振,很实用的

网友A:
以前不理解别人说51单片机过时,其实意思是说89c52这些片子过时了,现在有新的STC15系列的51单片机一点都不过时而且价格很便宜,很适合初学者,不用考虑外围电路,晶振电路,复位电路全部省去了,很适合做产品的,附件给是STC15系列使用手册1400多页非常详细的学习手册(嗨文件26兆传不上了,需要的话联系吧)

我用的IAP15W4K58S4可以仿真用用来入门学习很适合

我用的IAP15W4K58S4可以仿真用用来入门学习很适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以前不理解别人说51单片机过时,其实意思是说89c52这些片子过时了,现在有新的STC15系列的51单片机一点都不 ...

问题是15的脚不够多啊。。。。顺便请问大神,资料可以百度盘共享吗?

网友B:
网上资料有,一时找不到给你。不过学学焊接还是可以的。。。

网友B:
帮你在论坛找到这篇文章,看看对你有没有用
http://www.51hei.com/bbs/dpj-33306-1.html

网友C:
我觉得你不如自己到淘宝上买一个,买来的晶振精度什么的比自己焊接的要高,另外就是一些技术性的要求自己考虑的总是没有买来的要求要高。

网友D:
STC89C52RC最小系统板外围电路比较简单,你可以上淘宝上看下最小系统板模块的原理图,然后自己对应焊接下,有条件就自己买一个,到时候出现问题不知道是硬件问题还是软件问题,会搞得头大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问题是15的脚不够多啊。。。。顺便请问大神,资料可以百度盘共享吗?

15的引脚少的6个IO口,多的有62个IO口

网友A:
STC15系列单片机的使用手册(中文版一千四百多页)
链接:http://pan.baidu.com/s/1dFNA9Vj 密码:94wo

网友E(2017-11-12):
引用 网友A:
以前不理解别人说51单片机过时,其实意思是说89c52这些片子过时了,现在有新的STC15系列的51单片机一点都不 ...

我是大一的新手,需要这个,十分需要。跪求。我邮箱1044353937@qq.com.十分感谢

网友F:
建议你不要这么学 先学开发板 这是最好的办法

网友G:
有这个应该就差不多了,建议先用面包板试着接一下线。晶振不要离单片机太远,否则可能无法正常起振。一些简单的电路的话,复位电路可以不接。

网友H:
百度51最小系统电路  照着焊 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