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使用光电编码器的程序,用1602显示

楼主(2017-08-04):
求使用光电编码器的程序,用1602显示转速

网友A(2018-09-13):
将A或B线连接到INT0,利用外部中断0计数脉冲数,再利用定时器定时1秒后读取计数,并计算对应角度,最后由LCD显示所得转速
#include<reg52.h>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define DATA P0
sbit rs = P3^5;
sbit rw = P3^6;
sbit en = P3^4;
sbit du = P2^6;
sbit we = P2^7;
sbit P1_0=P1^0;

u8 count;
u16 z,num,n;
void delay(u16 z)
{
   u16 x,y;
   for(x=z;x>0;x--)
     for(y=114;y>0;y--);
}
void write_cmd(u8 cmd)
{
   rs = 0;
   rw = 0;
   DATA = cmd;
   delay(5);
   en = 1;
   delay(5);
   en = 0;
}
void write_data(u8 dat)
{
   rs = 1;
   rw = 0;
   DATA = dat;
   delay(5);
   en = 1;
   delay(5);
   en = 0;
}
void write_sfm(u8 add,u16 date)
{
        u8 bai,shi,ge;
        bai = (date%1000)/100;
        shi = (date%100)/10;
        ge  = date%10;
        write_cmd(0x80+add);
        write_data(0x30+bai);
        write_data(0x30+shi);
        write_data(0x30+ge);
}
void lcd_init(void)
{
   du = 0;
   we = 0;
   write_cmd(0x02);
   write_cmd(0x06);
   write_cmd(0x0c);
   write_cmd(0x38);
   write_cmd(0x01);
   write_cmd(0x80+9);
   write_data(0xdf);

   EA  = 1;
   IT0 = 1;
   EX0 = 1;
//  PX0 = 1;
   TMOD = 0x01;
   TH0 = 0x4b;
   TL0 = 0xfd;
   ET0 = 1;
   TR0 = 1;
}

int main(void)
{
   rw = 0;
   rs = 0;
   en = 0;
   lcd_init();
   while(1)
   {
           P1_0=1;
   }
}

void int0()   interrupt 0
{
   num++;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TH0=0x4b;
   TL0=0xfd;
   count++;
   if(count==20)   //定时1秒
   {
           P1_0 = 0;
           n = num*0.18;  //1秒所转的角度    这个编码器的分辨率为2000P/R
       write_sfm(5,n);
       delay(20);
           num=0;
           count = 0;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