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理图画好了,生成PCB后发现布局和画线好麻烦。用自动布线可以吗?

楼主(2017-08-04):
原理图画好了,生成PCB后发现布局和画线好麻烦。。。用自动布线可以吗?有没有好办法。。。新手

网友A:
布局得自己弄,布线一般都是先自动布线,然后再进行一些修改,让线布局得比较漂亮些啊,在自动布线之前得在(设计——>规则)里修改线宽,过孔等一些规则

网友B:
可以的哟

网友C:
最好不要自动布线,机器毕竟还是比不过人,自动布线的效果感觉很差劲。。当然,新手的可以先自动布线,然后再修正

网友D:
布局的基本原则一般按电气相关性相对集中放置,数模电分开,高低频分开,外部输入输出端子放置边沿,总之这不是三言两语说得清的事,是需要大量实践经验才能做好。至于自动布线玩玩可以,高水平布线都是手工完成的。

网友E:
可以制定一些基本的布线规则,自动布线后在手动调整

网友F:
可以的   看你要求了

网友G:
个人建议不要自动布线,像有的板子自动布线生成的文件完全没法用,简单的电路可以,建议尝试一下自动布线,会学到很多东西的

网友H:
最好自己布,自动布线你得设置布线规则,不然有些地方线太近,有的厂家做不好导致你的板子最后不能用,像电源线之类的需要加粗的,这些细节自动布线都是没有的

网友I:
可以自动布线

网友J:
线还是要自己布,不能指望软件。

网友K:
你可以试试

网友L:
自动布线不会考虑信号线和电源线的影响因素,而且如果直接自动布线一般不会成功,甚至使电脑死机

网友M:
自动布线后进行修正 就可以了

网友N:
如果线多的话,可以用自动布线,自己稍作修改即可

网友O:
自动布线,呵呵。我前几天飞思卡尔,自动布线的驱动,把手烫坏了。驱动类,自动布线肯定发热

网友P:
必须手动布局,可以自动布线试试,但最好也是手动布线!

网友Q:
自动布线出来的PCB走线不会很好,估计要花更多时间去调整,还不如手动布线

网友R:
看高手们都是纯手工布线的。

网友S:
先设好规则, 有些射频先用手动布好

网友T:
 1、自动布线是根据规则布线,速度快,但是灵活性低;
   2、简单的电路图,不考虑信号及高频干扰,可以选择自动布线,不过要设置好规则。
 3、手动布线会比自动布线更合理一些,但是耗时高,工作量大。
 4、可以设置rom进行区域布线,手动布线与自动布线结合,提高效率的同时也提高布线质量。

网友U:
自动布线可以得 不过要先设计好布线规则 在设计—— 规则里面 然后就可以了

网友V:
一般自动布线的话要求规则设置的完好,因为自动不限就是完全根据规则自动连线的。但是这个有难度,简单的连线可以,稍微复杂的不容易,出来的线很难令人满意

网友W:
可以自动布线 但是可以系统布置的 不符合实际建议自己手动布线把

网友X:
绝对不可以!自动布线可以用来设计布局,不能全部用自动布线的结果,可以在自动布线的基础上一根根画和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