摄像头OV7670 OV7171中文数据手册下载 STM32彩色采集程序 LCD显示 CF7670C-V3

楼主(2017-08-04):
OV7670/OV7171 CAMERACHIPTM图像传感器,体积小、工作电压低,提供单片 VGA摄像头和影像处理器的所有功能。通过 SCCB总线控制,可以输出整帧、子采样、取窗口等方式的各种分辨率 8位影响数据。该产品VGA图像最高达到30帧/秒。用户可以完全控制图像质量、数据格式和传输方式。所有图像处理功能过程包括伽玛曲线、白平衡、饱和度、色度等都可以通过 SCCB接口编程。OmmiVision图像传感器应用独有的传感器技术,通过减少或消除光学或电子缺陷如固定图案噪声、托尾、浮散等,提高图像质量,得到清晰的稳定的彩色图像。

OV7670引脚图:
功能
● 高灵敏度适合低照度应用
● 低电压适合嵌入式应用
● 标准的SCCB接口,兼容I2
C接口
● RawRGB,RGB(GRB4:2:2,RGB565/555/444),YUV
(4:2:2)和YCbCr(4:2:2)输出格式
● 支持VGA,CIF,和从CIF到40x30的各种尺寸
● VarioPixel 子采样方式
● 自动影响控制功能包括:自动曝光控制、自
动增益控制、自动白平衡,自动消除灯光条
纹、自动黑电平校准.图像质量控制包括色饱
和度、色相、伽玛、锐度和ANTI_BLOOM
● ISP具有消除噪声和坏点补偿功能
● 支持闪光灯:LED灯和氙灯
● 支持图像缩放
● 镜头失光补偿
● 50/60Hz自动检测
● 饱和度自动调节(UV调整)
● 边缘增强自动调节
● 降噪自动调节

OV7670中文数据手册:

OV7670管脚功能介绍:

STM32源程序:

#include "main.h"
static volatile ErrorStatus HSEStartUpStatus = SUCCESS;
static vu32 TimingDelay = 0;
static vu32 SELStatus = 0;
extern unsigned int  a, Vsync,c_data;
unsigned int  kkk=0,s=0;
unsigned int M=0,N=0;
/*******************************************************************************
* Function Name  : main
* Description    : Main program.
* Input          : None
* Output         : None
* Return         : None
*******************************************************************************/

#define SI_BIT     GPIO_Pin_0  //
#define SI_H()     GPIOA->BSRR =SI_BIT
#define SI_L()     GPIOA->BRR  =SI_BIT

#define SCK_BIT     GPIO_Pin_1  //
#define SCK_H()     GPIOA->BSRR =SCK_BIT
#define SCK_L()     GPIOA->BRR  =SCK_BIT

void  G_GPIO_Config(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 Enable GPIOA clock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A, ENABL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SI_BIT |SCK_BIT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SCK_L();
  SI_L();
}int main(void)
{
  unsigned char p0[]={1+'0',2+'0',3+'0',4+'0',0x00};

#ifdef DEBUG
  debug();
#endif

unsigned int  kv=0;
  /* Intialize the STM32 SYSTEM_Init */
  SYSTEM_Init();
  //G_GPIO_Config();
   Delay(1); /* delay 1 ms */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5,66+16,p0,0Xf800,0X0000);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5,66+16,"CMOS Sensor Init.....",0Xf800,0X0000);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5,66,"GUANFU_WANG 2011-0415",0X001f,0X0000);
/**/
  /* while(1)
   {

     SI_H();
     Delay(3);

     SCK_H();
     Delay(3);
     SI_L();//Delay(1);
     Delay(3);
     SCK_L();
     Delay(3);

     for(kv=0;kv<128;kv++)
     {

       SCK_H();
       Delay(10);
       SCK_L();
       Delay(10);
     }
   //  Delay(1);
   }

   */

   /////////////////////////////////////

  FIFO_Set_GPIO_Config();
  FIFO_GPIO_INPUT();
  FIFO_CS_L();
  FIFO_WE_H();
  while(1!=Sensor_init()){}//初始化CMOS Sensor
  LCD_write_english_string(5,66+16,"CMOS Sensor Init...ok",0Xf800,0X0000);
  Vsync=0;
////////////////////////////////////////
  FIFO_RRST_L();
  FIFO_RD_L();
  FIFO_RD_H();
  FIFO_RD_L();
  FIFO_RRST_H();
  FIFO_RD_H();
  Delay(50);

  ////////////////////////////////////////
  while(1)
  {

    if(Vsync==2)
    {
        LCD_WriteReg(0x0020,239);//GRAM水平起始位置
        LCD_WriteReg(0x0021,319);
        LCD_WriteReg(0x0050,0x00);//水平 GRAM起始位置
        LCD_WriteReg(0x0051,239);//水平GRAM终止位置
        LCD_WriteReg(0x0052,0x00);//垂直GRAM起始位置
        LCD_WriteReg(0x0053,319);//垂直GRAM终止位置
        LCD_WriteReg(0x0003,0x1008);
        LCD_WriteRAM_Prepare(); /* Prepare to write GRAM */
        FIFO_RRST_L();
        FIFO_RD_L();
        FIFO_RD_H();
        FIFO_RD_L();
        FIFO_RRST_H();
        FIFO_RD_H();

        for(a=0;a<9600;a++)
        {

             FIFO_RD_L();
             asm("NOP");asm("NOP");
             c_data=GPIOB->IDR&0xff00;//读高位
             FIFO_RD_H();
             asm("NOP");asm("NOP");
             FIFO_RD_L();
             asm("NOP");asm("NOP");
             c_data|=(GPIOB->IDR>>8)&0x00ff;//读低位
             FIFO_RD_H();
            // LCD_WriteRAM(c_data);//写RGB数据到TFT GRAM
             LCD_RAM=c_data;

             FIFO_RD_L();
             asm("NOP");asm("NOP");
             c_data=GPIOB->IDR&0xff00;//读高位
             FIFO_RD_H();
             asm("NOP");asm("NOP");
             FIFO_RD_L();
             asm("NOP");asm("NOP");
             c_data|=(GPIOB->IDR>>8)&0x00ff;//读低位
             FIFO_RD_H();
            // LCD_WriteRAM(c_data);//写RGB数据到TFT GRAM
             LCD_RAM=c_data;

             FIFO_RD_L();
             asm("NOP");asm("NOP");
             c_data=GPIOB->IDR&0xff00;//读高位
             FIFO_RD_H();
             asm("NOP");asm("NOP");
             FIFO_RD_L();
             asm("NOP");asm("NOP");
             c_data|=(GPIOB->IDR>>8)&0x00ff;//读低位
             FIFO_RD_H();
            // LCD_WriteRAM(c_data);//写RGB数据到TFT GRAM
             LCD_RAM=c_data;

             FIFO_RD_L();
             asm("NOP");asm("NOP");
             c_data=GPIOB->IDR&0xff00;//读高位
             FIFO_RD_H();
             asm("NOP");asm("NOP");
             FIFO_RD_L();
             asm("NOP");asm("NOP");
             c_data|=(GPIOB->IDR>>8)&0x00ff;//读低位
             FIFO_RD_H();
            // LCD_WriteRAM(c_data);//写RGB数据到TFT GRAM
             LCD_RAM=c_data;

             FIFO_RD_L();
             asm("NOP");asm("NOP");
             c_data=GPIOB->IDR&0xff00;//读高位
             FIFO_RD_H();
             asm("NOP");asm("NOP");
             FIFO_RD_L();
             asm("NOP");asm("NOP");
             c_data|=(GPIOB->IDR>>8)&0x00ff;//读低位
             FIFO_RD_H();
            // LCD_WriteRAM(c_data);//写RGB数据到TFT GRAM
             LCD_RAM=c_data;

             FIFO_RD_L();
             asm("NOP");asm("NOP");
             c_data=GPIOB->IDR&0xff00;//读高位
             FIFO_RD_H();
             asm("NOP");asm("NOP");
             FIFO_RD_L();
             asm("NOP");asm("NOP");
             c_data|=(GPIOB->IDR>>8)&0x00ff;//读低位
             FIFO_RD_H();
            // LCD_WriteRAM(c_data);//写RGB数据到TFT GRAM
             LCD_RAM=c_data;

             FIFO_RD_L();
             asm("NOP");asm("NOP");
             c_data=GPIOB->IDR&0xff00;//读高位
             FIFO_RD_H();
             asm("NOP");asm("NOP");
             FIFO_RD_L();
             asm("NOP");asm("NOP");
             c_data|=(GPIOB->IDR>>8)&0x00ff;//读低位
             FIFO_RD_H();
            // LCD_WriteRAM(c_data);//写RGB数据到TFT GRAM
             LCD_RAM=c_data;

             FIFO_RD_L(); ;
             asm("NOP");asm("NOP");
             c_data=GPIOB->IDR&0xff00;//读高位
             FIFO_RD_H();
             asm("NOP");asm("NOP");
             FIFO_RD_L();
             asm("NOP");asm("NOP");
             c_data|=(GPIOB->IDR>>8)&0x00ff;//读低位
             FIFO_RD_H();
            // LCD_WriteRAM(c_data);//写RGB数据到TFT GRAM
             LCD_RAM=c_data;

         }

         Vsync=0;
       }
     }}

全部资料下载地址:
CF7670C-V3 STM32F103驱动-彩色采集 LCD显示

网友A(2018-03-10):
感谢!祝好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