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做的红外遥控器密码锁源程序

楼主(2017-08-04):
实验目的:
    学习红外遥控器的使用.

硬件资源:
    1,DS0(连接在PA8)
    2,串口1(波特率:9600,PA9/PA10连接在板载USB转串口芯片CH340上面)
    3,ALIENTEK 2.8/3.5/4.3/7寸TFTLCD模块(通过GPIO驱动,连接关系见lcd.h)
    4,定时器5(TIM5),使用TIM5_CH2(PA1)的输入捕获,来解码红外信号.
    5,ALIENTEK红外遥控器

实验现象:
    本实验开机在LCD上显示一些信息之后,即进入等待红外触发,如过接收到正确的红外信号,则解码,并在LCD上显示
    键值和所代表的意义,以及按键次数等信息。同样我们也是用DS0来指示程序正在运行。

注意事项:
    1,4.3寸和7寸屏需要比较大电流,USB供电可能不足,请用外部电源供电(5V电源,接VOUT2即可).
    2,本例程在LCD_Init函数里面(在ILI93xx.c),用到了printf,如果不初始化串口1,将导致液晶无法显示!!
    3,LCD模块在开发板的LCD接口上面,必须靠右插
    4,红外遥控器尾部默认带了一个小塑料片挡住电池供电,正常使用之前,请抽出这个塑料垫片.

#include "led.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lcd.h"
#include "remote.h"
#include "string.h"
//ALIENTEK Mini STM32开发板范例代码22
//红外遥控实验
u8 *in_pwd1=0;
u8 *in_pwd2=0;
u8 *in_pwd3=0;
u8 *in_pwd4=0;
u8 *in_pwd5=0;
u8 *in_pwd6=0;
u8 *str=0;
int fall_time=0;

u8 open_pwd[6]="123456";//初始密码
u8 root_pwd[6]="666666";//管理员密码
int in_time=0;
int mykey=0;//控制in_time每按一个按键只加一次的坎儿

void re_in(void);//重置/重新输入

void root_h(void);//管理员函数

int main(void)
{
        u8 key;
        u8 t=0;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 设置中断优先级分组2
        uart_init(9600);                 //串口初始化为9600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LCD_Init();
        Remote_Init();                        //红外接收初始化
         POINT_COLOR=BLACK;//设置字体为红色
        LCD_ShowString(30,50,200,16,16,"---ordinary mode---");
        LCD_ShowString(30,70,200,16,16,"Please enter 6 password");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4/3/12");

   //        LCD_ShowString(60,130,200,16,16,"KEYVAL:");
   //        LCD_ShowString(60,150,200,16,16,"KEYCNT:");
   //        LCD_ShowString(60,170,200,16,16,"SYMBOL:");
                LCD_ShowString(60,200,200,16,16,"PASSWD:");
                //LCD_ShowxNum(116,220,0,6,16,1);

        while(1)
        {
                key=Remote_Scan();
                if(key)
                {

                //        LCD_ShowNum(116,130,key,3,16);                //显示键值
                //        LCD_ShowNum(116,150,RmtCnt,3,16);        //显示按键次数
                        switch(key)
                        {
                                case 0:str="ERROR";break;
                                case 162:str="POWER";re_in();break;
                                case 98:str="UP";break;
                                case 2:str="PLAY";break;
                                case 226:str="ALIENTEK";break;
                                case 194:str="RIGHT";break;
                                case 34:str="LEFT";break;
                                case 224:str="VOL-";break;
                                case 168:str="DOWN";break;
                                case 144:str="VOL+";break;
                                case 104:str="1";break;
                                case 152:str="2";break;
                                case 176:str="3";break;
                                case 48:str="4";break;
                                case 24:str="5";break;
                                case 122:str="6";break;
                                case 16:str="7";break;
                                case 56:str="8";break;
                                case 90:str="9";break;
                                case 66:str="0";break;
                                case 82:str="DELETE";break;
                        }
                //        LCD_Fill(116,170,116+8*8,170+16,WHITE);        //清楚之前的显示
                //        LCD_ShowString(116,170,200,16,16,str);        //显示SYMBOL
                        if(RmtCnt==1&&mykey==0)
                        {
                                in_time++;
                                //LCD_Fill(116,220,116+8*8,220+16,WHITE);//清除显示输入了多少位
                                //LCD_ShowxNum(116,220,in_time,6,16,1);//显示输入了多少位

                                if(in_time==1)
                                {
                                        LCD_Fill(116,130,240,200+16,WHITE);//清除之前输入的密码以及open the door

                                }
                                if(str=="0"||//限制:只有数字才能作为密码输入
                                         str=="1"||
                                   str=="2"||
                                   str=="3"||
                                   str=="4"||
                                   str=="5"||
                                   str=="6"||
                                   str=="7"||
                                   str=="8"||
                                   str=="9")
                                {
                                        switch(in_time)
                                        {
                                                case 1:in_pwd1=str;LCD_ShowString(116,200,200,16,16,in_pwd1);delay_ms(200);LCD_ShowString(116,200,200,16,16,"*");break;
                                                case 2:in_pwd2=str;LCD_ShowString(116+8,200,200,16,16,in_pwd2);delay_ms(200);LCD_ShowString(116+8,200,200,16,16,"*");break;
                                                case 3:in_pwd3=str;LCD_ShowString(116+16,200,200,16,16,in_pwd3);delay_ms(200);LCD_ShowString(116+16,200,200,16,16,"*");break;
                                                case 4:in_pwd4=str;LCD_ShowString(116+24,200,200,16,16,in_pwd4);delay_ms(200);LCD_ShowString(116+24,200,200,16,16,"*");break;
                                                case 5:in_pwd5=str;LCD_ShowString(116+32,200,200,16,16,in_pwd5);delay_ms(200);LCD_ShowString(116+32,200,200,16,16,"*");break;
                                                case 6:in_pwd6=str;LCD_ShowString(116+40,200,200,16,16,in_pwd6);delay_ms(200);LCD_ShowString(116+40,200,200,16,16,"*");break;

                                        }
                                }

                                mykey=1;//设置为1防止再次进入
                        }

                        if(in_time==6)
                        {
                                if(*in_pwd1==open_pwd[0]&&//普通用户配对成功
                                         *in_pwd2==open_pwd[1]&&
                                         *in_pwd3==open_pwd[2]&&
                                   *in_pwd4==open_pwd[3]&&
                                   *in_pwd5==open_pwd[4]&&
                             *in_pwd6==open_pwd[5])
                                {
                                        LED1=0;
                                        fall_time=0;
                                        LCD_Fill(116,200,116+64,200+16,WHITE);//清除之前输入的密码
                                        LCD_ShowString(116,200,200,16,16,"Welcome");
                                        LCD_ShowString(116,130,200,16,16,"open the door!");
                                }
                                else if(*in_pwd1==root_pwd[0]&&//管理员用户配对成功
                                                                *in_pwd2==root_pwd[1]&&
                                                                *in_pwd3==root_pwd[2]&&
                                                                *in_pwd4==root_pwd[3]&&
                                                                *in_pwd5==root_pwd[4]&&
                                                                *in_pwd6==root_pwd[5])
                                {
                                         root_h();
                                }
                                else//配对失败
                                {
                                        LED1=1;
                                        LCD_Fill(116,200,240,200+16,WHITE);//清除之前输入的密码
                                        LCD_ShowString(116,200,200,16,16,"wrong password");
                                        fall_time++;
                                        LED0=!LED0;//红灯闪烁提示
                                        delay_ms(300);
                                        LED0=!LED0;
                                        delay_ms(300);
                                        LED0=!LED0;
                                        delay_ms(300);
                                        LED0=!LED0;
                                        LCD_Fill(116,200,240,200+16,WHITE);//清除wrong password
                                        LED0=1;
                                }
                                in_time=0;
                        }
                if(fall_time==5)
                {
                        fall_time=0;
                        LCD_Fill(116,200,240,200+16,WHITE);//清除准备显示锁定
                        LCD_ShowString(60,200,200,16,16,"Has been locked please wait 1 min");
                        fall_for_1min();
                        LED0=1;
                        LCD_Fill(116,200,240,200+16,WHITE);//清除Has been locked please wait 1 minute
                        LCD_ShowString(60,200,200,16,16,"PASSWD:");
                }

                }else
                {
                        delay_ms(10);
                        mykey=0;//放手时,归零以便下次重新计数
                }
                        t++;
                if(t==20)
                {
                        t=0;
                        //LED0=!LED0;
                }
        }
}

void re_in(void)//重置/重新输入
{
        LCD_Fill(116,200,116+64,200+16,WHITE);//清除之前输入的密码
        //LCD_Fill(116,220,116+8*8,220+16,WHITE);
        LCD_ShowString(116,130,200,16,16,"close the door!");//提示关门
        delay_ms(800);
        LCD_Fill(116,130,240,200+16,WHITE);//清除之前输入的密码
        in_time=0;
        LED1=0;
        delay_ms(200);
        LED1=1;
}

void root_h(void)//管理员用户函数
{

        u8 key;
        in_time=0;
        mykey=0;
        in_pwd1="0";
        in_pwd2="0";
        in_pwd3="0";
        in_pwd4="0";
        in_pwd5="0";
        in_pwd6="0";

        LED1=!LED1;//绿灯闪烁提示
        delay_ms(100);
        LED1=!LED1;
        delay_ms(100);
        LED1=!LED1;
        delay_ms(100);
        LED1=!LED1;

        LCD_Fill(30,50,240,110,WHITE);//                清除普通用户界面提示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root mode---");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you can change");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password here");
        LCD_Fill(0,200,240,200+16,WHITE);//清除输入密码提示以及密码
        LCD_ShowString(60,200,200,16,16,"NEWPWD:");//提示输入新密码
        do
        {
                //LCD_ShowString(60,70,200,16,16,"REMOTE TEST");
                //LCD_ShowString(60,90,200,16,16,"ATOM@ALIENTEK");
                //LCD_ShowString(60,110,200,16,16,"2014/3/12");
                key=Remote_Scan();
                if(key)
                {
                        //LCD_ShowNum(116,130,key,3,16);                //显示键值
                        //LCD_ShowNum(116,150,RmtCnt,3,16);        //显示按键次数
                        switch(key)
                        {
                                case 0:str="ERROR";break;
                                case 162:str="POWER";re_in();break;
                                case 98:str="UP";break;
                                case 2:str="PLAY";break;
                                case 226:str="ALIENTEK";break;
                                case 194:str="RIGHT";break;
                                case 34:str="LEFT";break;
                                case 224:str="VOL-";break;
                                case 168:str="DOWN";break;
                                case 144:str="VOL+";break;
                                case 104:str="1";break;
                                case 152:str="2";break;
                                case 176:str="3";break;
                                case 48:str="4";break;
                                case 24:str="5";break;
                                case 122:str="6";break;
                                case 16:str="7";break;
                                case 56:str="8";break;
                                case 90:str="9";break;
                                case 66:str="0";break;
                                case 82:str="DELETE";break;
                        }
                        //LCD_Fill(116,170,116+8*8,170+16,WHITE);        //清楚之前的显示
                        //LCD_ShowString(116,170,200,16,16,str);        //显示SYMBOL

                        if(RmtCnt==1&&mykey==0)
                        {
                                in_time++;
                                //LCD_Fill(116,220,116+8*8,220+16,WHITE);//清除显示输入了多少位
                                //LCD_ShowxNum(116,220,in_time,6,16,1);//显示输入了多少位

                                if(in_time==1)
                                {
                                        LCD_Fill(116,200,116+64,200+16,WHITE);//清除之前输入的密码
                                }
                                if(str=="0"||//限制:只有数字才能作为密码输入
                                         str=="1"||
                                   str=="2"||
                                   str=="3"||
                                   str=="4"||
                                   str=="5"||
                                   str=="6"||
                                   str=="7"||
                                   str=="8"||
                                   str=="9")
                                {
                                        switch(in_time)
                                        {
                                                case 1:in_pwd1=str;open_pwd[0]=*str;LCD_ShowString(116,200,200,16,16,in_pwd1);delay_ms(200);LCD_ShowString(116,200,200,16,16,"*");break;//第一次输入
                                                case 2:in_pwd2=str;open_pwd[1]=*str;LCD_ShowString(116+8,200,200,16,16,in_pwd2);delay_ms(200);LCD_ShowString(116+8,200,200,16,16,"*");break;//第二次输入
                                                case 3:in_pwd3=str;open_pwd[2]=*str;LCD_ShowString(116+16,200,200,16,16,in_pwd3);delay_ms(200);LCD_ShowString(116+16,200,200,16,16,"*");break;//第三次输入
                                                case 4:in_pwd4=str;open_pwd[3]=*str;LCD_ShowString(116+24,200,200,16,16,in_pwd4);delay_ms(200);LCD_ShowString(116+24,200,200,16,16,"*");break;//第四次输入
                                                case 5:in_pwd5=str;open_pwd[4]=*str;LCD_ShowString(116+32,200,200,16,16,in_pwd5);delay_ms(200);LCD_ShowString(116+32,200,200,16,16,"*");break;//第五次输入
                                                case 6:in_pwd6=str;open_pwd[5]=*str;LCD_ShowString(116+40,200,200,16,16,in_pwd6);delay_ms(200);LCD_ShowString(116+40,200,200,16,16,"*");break;//第六次输入
                                        }
                                }

                                if(in_pwd1=="6"&&in_pwd2=="6"&&in_pwd3=="6"&&in_pwd4=="6"&&in_pwd5=="6"&&in_pwd6=="6")
                                {
                                        LCD_Fill(0,200,240,200+16,WHITE);//清除输入新密码提示以及新密码
                                        LCD_ShowString(60,200,200,16,16,"coudle not same as root");
                                        LCD_ShowString(60,220,200,16,16,"password has been back to ");
                                        LCD_ShowString(60,240,200,16,16,"123456");
                                        open_pwd[0]=*"1";
                                        open_pwd[1]=*"2";
                                        open_pwd[2]=*"3";
                                        open_pwd[3]=*"4";
                                        open_pwd[4]=*"5";
                                        open_pwd[5]=*"6";
                                        delay_ms(1500);
                                        LCD_Fill(0,200,240,260,WHITE);
                                }

                                mykey=1;//设置为1防止再次进入
                        }

                        if(in_time==6)
                        {
                                in_time=0;
                                LCD_Fill(0,200,240,200+16,WHITE);//清除输入新密码提示以及新密码
                                LCD_ShowString(60,200,200,16,16,"reset complete");
                                delay_ms(700);
                                LCD_Fill(60,50,240,110,WHITE);//                清除管理员用户界面提示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ordinary mode---");
                                LCD_Fill(0,200,240,200+16,WHITE);//清除Password reset complete
                                LCD_ShowString(60,200,200,16,16,"PASSWD:");
                                key=82;

                        }

                }
                else
                {
                        delay_ms(10);
                        mykey=0;//放手时,归零以便下次重新计数
                }
        }while(key!=82);
        LCD_Fill(60,50,240,110,WHITE);//                清除管理员用户界面提示
        LCD_ShowString(60,50,200,16,16,"---ordinary mode---");
        LCD_Fill(0,200,240,200+16,WHITE);//清除Password reset complete
        LCD_ShowString(60,200,200,16,16,"PASSWD:");

}

网友A(2019-10-30):
这个写法很像学校要交的实验报告,就差手画简单原理图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