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线外径是0.3mm,准确的规格型号叫什么?

楼主(2017-08-04):
不知道是否在这里问合适不。如果不合适,版主可以直接删掉吧

现在单片机的程序搞好了,进入实物焊接阶段。现在想找一种成品外径在0.3mm的电线,但是不知道怎么在某宝搜索

如果知道具体的规格称呼,行内称呼的话,应该比较容易找到。

网友A:
电线规格是:28#线

网友B:
RVV 2X0.3mm

网友C:
搜索,线仔,或者双头镀锡线,OK线

楼主:
引用 网友C:
搜索,线仔,或者双头镀锡线,OK线

买了一卷的OK线。单芯线,单股的,直径0.5左右吧。不过不是绞线,不够柔软。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线规格是:28#线

28#是不是28awg?这个好像完成外径达不到0.3mm

楼主:
这个型号,连同外部绝缘的层,直径不止0.3mm